求HKC 2119 PRO2000显示器刷固件方法

楼主(2017-11-02):
平时很少接触维修显示器,今天接到一台这个显示器,查了下是通病,花屏,论坛有好多人刷固件OK,请问固件如何刷呢?求大神指教!看显示屏信号接口特殊,是用VGA转的那种排线刷?

网友:
接口比现在常见的30针的笔记本的接口还要短

网友:
HKC官网之前看过了,固件程序什么的要么没,要么打不开,是乱码,准备明天打客服试试了

网友:
首先要有编程器。然后要有vga全通线,就能不拆机刷了。如果没有的话。你只好拆机去主板上找那个bios芯片了。一般都是25系列芯片。

网友:
HKC显示器的做工比山寨货还差,包括它代工的垃圾现代,个人感觉哈

网友A:
要放弃了,官方不给固件程序..要放弃了,官方不给固件程序..要放弃了,官方不给固件程序..要放弃了,官方不给固件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放弃了,官方不给固件程序..要放弃了,官方不给固件程序..要放弃了,官方不给固件程序..要放弃了,官方不给固 ...

固件可以找某宝买啊,或者找论坛里的高人帮忙找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