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哪位朋友知道天猫魔盒m13里用的6脚芯片是什么型号

楼主(2017-11-02):
有哪位朋友知道板上红圈里的6脚芯片具体是什么型号?上面的丝印是WB5XT,这是天猫魔盒m13的板子,有知道的朋友说一下。我在这里先谢谢了。

网友:
有些都是专利,防维修的特定芯片,不太好弄,期待有大神帮你解答

网友:
从电路上判断,是dc-dc降压ic的可能性大。你可以从各个脚所连的电路上判断。

网友:
还没有看过,有点芯片都不知道了具体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