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451CA 2.0 出发后5分钟后显示正常用

楼主(2017-11-02):
今天接了一个X451CA 按开机键不出发,测量开机电压和LID信号串线了,这个是华硕通病,就不说了,换了10K的2个独立电阻可以正常触发上电了,现在触发后要5分钟才能显示,这个过程测量发现光驱位供电很久才出来,没出来光驱供电时,风扇也不转,看电流能发现,电流一点一点往上升,这个是CPU发热造成的,真的无法查起了

网友:
我以前遇到过这种的情况,开机给乌龟似的,半天才点亮,亮了也要好久才能进系统,不过我把灰尘全部清理干净了,个别地方用酒精清洗干净,加温烘干后开机几十秒就进系统了,是灰尘惹的祸,就不知道你的情况了。

网友:
楼主刷个BIOS看下 说不定有意外的惊喜

网友:
我昨天也遇到了,换了电源好了,之前也清了灰,不知道是不是电源引起的

网友:
这种情况太多了,慢慢研究吧,BIOS的可能性大

网友:
先刷工厂BIOS试试,或许有惊喜

网友:
以前遇到过一个联想  也是这种问题 刷BIOS好的

网友:
找一个开机快点的bios 就完美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