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6P,按开机键80毫安归0,不停重复,是什么问题呢 ?

楼主(2017-11-03):
苹果6P,按开机键80毫安归0,不停重复,是什么问题呢 ?主板修过灯控,也看到触摸IC加焊过,请问各位有什么办法吗?

网友:
能刷机的先刷机,报错至少知道维修的大方向,不能光够这电流这单一的方向判断

网友:
不刷机从做cpu底层  这个电流    看看上盖

网友:
先拆灯控,里面总线出问题就会这样。拆了还这样重装上盖

网友A:
其实是灯控U1580上面的两个上拉电阻没焊接好,请大家注意这里,换灯控这两个电阻不能丢,机器已修好了,谢谢大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其实是灯控U1580上面的两个上拉电阻没焊接好,请大家注意这里,换灯控这两个电阻不能丢,机器已修好了,谢 ...

灯控的上拉,那会影响开机,如果没有上拉,也只是灯控出故障,不会影响到开机吧,还是重启

网友:
引用 网友B:
灯控的上拉,那会影响开机,如果没有上拉,也只是灯控出故障,不会影响到开机吧,还是重启

I2C0总线 可定引起但应该是50MA楼主的80MA

网友:
現在這電流直接反應先檢查背光了。 這兩天也遇到一隻

网友:
显示  硬盘 电流 把 应该是

网友:
修过的机子先检查修过的附近,没问题再干其他的

网友:
一般应该是cpu有问题,不知道别的地方会不会引起

网友C:
能刷机的先刷机,报错至少知道维修的大方向,不能光够这电流这单一的方向判断

支持 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B:
灯控的上拉,那会影响开机,如果没有上拉,也只是灯控出故障,不会影响到开机吧,还是重启

他说的应该是灯控总线的上拉。这条总线上有很多设备。CPU认不到这些设备会开不了的。

网友:
这种电流。很明显。要不总线问题。要不就是上层问题

网友:
一般这种问题多数是cpu暂存也就是上盖问题

网友:
可以請教一下樓主,我的也是開機上80ma後歸零,但不會重啓,請問您在80Ma時可以聯機嗎?謝謝

网友D:
顯微鏡下先看一下燈控電路相關元件是否看得出焦黑之類的異常
這狀況之前幹燈控沒幹好也發生過~看到卡80MA差點沒嚇到尿褲子~~~
以為把上層吹噓了~~~哈哈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顯微鏡下先看一下燈控電路相關元件是否看得出焦黑之類的異常
這狀況之前幹燈控沒幹好也發生過~看到卡80MA ...

謝謝super699大大,所以可能是燈控IC:u1502或u1580有問題嗎?
可是燈控如果其中一個有問題不是應該要黑白屏嗎為何會卡80MA呢?
大大您之前燈控沒幹好時,主板可以連機嗎?謝謝

网友:
引用 网友E:
謝謝super699大大,所以可能是燈控IC:u1502或u1580有問題嗎?
可是燈控如果其中一個有問題不是應該要黑白 ...

看繁体真累。。。。    测下总线和复位电压吧 我之前也是重复50毫安左右  0跳变 测电压就能测出来1.8v 是持续的还是跳变

网友:
引用 网友D:
顯微鏡下先看一下燈控電路相關元件是否看得出焦黑之類的異常
這狀況之前幹燈控沒幹好也發生過~看到卡80MA ...

不好意思我沒有表達清楚,我的是開機80MA多一點後歸零,連機時電流正常,不是DFU模式,Itunes跟愛思有都反應要不要信任,這樣CPU跟上層應該是都沒有問題吧?謝謝

网友:
新手进来学习学习,支持!谢谢!!!

网友:
暂存出问题是不重启的,可以肯定是总线问题,一样正解

网友:
修机需要绝对的细心,楼主不仅心细而且还乐于分享,品质难能可贵啊

网友:
反反复复重启,是不是哪里电压有短路,有电压没出来造成的

网友:
不用在讨论了,已经有答案了,就是U1580上面的两个上拉电阻,如果少了,或者焊接不好就会出现这种情况了。

网友(2017-12-15):
维修不易,加分鼓励了维修不易,加分鼓励了

网友:
先测i2c0  和1的阻值和供电   正常测CPU的各路供电 复位 时钟  都正常干u

网友:
二修机器 别人动过的都要仔细看一遍 没准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
在学习中成长。感谢各位的经验。学学学学学学学学

网友:
谢谢楼主的无私奉献,又学到一招了

网友:
怎么发现  是电阻 问题的呢????

网友:
请问6S刷机报错53是哪里问题呢?

网友:
很好。谢谢楼主的无私分享,继续努力

网友:
查复位1.8V有没有,如果有再检查I2C0/I2C1总线的二极体值和点1.8V上拉是不是正常;

网友(2018-07-11):
是摔的机器吗 有可能是上盖没过

网友:
总线有问题,排除总线上的芯片,最后在干上盖

网友:
我机器修的还是少啊 记住你们的维修经验 上拉电阻是0305 0306 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