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主板维修实例

楼主(2017-11-03):
故障现象,CPU风扇转一会儿又停一下,一直反复。更换内存后故障依旧,将内存插槽用洗板水清洗后再试,故障排除。

网友:
内存条接触不良怎么跟CPU风扇有关,不懂,什么原理呀

网友:
主板金手指氧化了,不导电嘛。经常有这样情况

网友:
这种问题很长见      是个关于电脑行业的地方    就能解决     我接触电脑行业3天就会这招了

网友:
H61的吧 基本内存没插好基本就这故障

网友:
这都属于板卡极维修,许多人都会这么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