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捷SY-H81-L不触发和偏色

楼主(2017-11-03):
梅捷SY-H81-L不触发和偏色......待机3.3V正常...开机针0.77V不正常 跑开机针连电阻一边5v一边0.77v在连个电容...测下电容短路拆掉开机针5v正常...触发亮机但是偏色...红色阻值75欧 绿色蓝色阻徝无穷大...可能断线.飞线到接口底正常亮机

网友:
技术好,桌子脏。。,这种环境换我真的没心情做事

网友:
楼主这桌子    是不是兼职修汽车啊   感觉除了修汽车的这样外  还没见过这么脏的桌子     最起码铺个防静电布啊

网友:
技术不错,思路清晣,不过桌子有点乱

网友:
如果面对一手客户,主板直接装机器里面还好说,其他人飞线的时候最好还是注意下外观,可以考虑飞细线,不明显的。

网友:
技术是可以肯定的   但是这样的板,修的,会不会有其它地方又断线

网友:
技术不错,思路清晣,给你加分

网友:
手指当散热器用?要不要加点硅脂

网友(2017-12-21):
非常感谢楼主和各位大侠分享经验与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