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405-LA-9001P REV1.0 从开机无显示到开机显示不认硬盘

楼主(2017-11-03):
品牌:联想型号:Lenovo ldeaPad S405
版号:LA-9001P REV1.0
故障:开机不显示

快中午的时候同行送来一个联想本子说是开机不显示,然后留下机器就走了,接电源看了一下电流还以为是BIOS问题,立马拆机刷BIOS,结果还是一样。这下无语了,赶紧上论坛看看有没有同仁遇到过此问题,不搜不知道一搜吓一跳,好多这种故障的,有的说是BIOS问题,有的说是桥的问题也有说是显卡问题的,反正都没有个具体的解决方案,无意间看到一个兄弟的帖子说把显卡供电断开可以亮机,就试了一下果然能亮机那就让客户用集显吧,就这样以为好了装机后才发现不能认硬盘,硬盘也不转动拆机后量了一下硬盘供电也正常的,我就纳闷了把独显扒了下来结果都是一样,由于是AMD 的机器就先把桥换了结果还是一样那就只有查桥的条件啦最后发现桥背面的L13电感短路了阻止有400K换之电感后再次测试硬盘起转了也能进系统了,还以为显卡没坏就把显卡装上去了发现还是不显示就只有把显卡供电断开用集显啦,由此可以证明显卡也是坏的,但是为啥L13(+VDDPL_33_SATA)这个电感会坏我也不知道。

网友:
这种独显自己坏的,要是不能单用集显就难搞了

网友A:
为什么还要装回去啊        不显示和不认硬盘完全是两码事     显卡要是好的    肯定能就系统啊

网友:
是能亮机 、、

网友:
你这是翘掉了 显卡大电感了么?改了集显

网友:
这是两码是   各修各的就好啦    不要太纠结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还要装回去啊        不显示和不认硬盘完全是两码事     显卡要是好的    肯定能就系统啊

独显有时候是可以显示的

网友:
现在的机器质量  太差了   有些随便搞搞就鼓包了  灭办法

网友:
楼主修机思路,不错啊,多发贴子上来

网友B:
从没听说电感短路的,表述不清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从没听说电感短路的,表述不清啊

电感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