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收到什么信号才会发出 SLP_SUS_ON信号

楼主(2017-11-03):
EC收到什么信号才会发出 SLP_SUS_ON信号。

网友:
这信号是南桥给ec的   ec在开启电压的     南桥收到pwrbtn  与rsmrst  会发出这信号

网友:
这个是南桥发出的信号,高表示开机,低表示休眠。

网友:
应该是SB收到PWRBTN然后发出SLP~s5     现在的板子有的把S5这个信号取消掉了  用的S4    所以你要看看S5跟S4有没有起来

网友:
我现在手上的板子待机就有slp_sus_on  这个电压开启南桥的一组1.0供电

网友:
大哥们谁能给我一个K620C TWJ的待机,上电时序

网友(2017-12-22):
我也在修一个DELL不开机的,不知道这个SUS_ON是什么时候起来

网友(2020-06-10):
我在修一片神舟k680e,按开机键有pwr_sw到ec,但ec没有pwr_btn发给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