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IH81M无声音声卡驱动正常

楼主(2017-11-03):
联想IH81M无声音声卡驱动正常换了3个系统的 都是一样我想看看那几个脚是声卡供电的   声卡芯片也是换了好几个了   现在是没有5vr  。3.3v是有的

chinafix.com.cn迅维网_LENOVO IH81M.pdf

网友A:
跳线有没有跳过试试, 短接下试试

网友:
像这种问题我都是  直接让客户买个USB声卡   几十块钱       修的话100-150

网友:
这机器 好像有图纸啊  就算没有图纸 你搜搜你电脑上的板子的图纸ALC662 不就找到芯片的图纸了吗?

网友:
我记得论坛有下载给这个主板的图纸的rev2.0的好像是。可以参考下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跳线有没有跳过试试,短接下试试

前后都没有了   我想可能是电路上面有问题

网友B:
同样是ALC662都分很多个版本的,不能随便代用的
你第一个图里面29脚是NC,空脚;第2个图里面29脚接的是+LDOVDD(正常应当是5V);
第一个图的ALC662由25和38外接5V供电;第二个图里的ALC662由29脚+LDOVDD外接5V供电,然后内部稳压输出至25和38脚,25和38脚除了电容外无其它电路了。

网友:
主板维修我们只收20,问题大了就没发修了,修本还有必要打开图纸,主板  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样是ALC662都分很多个版本的,不能随便代用的
你第一个图里面29脚是NC,空脚;第2个图里面29脚接的是+LD ...

我可以直接接一个5v在38脚上吗

网友(点评):
可以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