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一体机的怪问题

楼主(2017-11-03):
搞疯了,联想的一体机,内置电源,板号LA-8502P,用一段时间自动关机,再开就开机灯亮一下,内置电源的风扇也不转,要等一段时间就又能开机,这个机子的上电时序是内置电源输出5VSB,按开关主板置低PSON,内置电源输出12V,主电源输出PG  ,PG信号发到主板的待机芯片的EN输出3V5V,再继续后面的电压输出
这个机子自动关机以后测主板已置低PSON,12V不出来,换过电源,像是电源短路保护,查不出来那个地方短路,硬盘供电线是通病也换了

网友A:
坏的时候  直接查就好了    缺什么补什么   没这么复杂吧       感觉好多人 都容易进死胡同    别管他像什么     电压没有   要么后记拉低  要么压根没出    不要搞的这么复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坏的时候  直接查就好了    缺什么补什么   没这么复杂吧       感觉好多人 都容易进死胡同    别管他像什 ...

我的哥,直接置低电源的PSON电源都不动作,你说往那走,你说个门我走走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的哥,直接置低电源的PSON电源都不动作,你说往那走,你说个门我走走

开机键有拉低吗     pwrbtn   rsmrst   有电压吗
s3  s4  出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机键有拉低吗     pwrbtn   rsmrst   有电压吗
s3  s4  出了吗

你还是没听明白,这个是内置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机键有拉低吗     pwrbtn   rsmrst   有电压吗
s3  s4  出了吗

你如果看仔细了就知道这是一体机,一体机!楼主都普及了时序了,现在是供电没有出来,什么S4S3,到那一步了吗?看仔细人家的情况好不?

网友C:
电源的问题,弄电源了,一般是输出电容老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源的问题,弄电源了,一般是输出电容老化了。

换过一个新电源,情况要好点,不过还是会出现问题

网友:
像是电源问题,但楼主换过电源了,那应该是大电流电源保护了,查不出哪短路,可能是量不出,或上电或发热后才会表现出来,要不试试看它12V接哪些脚强加恒流源12V给它,看能不能哪发烫,

网友:
不会是你换的电源也是坏得?????????????

网友:
换电源撒,稀奇问题先换电源

网友:
修复没有呢/

网友:
再发个电源试
,,,头晕,用起来一点问题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