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 iPhone X 的 Face ID?

楼主(2017-11-03):
如何评价 iPhone X 的 Face ID?

网友:
Face ID背后的技术相当成熟,绝不是Android手机和支付宝这类App上的刷脸可以比的。在PC这边,已经一水的中高端笔记本、平板以及二合一设备用上了。但是苹果是首个在手机上搭载这项技术的公司。手机不是PC,iPhone X刘海面积那么小,在听筒以外的区域还要布置这么多传感器,难度着实不小。
下面是搬运我在另一个回答下的答案以及PC上人脸识别的演示:
Face ID与之前Android手机或者支付宝这类App上的那种基于前置摄像头的人脸识别方案有显著区别。
与Face ID类似技术的应该是微软的Windows Hello。这种类型的人脸识别是基于红外发射器以及红外摄像头的,能够避免环境光对人脸识别的影响。同时也可以避免用照片或者3D打印(这点存疑)脸模欺骗人脸识别的尴尬,并且识别效率非常高,从脸进入摄像头附近能捕捉到稳定图像到解锁大约1s。对了,刚刚测试了一下,遮住不到1/4张脸也能识别成功。

具体的体验是,我的Surface Pro 4购于去年年初,从那时起,任何场合(包括黑暗环境)都没有使用过密码或者键盘盖上的指纹识别解锁机器。

Face ID还有一点做得比较棒的是,他会检测是否睁眼,微软没有进行检测,可能这是算法不同造成的吧。但不管怎么样,检测是否睁眼,能够有效避免有人在你熟睡时拿着你的设备对着你解锁你的设备。测试了一下Surface Pro 4的人脸识别,本人不戴眼镜,这种情况下夜间关灯环境不影响识别;找了一副蛤蟆墨镜和一副黑框眼镜后无法识别;然后在设置中选择提高识别能力,录了一下带黑框眼镜面部,再佩戴蛤蟆墨镜也能正常识别速度与之前一样。

我突然有一种预感,明年一定会有不少的厂商拿着基于传统前置摄像头的人脸识别当卖点忽悠人,毕竟大多数人在实际对比前根本分不清这两种人脸识别的巨大差异。

网友:
很多人根本就没看发布会。

第一,解锁是用的红外线投影,然后另一个红外线接收器捕捉信号。这就意味着,你不开灯也能解锁。

第二,必须睁开眼睛,闭着眼睛是解不开的。

第三,faceID捕捉的是五官的数据,说化妆就不认识的,我只想说,你们化妆能改变五官吗?难道每天往脸上打玻尿酸?

第四,发布会上说了,faceID会自主学习,你每天的面部细节的细微变化,手机都会慢慢记录,而且是全方位的记录面部五官细节,所以不用正对着,一样解锁。

第五,带上眼镜也能解锁,因为五官是不会变的。

第六,发布会上说了,别人不一定认出你,但是iphoneX认得出。

第七,戴口罩我不知道,这个要实测,不过我觉得,只要别把脸完全遮住,半张脸的细节应该也能解锁了,毕竟眼睛和鼻子里面的五官立体感细节最丰富。

第八,照片真心没用,因为照片是没有立体感的。红外线发射过去,捕捉到的信号是一个平面。这个和市面上其他的面部识别是完全不一样的。

暂时说这么多吧。

网友:
鉴于很多人被红外结构光照明忽悠到了,有必要解释一下:
这里的红外面部识别是当然不是热源的红外辐射了!热源的红外信号很弱,一般只能用来作为定位探测的信号源。更不要提分辨了,即使用很大的ccd画幅接收也很难做到成像,且极易收到背景光干扰,很简单,你跟背景的温度没什么区别,都在300k左右所以波长相近,你还指望手机上给你装一个几万块钱的光谱仪分辨一下波长?
这里的红外结构光照明指的是以预设好相位分布(一般是简单的条纹)的信号光照到人脸,在分析相位图的扭曲来得到人脸的信息。算法很复杂,物理很简单。对!就是家里的遥控器和电视上的接收器,做成面积阵列加一个控制芯片。 真不要被名字忽悠到啊同学们。可以找一个做过成像的学光学的研究生,问,结构光照明是啥意思,都会解释的很清楚。
至于为什么用红外,因为你看不见啊,总不能白天晚上解锁的时候都给你啪的一下打个闪光灯,神经病啊!

网友:
看来有必要写一篇 真·Face ID科普了
首先,iPhone X刘海上的Face ID相关传感器主要有红外摄像头,红外和可见光补光灯,点阵投影器三个。两个发光的一个采光的,识别的时候利用的都是红外光。
那首先我们就要知道什么是红外光了:
直接拿张百度百科的图吧。我们把可见光到微波之间的电磁波都叫做红外光,其谱段范围从750nm一直到1mm,实在是太广泛了,于是我们又把红外简单地分为近红外,中红外,远红外。近红外和可见光性质相近,都要靠物体反射成像,只是人眼看不见。近红外图像基本是这个样子的:
远红外则完全不同。任何高于绝对零度的物体都会产生远红外的辐射,辐射强度跟温度和表面辐射率等因素相关。所以远红外的图像基本直接对应物体的温度,可以用来测温啥的。添加伪彩后的远红外图像长这样:
iPhone X这里用到的红外都属于近红外范畴,跟可见光性质相近,使用近红外的优势就是相较于远红外技术简单,相较于可见光不会照亮人脸,也不会刺眼,也不会照上一脸麻子点(用于生成3D信息的点阵)。
红外补光灯跟红外相机的组合就是个带夜视的监控摄像头,白天晚上都能采集到人脸图像,这个是红外波段的图像,跟可见光略有不同。而红外点阵投射器跟红外相机组合,就能形成更有意思的东西——深度相机。其实原理也很简单,就是把红外的网格或者点阵投影到人脸上,然后根据采集到的网格线/点阵的扭曲来反演计算3d模型,也就是结构光技术,大约就是这个样子:

也就是说iPhone X的Face ID是使用了人脸的三维形状以及二维的红外人脸图像来实现识别的,技术上至少可以达成以下几点:
1、照片视频啥的完全无效
2、必须识别到眼球看着手机才解锁,睡觉啥的不行
技术上肯定做不到的点:
1、透视。近红外的透过特性和可见光虽不完全相同,但是也差别不大,黑面纱啥的肯定没戏了。当然,墨镜啥的要看能不能过红外光,这个很多还是能过的。
2、感应到体温等生命特征。根本没这功能。
其他存疑的点:
活体检测。由于不存在体温 透视 真皮层啥的神奇功能,所以活体检测基本只能通过运动检测实现,比如动动眼球啥的。但是由于face id解锁识别的时间很短,所以活体检测估计还是很够呛的。这一点还是要以后专业测试才能确认。(好莱坞的硅胶面具通不过,一个是3D层次上的精度啥的不一定够,另一个原因是可见光下看起来跟人脸一样颜色的硅胶和颜料,在红外波段下不一定跟人脸也是相同“颜色”的,要能识别必须在红外摄像头下化妆成一样的)
PS.  当年iPhone刚加指纹的时候一堆人蹦出来说这玩意是射频结合电容,有活体检测,剁下手指头不行,做指纹翻模不行,安全的很巴拉巴拉(现在知乎上也能搜到)。其实实际测试就是个最基础款电容识别,做个指纹模就能破解了。
PS.. 苹果刚刚更新了Face ID的白皮书,补充到后面以供参考:
我们的很多数字生活记录都储存在iPhone上,保护这些信息的安全非常重要。与Touch ID利用指纹技术实现认证的变革一样,面容ID利用面部识别技术改变了认证的方式。面容ID利用最新的原深感摄像头系统和多项先进技术,能够准确地映射您面部的几何结构,从而提供安全直观的认证方法。
您只需看一眼,面容ID就能安全地解锁您的iPhone X。您可以利用这项技术来授权iTunes Store、App Store、iBooks Store中的购买操作和Apple Pay的付款操作。开发人员也可以让您使用面容ID来登录他们的应用。当前支持Touch ID的应用会自动支持面容ID。
先进技术
用于实现面容ID的技术是我们迄今为止开发出的一些最先进的硬件和软件。原深感摄像头会通过投射并分析30,000多个不可见的点来捕获准确的面部数据,进而创建您面部的深度图;另外它还会捕获您面部的红外图像。A11仿生芯片的神经网络引擎有一部分安全存放于Secure Enclave中,它会将深度图和红外图像转换为数学表示形式,然后再将这个表示形式与注册的面部数据进行对比。
面容ID会自动适应您的外观变化,如化妆或长出面部毛发。如果您的外观出现了更为显著的变化(如剃掉了络腮胡),面容ID会先让您使用密码来验证身份,然后再更新您的面部数据。在您穿戴帽子、围巾、眼镜、隐形眼镜和各种太阳眼镜时,面容ID可以正常工作。此外,它在室内、室外,甚至全黑环境中也能正常工作。
要开始使用面容ID,您需要先注册自己的面部。您可以在初始设置过程中完成这一操作,也可在稍后前往“设置”>“面容ID与密码”中完成这一操作。使用面容ID解锁iPhone X时,您只需看一眼即可。面容ID需要使用原深感摄像头扫描您的面部,您可以将iPhone X平放在某个表面上,也可以自然地握持着手机。原深感摄像头的视野范围与用前置摄像头进行拍照或FaceTime通话时的视野范围相似。当设备距离面部不超过一臂远(距离面部25—50厘米)时,面容ID的工作性能最佳。
在抬起以唤醒iPhone X,轻点以唤醒屏幕,或有通知传入而唤醒屏幕等情况下,原深感摄像头会智能激活。每次您解锁iPhone X时,原深感摄像头都会采集准确的深度数据和红外图像来对您进行识别。系统会将这些信息与储存的数学表示形式进行匹配,以完成认证。
安全保护措施
安全性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至关重要,它保证我们设备上的信息安全无虑。我们采取了一些重要措施来保护您的信息,就和我们针对Touch ID采取的保护措施一样。面容ID利用原深感摄像头和机器学习技术,提供了一种安全的认证解决方案。面容ID数据(包括您面部的各种数学表示形式)会被加密,并由仅供Secure Enclave使用的密钥加以保护。
人群中任意一个人看向您的iPhone X并使用面容ID解锁设备的概率大概为1/1,000,000(而Touch ID为1/50,000)。作为一项额外的保护措施,面容ID只允许匹配尝试失败五次,之后便需要输入密码。这一统计概率值对于部分人群有所不同,其中包括双胞胎、和您长得很像的兄弟姐妹,以及未满13周岁的儿童,因为他们可能还未完全形成明显的面部特征。如果您对这一技术存有疑虑,建议您使用密码进行认证。
面容ID会匹配深度信息,而这些信息在打印件或2D数字照片中无法找到。它在设计中采用了复杂的反欺诈神经网络,可防范利用面具或其他技术进行的欺诈。面容ID甚至还具备面部动作感知能力。它能够识别您的眼睛有没有睁开并看向设备。这样,其他人就更难在您不知情的情况下(如在您睡着时)解锁您的iPhone了。
要使用面容ID,您必须在iPhone上设置密码。在以下情况下,您必须输入密码以完成额外安全验证:
设备刚刚开机或重新启动。
设备处于锁定状态已超过48小时。
在过去的六天半内没有使用密码解锁过设备,且在过去的4小时内没有通过面容ID解锁过设备。
设备收到了远程锁定命令。
面部匹配尝试失败五次后。
在同时按住任一音量按钮和侧边按钮2秒钟以关机/发起SOS紧急联络之后。
如果您的设备丢失或被盗,您可以使用“查找我的iPhone”丢失模式,以防止他人利用面容ID解锁您的设备。
隐私
Apple非常重视保护隐私。面容ID数据(包括您面部的各种数学表示形式)会通过Secure Enclave进行加密并得到保护。这些数据会在您使用面容ID的过程中(包括认证成功时)不断得到优化和更新,以改进您的体验。如果面容ID检测到了相近的匹配项,但客户随后又通过输入密码解锁了设备,它也会更新这些数据。
面容ID数据不会离开设备,也永远不会备份到iCloud或其他任意位置。只有当您希望将面容ID诊断数据提供给AppleCare以获取支持时,这些信息才会从您的设备传输出去。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数据也不会自动发送给Apple;您可以先查看并批准诊断数据,然后再发送。
选择注册使用面容ID后,您可以控制它的使用方式,也可以随时停用它。例如,如果您不想使用面容ID来解锁自己的iPhone,请打开“设置”>“面容ID与密码”>“使用面容ID”,然后停用“iPhone解锁”。要停用面容ID,请打开“设置”>“面容ID与密码”,然后轻点“重设面容ID”。这样做会删除您设备中的面容ID数据,包括您面部的各种数学表示形式。如果您选择使用“查找我的iPhone”或通过抹掉所有内容和设置来抹掉或还原您的设备,所有面容ID数据都会被删除。
即使您没有注册使用面容ID,原深感摄像头仍会智能激活,以支持面部动作感知功能,例如在您没有看向iPhone时调暗显示屏,或是在您看向设备时调低提醒音量。例如,在您使用Safari时,设备会检查以确定您有没有看向设备;如果没有,则关闭屏幕。如果您不想使用这些功能,可打开“设置”>“通用”>“辅助功能”,然后停用“面部动作感知功能”。
在受支持的应用中,您可以启用面容ID认证功能。系统只会通知相关应用认证有没有成功。应用无法访问与已注册的面部关联的面容ID数据。
安全性
iPhone和原深感摄像头系统都经过全面测试,符合国际安全标准。原深感摄像头系统在正常使用条件下非常安全。由于输出很低,这个系统不会对眼睛或皮肤造成任何伤害。在维修或拆解设备的过程中,可能会损坏红外发射器,所以您的iPhone应始终由Apple或授权服务提供商进行检修,这一点至关重要。原深感摄像头系统具备篡改检测功能。如果检测到篡改,这个系统可能会出于安全原因而被停用。
在通过某些类型的摄像头查看时,您可能会注意到原深感摄像头会发光。这是正常现象,因为部分摄像头或许能够检测到红外光。有人可能还注意到,在很暗的房间内查看时,原深感摄像头会发出微光。在极黑的环境中,这是正常现象。
辅助功能
辅助功能是Apple产品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活动不便的用户可在注册期间选择“辅助功能选项”,这样用户无需充分转动头部,即可捕捉不同角度的数据;而且,仍能做到安全使用,不过您在看向iPhone X时动作要更为一致。
面容ID还配备相应的辅助功能,可为盲人或视力不佳者提供支持。如果您不希望面容ID要求您睁开眼睛看向iPhone X,可打开“设置”>“通用”>“辅助功能”,然后停用“需要注视以启用面容ID”。如果您在初始设置过程中启用了VoiceOver,则这个功能会自动停用。

网友:
作者:子不语Rex
原文:iPhone X 用刷脸的 Face ID 取代了指纹,睡觉时真的会被解锁吗?

今天发布的 iPhone X 取消了指纹解锁 Touch ID,而带来了全新的 Face ID。没错,在 iPhone X 上,只需要刷脸,你就可以解锁手机、购买应用、支付 Apple Pay 了。
苹果敢将 Face ID 作为 iPhone X 的主打特性,自然有了十足的底气,能保证 Face ID 在速度体验与安全性方面,做到比 Touch ID 持平,甚至更好的水平。所以现在,请大家跟随少数派一起来进一步了解 Face ID 到底怎么样,以及大家关心的一些诸如「睡觉会不会被人解锁」的问题,到底会不会发生。
Face ID 是什么?

Face ID 是基于 3D 的面部识别。不同于三星手机或支付宝刷脸登录,使用的其实是一张 2D 的照片,而 Face ID 会使用你的面部深度信息。据苹果在发布会上的透露,iPhone X 一共会投射 3 万个红外点光源,作为特征点,这大大丰富了识别的特征元素。
Face ID 在硬件上,依赖于 iPhone X 前置刘海区的「TrueDepth Camera」,它一共由下图中的八个传感器或元件构成。其中,与 Face ID 识别过程直接相关的主要有红外镜头、泛光感应元件、距离传感器、点阵投影器。
其中,点阵投影器向外投射出 3 万个肉眼不可见的红外点光源,由红外镜头拍摄一张红外照片,根据照片上的位移变形情况,分析出被探测物的景深信息,并由此合成相应的 3D 模型。同时,距离传感器会探测在一定范围内,是否存在被探测物,以决定是否开启点阵投影器与红外镜头的工作。而在夜晚等暗光环境下,泛光感应元件会向外投射不可见的红外光源,以帮助 Face ID 更好地工作。
Face ID 安全吗?

Face ID 可以用于购买应用以及支付 Apple Pay,证明苹果有足够的信心,Face ID 有足够的安全性,而不像别家的面部识别,仅靠一张照片就能欺骗。
苹果之所以有这样的底气,在开发过程中,为了避免不良意图的人,使用照片、头像模具来解锁,苹果一共使用了 1,000,000,000 张照片来训练 Face ID 所依赖的神经网络,让 Face ID 不被照片或模具所欺骗。据苹果在发布会的介绍,原先的 Touch ID,任意 50,000 人中,可能会有一人能用他的指纹解锁你的手机。而使用 Face ID,在 1,000,000 人中,才会有一个人可能会被误判解锁成功。不过如果是双胞胎,目前的确会大大减弱 Face ID 的安全性。
同时,大家很关心的问题是,如果有人拿着我的手机对着我,手机就会解锁吗?或者在睡觉的时候,把手机拿到我面前,能成功解锁吗?苹果显然也考虑到了这一点,所以,Face ID 的面部解锁,是基于用户正在注视着手机的。也就是说,Face ID 足够聪明到,能分辨出你正在盯着手机,才会触发解锁(但目前还不能确定具体需要注视多长时间才能解锁),单纯地把手机放在面前,是没有用的。
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Face ID 利用人工智能,还可以持续地学习一个用户的长相。在完成首次对 Face ID 的录入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即使你戴眼镜了、开始长了胡子、喜欢戴帽子了等,Face ID 仍然能继续认出你,并不断根据新的数据来校准识别模型,以保证识别率。
Face ID 怎么用?

Face ID 在 iPhone X 的设置中,替代了原先的 Touch ID,但像原来录指纹一样,你可以录入多张面孔。在录入的过程中,设置会引导你随着周围一圈光环,360 轻轻转动头部,确保 Face ID 能捕获到你的整张面部信息。
而在解锁手机时,则非常简单。你拿起 iPhone X 时,屏幕会自动亮起,这时候只要你看着屏幕,Face ID 会自动识别到你的脸,并解锁手机。整过过程,基本上就是拿起手机,屏幕亮起,出现解锁动画。
使用 Apple Pay 支付的流程也很简单,首先双击侧边键唤起 Apple Pay 后,将手机对准自己的脸,即可完成授权。然后,再将 iPhone 靠近相应的付款 NFC 设备,整个流程就完成了。
除此之外,得益于 Face ID,你的手机不仅能认出这张脸是不是你,还能知道,你有没有在盯着屏幕,因此,可以实现一系列实用的小特性。例如,当 Face ID 发现是你时,才在锁屏上显示通知内容详情;当发现你一直在盯着屏幕时,保持屏幕的常亮;发现你在使用手机时,降低或静音通知 / 闹钟的声音。这些功能,在 iOS 11 的系统设置中均可以找到对应的选项,少数派会在随后的 iOS 11 技巧文章一一提到这些。
如果大家想进一步了解 Face ID 实际使用的效果,请看以下少数派整理的外媒视频:

少数派接下来仍会持续报道新 iPhone 和 iOS 11 的方方面面,欢迎你通过 少数派 iOS App 及时获取最新内容。

网友:
Face ID是iPhone X上最大的卖点。
在便利性上基本能完美替代Touch ID(整容、毁容、过敏、蜜蜂蛰了脸除外,但覆盖了湿手场景)
在安全性上超越Touch ID(发布会数据)
新增了注视不锁屏功能(三星S3已有功能,体验不好,看苹果体验如何)
新增了Animoji(小品功能,但很有趣)

另外说发布会翻车的,我来翻译一下吧:
发布会上iPhone X上的提示显示,该iPhone经过重启或者8小时以上未解锁,所以需要先输入密码。并不是Face ID翻车了。

https://www.google.com.hk/amp/s/www.theverge.com/platform/amp/circuitbreaker/2017/9/12/16296912/apple-iphone-x-face-id-demo-fail

网友:
更新一下,已入手,体验完了face id再继续更新

没有完整看发布会的,我求求你们不要答题了。以下内容皆基于发布会中展示出来的效果。
我觉得 face id 的意义在于,在取消touch id之后,给了我们一个完全可以接受的替代方案。支持apple pay意味着这个接口的安全度是足以开放给原有的一切touch id支持的第三方授权。包括支付宝、微信等等,我们可以依旧沿用原先的授权方式。造成的后果就是前置8个传感器带来的‘刘海’。这是技术上的妥协,我很希望有一天这些传感器和摄像头都能集成到边框中。
mix2和s8的后置指纹也是一种妥协。他们不能去掉指纹识别,大概率是因为技术上面没有成熟的替代方案。
我从不否认前置组件带来的黑边很丑这个问题,也没否认竖排双摄给人视觉上带来的不习惯。不要上来就说我苹果吹,不好意思,我是face id 吹。以下为原答案。
---------------------
我把说face id垃圾的答主通通踩一遍,这一次,让我感受到了13年5s发布时touch id给我的震撼。果然只要是苹果上到手机上的技术,最差都是可用级别的方案。
1.有个答主说解锁好蠢啊,还要把脸凑过去?
这种选手一看就没看发布会,道听途说。发布会视频中演示过,即使是刷apple pay,也可以在很远(相对于s8的虹膜识别╮(╯_╰)╭)角度很刁钻(目前根据拿到手机的科技媒体评测,平放在桌子上,解锁会有失败发生,待我拿到之后再试试)的地方识别到自己的脸。面部不用正对着屏幕,像使用touch id那样斜着凑到银联闪付机器就可以了,只需要看一眼屏幕。真的,牛逼!无敌!
比什么后置指纹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
下面是apple pay的截图,我觉得日常这个角度我们还是可以接受的把?而且双击power键才能唤醒apple pay界面,也不存在确认了一下金额就支付出去这种尴尬情况。我就不理解为什么那么多人会画一个脸贴上去支付的漫画,来踩一脚face id的实用性。

2.还有人说那我媳妇趁我睡觉直接照我脸就解锁了?
兄弟,必须睁开眼睛好吗?
3.基于红外识别,戴口罩和眼镜(怎么这也有人能抬杠?我说带面具了吗?),改变发型,都不会影响识别。
4.还有人抬杠,说人不在手机旁边,想让别人解锁怎么办?你的智商可以告别手机了。以前touch id怎么办,现在就怎么办。(非要我跟你讲清楚还可以用密码解锁吗)
而且face id的安全性是比touch id 要高的。如果你的手机被盗,你的手机上遍布了你的指纹,完全可以通过采集之后重新建模来解锁。但是人脸的建模,需要知道你脸的样子,模拟深度(还需要模拟你的脸部不同部位发热量,热感此部分存在异议。)这个技术难度,明显比指纹要高的多。
5.关于第一次展示为什么失败了。我特意找到发布会的失败截图。以及ios11版本的系统刚开机时touch id的解锁图。了解iPhone的都知道,iPhone在开机或者多次错误的指纹识别后,会需要你输入密码解锁之后才允许继续使用指纹解锁。发布会的第一次失败明显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我再补个中文的截图吧...心累

6.关于屏下指纹识别我没做太多了解。但是市面上目前连一个稍微像样的集成了屏下指纹识别的手机都没有。了解苹果的都知道苹果很少做先驱。
我觉得iphonex前面的depth camera的人脸识别模块很容易演化的越来越小,最终集成进边框的可能性是很大的,但是mix2的后置指纹想演化到前面,最终还是只能往人脸识别走。但是明显和苹果的技术差了不止2年。
关于取消了touch id的争议,我其实引用了pansz大大的说法。

网友:
看了一些Face ID相关视频和吐槽。看到苹果解释说,同时按两侧按钮会暂时关闭Face ID功能。
正常应该搞一个,在非视频状态,客户设置眨一下左眼或右眼,关闭Face ID。

关于 眨眼和Face ID,实际上人脸面部表情丰富,应该会有各种面部表情(动作)实现更细功能。
举例。眨左眼关闭Face ID,眨右眼打开当前app默认的3d touch功能菜单。

实际上只要未来还能解决识别当前视线集中区域到足够小。原来pc鼠标一套可以完整在手机上复现

网友:
开车时让Siri做事终于不用验指纹了。不过,可能还是需要看一眼iPhone,最好是识别驾车模式不需要看iPhone就能解锁。

网友:
我旁边的朋友借我手机参观一下,我想知道我的手机有没有解锁,他会不会不小心看到我手机上的秘密,但我却不敢看我的手机。
因为在我看向我手机的时候,它就必然是解锁的。

薛定谔的猫有木有~

网友:
强答一波

知乎惯例,先说结论:这是苹果打开了VR世界的一扇门。

首先说明的是,本答案纯属脑洞,无任何已知的消息证明这个推论是正确的。

当所有人都在关注face id解锁的成功率,在关注发布会上解锁失败的时候,你们根本不理解苹果。
当年苹果的iPod风靡全球的时候,几乎所有人都在关注外观,关注音质,关注续航时间,关注容量,关注歌单,有几个想到了往iPod导歌的iTunes已经打通了从创作者到消费者之间的分发和购买渠道,并将逐步增加视频、App的分发,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数字内容分发渠道之一?
当别的mp3用户还在搜索,下载,试听,或者买cd,压制;然后分类,标注,拷贝到mp3的时候,iPod用户只需要在itunes点击购买,然后同步就好了。

而且后来iPhone的风靡,App  store的助力有多大,我想不用多说了。

不多扯过往,说回face id。这只是一个代替密码输入的东西吗?拿衣服。
看看这张图片,你会想到什么?
想不起来的话,再看看这张
还想不到么?再看看这张呢?

看到了什么?原来3D设计师辛苦几个小时甚至几天才能制作出来的人脸3D模型,现在你只需要用iPhone X对着自己不到一秒钟,你的模型已经自动生成了。
再回想一下发布会上关于Animoji的演示,生成的这个模型不只是静态的,是会动的。
再想想去年开始大热的VR,一众厂商还在播放设备上努力,马云在描述虚拟购物,马化腾还在考虑腾讯在VR应用上是先做虚拟社交还是游戏,但至今可能大家对VR最深的印象还是日本的十八禁游戏《VR女友》——因为报道的多。其它的,更多的是展望未来——因为现在内容奇缺。今天,苹果告诉你:内容不再缺了,缺什么,自己拿着iPhone X,对准,拍照保存就好了。
除了VR,还有传说要火传说了很长时间但真没火起来的3D打印,起码在消费市场没火起来。因为不是所有人都是3D设计师,但很快,妹纸们可以把自己的自拍照片,错,是自拍模型打印出来送男友了。以后,买房子要留一间房间专门放家人的各种3D模型了……
所以,face id不是一个识别工具,不是密码的替代品,而是苹果给大家打开VR世界的一扇门。这,才是iPhone X广告词"iPhone X Hello,未来"的真正含义。
好像还没人发过类似观点的贴子,如果你是第一次看到这个观点,留个赞吧。

网友:
类似的技术可以用来做现场小范围的岩体结构面测试啊!
只要苹果开放API,有人写代码,加上AI,就看训练量了。
当然,首先你要有一对可用的肾。

网友:
技术上不是很懂,不过发布会和介绍还是看了的。如果苹果实现了他们做出的承诺(在技术上苹果一般不吹牛逼,这个我还是信任的),那么作为一个解锁屏幕的方法,我相信Face ID的体验应当是上佳,估计会比我现在用的sp4上这个平放不行斜点不行戴上眼镜换个发型都要重新录入的windows hello要高好几个华莱士。

但是从一个用户的角度,我还是对于Face ID作为支付安全保障存在疑虑,就目前掌握到的信息,我只能说我个人对其的信任远不如密码和指纹。这倒不是混淆和破解的问题,而是同样作为进行支付的一个许可凭证,密码、指纹和面部特征虽然同样都是唯一人持有,但前两者是私密的,而面部特征是公开对外展示的。
这就决定了输入密码、识别指纹是一个需要用户主动操作的,用户可知、可选、可中止的过程,而识别面部完全可以是被动的,在静默无告知的情况下完成,从而变成一个用户无法察觉并且无法阻止的过程。密码和指纹在用户主动输入之前相当于与设备存在物理隔离,而只要用户在使用中,面部信息是无法对设备保密的,你的脸随时随地都在那一群传感器的面前晃悠,他想什么时候扫就什么时候扫。
所以说之前有人提到的拿着手机在脸前晃一晃就解锁了,这只是日常使用中的小烦恼,管好自己的设备就行了。但当Face ID用作支付凭证时,这种“非用户意愿”的识别会成为严重的问题。在丧失了录入的主动权之后,用户的安全只能寄希望于软件层面(或许还有特殊硬件)的防护,但这些防护都有可能被攻破,它们永远不如物理隔离安全。如果有恶意软件绕过系统防护,在后台静默验证Face ID进行支付,那将成为巨大的安全隐患,并且Face ID识别率越高,识别速度越快,识别越精准,情况就越糟糕。
目前Face ID要求目光注视才会进行识别,算是一道防火墙,但它的可靠性在我看来依然是堪忧的。一方面这个限制是否可以在软件层面绕过还未可知,另一方面传感器附近就是显示区域,眼球注视位置识别的精度能否达到这个级别还很难说。
所以说利用公开展示的面部信息作为支付凭证在我看来是存在安全隐患的,而这安全隐患和识别准确度与欺骗无关,如果对于密码和指纹的破解相当于伪造签名,针对Face ID的攻击则相当于于将签着名按着手印的白纸交了出去,而在白纸上写合同还是写欠条,金额是五毛还是一个亿,都完全由不得自己了。

这是作为一个用户角度的担忧,期待有人来解答我的疑虑。

网友:
Face ID是非接触式的,是“无线”的;
Touch ID是接触式的,是“有线”的。
——这是我能想到的唯一需要用Face ID取代Touch ID的理由。
也许有这条理由就足够了,手指少按一次总是好的,毕竟科技进步不就是为了让人可以更懒么……

网友:
先说结论: face ID面部识别很先进,但是它的实际安全性存在被表面数据误导从而高估的可能。
没错,我说的就是发布会上的那个1/1000000误识率这个数字。(结合发布会语境,我认为这里“误识率”更接近“认假率FAR”的定义,以下“误识率”均代表FAR)
(先回复一下评论里一些反驳的观点,可能是我第一次用手机在知乎码字,表述不够清晰的缘故,让一些人对我的分析产生了理解歧义。我会试着重新解释一遍我的观点,无论是否同意,都欢迎讨论。但是希望友善评论。)
首先,面部识别在防伪能力上是过关的——苹果发布会上已经说得很清楚,伪造的面具通不过识别。同样的,指纹技术防伪能力也很强——因为扫描的是真皮层,普通的指模骗不过touch ID。所以本文并不讨论『复制』和『伪造』。
其次,面部识别比指纹多了一个维度,因此理论安全性更高。因为指纹是2D信息,而脸部还包含3D景深,因此两个看起来很相似的指纹可能可以互相解锁,但两张看起来相似的脸未必可以,这大大增加了用相似脸型蒙混过关的难度,从而加强了面部识别这一技术的可用性。
正因如此,苹果才敢于宣称指纹识别的误识率(认假率)为1/50000,而面部识别的误识率则低达1/1000000,相差高达20倍。

然而,面部识别更容易被找到那个能产生误识的个体,从而带来更高风险
因为,面部匹配范围要缩小20倍太容易了,肉眼就能轻易做到。
我先说个现实中的例子。如今身份证造假是越来越难了,于是不法分子想出了一个新方法:收集和汇聚全国各地那些丢失的身份证,几百到上千张,汇总成一个库。如果你要办个假身份,只要在这几百张遗失的身份证里找一张照片最像自己的,一般都能找到一两个。虽然如果被办了挂失,联网查询会露马脚,但不联网的日常使用问题不大,因为身份证是真的,而照片又差的不是太多。
这种方法能生效的关键在于,对照片进行人工筛选缩小范围非常容易,而照片又是可见的公开信息。与之相对的,指纹并不是公开信息,人工筛选也很困难。于是,对Face ID,本来我可能要邀请一百万个人来破解,才能找到一个人可以冒充本人(对touch ID来说是五万人);然而现在我可以『千里挑一』,在一百万人中用照片先筛选出一千个长得比较像本人的人,再邀请他们来试错,这样一来,破解面部识别真正涉及的人数和需要尝试的次数将反而大大少于指纹识别。
前一阵『FBI头疼如何破解恐怖分子iPhone密码』的新闻想必都看过吧,就拿这个做例子,FBI捡到某恐怖分子头目的手机,假设上面同时设置了指纹密码和脸部识别密码。现在FBI想要解锁手机,指纹是几乎不可破解的,因为他们没有这个数据。而虽然他们也同样没有他脸部的详细数据,但仅凭该头目公开的视频/照片,就可以缩小范围至少百倍,从而找到和他极为相似的人群。搞不好,全美和好莱坞的十几位本拉登扮演者里说不定真有一两个能解锁本拉登的iPhone X呢(误)。
当然以上都是基于职能部门的视角,在可以动用各种力量的前提下,Face ID才显得不那么安全。日常生活中要找出如此巧合能解锁你手机的人确实没那么容易,我也并非想说face ID不安全,只是阐述一个观点,即它的实际安全性存在被表面数据误导从而高估的可能。究其原因,照片的公开性和可预筛选的特性起了很大的作用。我不会去尝试解锁高晓松的手机,因为我知道解锁的概率根本为0。但遇到吴彦祖的手机我会忍不住试一试,说不定有1%的机会呢!就是这个道理。【微笑再见】

==原回答==
苹果用了至少四个面部识别传感器,一举将面部识别这个黑科技从“鸡肋”变成了“可用”,这毫无疑问是一个历史性的进步,我也相信从交互体验角度,未来属于面部识别。iPhone X声称自己是代表未来趋势的手机,这一点也没错。
但另一方面,苹果声称的face ID 低达百万分之一的误识别率可能会误导用户,让他们以为和指纹五万分之一的误差相比,安全性比后者高了20倍。事实上,面部和指纹同样作为生物的个体特征,前者是公开的,后者是非公开的,这是区别之一。区别之二是,人类大脑对面部特征极其敏感,识别能力远强于指纹。因为这两个原因,指纹所带来的优势可能远远不止这20倍的误差水平。
先简化一下,假设面部误识率为1/100,指纹为1/5,你有100个朋友,现在要你:1,找出其中一人用面部去解锁另一人的iPhone X;2,找出一人用指纹去解锁另一人的iPhone 8。显然第一个任务要更容易做到,因为你记得每个人的样子,要找出一个最相似的人去试一次就行,而指纹你只能随机碰运气,大概平均试五次才能成功。回到1/1000000这个数字,你当然记不住100万人的样子,但因为获得他人面部信息太过容易,在街边随便安一个摄像头就能做到,用目前最简单最粗糙的面部识别算法稍稍做个分类,把目标人群缩小到1/20甚至1/2000以内根本不是难事。
以上计算并不严谨,我只是想借此表达一个观点:现实中用面部识别盗刷他人手机要比指纹盗刷容易太多。苹果声称的那个百万级误识别率只是一个理论值。毕竟和你指纹相似的人再多,他们在茫茫人海中对你的威胁远不如你身边的双胞胎兄弟来的大。

网友:
在知乎看了一圈答案,大部分都在纠结iPhone X的全面屏,居然很少有人谈到Face ID这个我认为将会对整个手机行业的交互造成深远影响的功能。没看过发布会可能很难理解,其实Face ID才是苹果真正的武器,也是在发布会最震憾我的,其对手机业界的引领作用和里程碑意义我觉得甚至大于5s的Touch ID。
技术上的问题其它答主已经回答的很好了,所以我想从其它角度说一下Face ID。
库克发布会一直以来的问题是没有像乔布斯一样讲清楚为什么我们需要这个功能,所以看下来好像是 苹果要做全面屏 -> 苹果取消Touch ID -> 苹果需要Face ID 这样的逻辑链条。其实不是这样的。真正的原因是苹果需要Face ID而不是全面屏需要Face ID
我替库克重新理一下2个逻辑链条,来谈谈苹果为什么需要Face ID:

  • 现在用iPhone的应该都知道,苹果在推出3D Touch之后改过一次锁屏界面交互逻辑。然而改变后的体验并不好。在  亮屏 -> 点压通知 -> 解锁界面 -> 指纹解锁 -> 处理信息 的流程中指纹解锁会产生割裂感。所以苹果推荐的的流程是 亮屏 -> 指纹解锁 -> 点压通知 -> 处理信息。但这个流程简直反人类,导致3D Touch一直是有些鸡肋的功能。所以,苹果需要一套新的交互逻辑来打开锁屏界面的交互。所以Face ID来了: 亮屏同时Face ID解锁 -> 点压通知 -> 处理信息,完美。可见,Face ID并不是用来顶替Touch ID的,而是本身在锁屏界面的交互上相对于Touch ID有着天然的优势,是苹果在锁屏界面交互逻辑上发展的必然结果
  • 从苹果的各种动作来看,苹果根深蒂固的认为手机的未来在于交互方式的发展,硬件设备的发展是为了交互发展而服务。从最早的触摸开始,Siri(语音交互),Touch ID(指纹交互),3D Touch,Air Pods等等,都是交互方式的发展。而Face ID让我们看到了新的交互方式——颜交互。比如以后我们可以有表情Face Time:使用卡通人物让对方就可以实时看到我们的表情,只需要很低的流量。再比如颜指令:不需要发出声音,只需要对手机做出对应的脸部动作就可以触发指令。或者提高Siri识别的准确率等等。颜交互是一片新的大陆,相信第三方会有更多新的想法出现。更高的性能带来更新的体验。所以Face ID带来的新的颜交互方式是苹果在扩展交互方式的探索上的必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