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HPN91一体机电路图纸

楼主(2017-11-03):
同行拿块HP一体机主板说是改LED高压搞不亮了,接19V电源开关小板白灯不断闪亮,看看板子也没有烧的痕迹,而且板子在保(之前有焊接的痕迹,保不了了)买也买不到这个板子,同行简单的换屏搞成不亮机了,同行朋友急死了,修不好,不好给客户一个交待了,嘱咐我一定要修好!可是没有图纸,象盲人一样不好下手,所以求助于强大的迅维网,看看哪位同行能找到这个图纸,不胜感激!在此谢过!主板型号:DA0N91MB6D0   REV。附图片:

网友A:
这个淘宝都没有的       我修过一台大短路的   要是其它问题  没图纸  很难搞的

网友:
谢谢老师傅的分享,让我们新手收益匪浅,以后多发点通病什么的,谢谢

句容诚信电脑 -5 -5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电路图找到了!

网友:
哥们,这机器的BIOS能帮忙备份一份不,手里也接到一个,一个电路的上管穿了,现在修好能上电,会卡LOGO将近50秒,不认外接接盘,网上买的BIOS刷上都不行。想试试是不是BIOS的原因。

网友B:
哥们。这机器不接高压是不触发的,高压线不接到主板上,开关会闪灯,0.010-0.013闪的。

网友:
这机器有图纸也没辙啊,主板上没有丝印的,惠普啊惠普。

网友B:
哥们上论坛啊我的天,我估计你的机器就是我说的问题啊,帮我备份一下你的BIOS,我这个试了几个买的BIOS都不行,要么就是停在0.3不动了,要么就是直接不触发。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哥们上论坛啊我的天,我估计你的机器就是我说的问题啊,帮我备份一下你的BIOS,我这个试了几个买的BIOS都不 ...

好,明天备一份,传上来

网友:
好的多谢。你的机器怎么样了?找到了问题没有,我这个怕是悬了,最开始是1.0V上管打穿了,现在卡LOGO不认外接设备。怕是三合一的U挂了

网友(2021-04-12):
谢谢老师傅的分享

网友(2021-11-14):
引用 网友B:
哥们。这机器不接高压是不触发的,高压线不接到主板上,开关会闪灯,0.010-0.013闪的。

非常感谢大哥,短路主板维修啦2天结果是没有接高压线,以为主板一直没修好

网友(2022-01-06):
引用 网友A:
这个淘宝都没有的       我修过一台大短路的   要是其它问题  没图纸  很难搞的

大短路你修的哪里。指点一下

网友(2022-05-07):
开机短接是哪个?有没人告诉下谢谢

网友(2022-10-05):
需要开机板和高压线才能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