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7360/7060/7055联想7400/7450/7650提示硒鼓卡纸解决方法

楼主(2017-11-03):
                        兄弟7360/7060/7055联想7400/7450/7650提示硒鼓卡纸解决方法 和网上其他兄弟7340更换纸盒传感器拆机图解教程是一样的,但是网上没有教怎么安装的方法,所谓拆简单,但是装回去那就比较麻烦。安装和拆解方法图解,一看就知道怎么回事。
  拆掉高压板,和下面的螺丝钉
进纸传感器

拆支撑杆
拆高压板
拆电源板,因为进纸上纸传感器数据线接口位置
齿轮弹簧位置错误也会导致不上纸
分离机器,否则很难安装传感器上面

网上有兄弟7340更换纸盒传感器拆机图解教程,但是没有具体安装的教程。所有拆很简单,但是按照那个方法是很难装上去的。所有用分离的方法,拆机和安装都是很简单的

网友:
小倒刺 写的不错  你是什么鸟手机啊 赶紧给我扔掉

网友A:
如果不太熟悉,拆之前一定要先拍照,不然装的时候不知该怎么办。

网友:
我装的时候就拆了挫纸轮,再拆了一边的螺丝扒开一点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太熟悉,拆之前一定要先拍照,不然装的时候不知该怎么办。

我平时都是拿着手机录像 慢慢来拆的 因为之前刚开始的时候有一次换定影膜的时候拆散了装上去有个小件 弄了快一个小时才知道该装哪 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