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800pojieBIOS密码

楼主(2017-11-03):
开机进BIOS要密码,刷过BIOS还是一样,是什么 问题?

网友:
把TPM芯片拆掉试试看
还是不行的话那密码就很有可能在EC里面前提是EC是自带程式的

网友:
            这个机子 以前我换EC 清除过

网友:
我见过戴尔密码没在BIOS里在一个小芯片里

网友:
加密芯片  或者ec吧    楼上都说ec   那估计在ec里面

网友:
EC可能是带程序的 9012的EC么  是不是的

网友:
这个是24C吧,也刷过吗?  还有输入三次错误的密码有溢出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