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 X 只有 Face ID,没有 Touch ID ,是屏下指纹技术未成熟的无奈妥协?

楼主(2017-11-03):
还是今后 iPhone 的发展路线是打算舍弃 Touch ID ,主力推广 Face ID 技术? 明年(2018)的屏下指纹识别技术若是成熟可量产,新款 iPhone 是否会全部使用今年 iPhone X 的高屏占比设计,并加上屏下指纹识别技术? 明年(2018)的新款 iPhone 真如以上假设的话,是否意味着 iPhone X 是苹果公司在2017年因为技术发展所限,非能达到原预期效果,却又因十周年的特殊时间节点,以及市场高屏占比手机已开始进入白热化竞争,迫于市场…

网友:
John Gruber 对苹果用 Face ID 取代 Touch ID 的看法
根据内部员工的信息,苹果是主动提前放弃了touch ID,全面转向了face ID了。
另外,authentec的员工也在大量转移到其他项目上。很有可能未来苹果会全平台转向face ID。
另外最新的爆料,2018年的iPhone全部都是Face ID的了。

网友:
发挥你的想象力。比较一下指纹识别能做什么,3D摄像头能做什么。
相信你会有答案的。

网友:
指纹识别要划定物理界限才好对点。所以正面不开孔指纹,需要把玻璃蚀刻出凹槽来。
但你总不能在屏幕显示区域作凹槽吧!如果把识别范围扩大,那会浪费大量空间,用户掏手机看时间也会误解锁。
唯一方案是配合amoled屏,用一块常亮区域来作标识。但amoled常亮久了会老化。而且必须靠眼睛观察对点,我觉得还不如靠指头触感在手机背面对点好用。
所以,屏下指纹并不见得好用!

而Face ID,背后原理是景深信息的快速采集和匹配。目前虽主要用于解锁,但后续型号,随着传感器迭代和性能提升,潜力无限。

大家都在谈人工智能、AI在手机上的运用。
但像菊花厂那样重复发明轮子,搞个AI辅助芯片,完全是瞎扯淡。X86、RAM的架构已经定死了,AI作基础数据整理的小脑主要依赖于台积电、三星、英特尔的制程进步。AI真正的做决策大脑在云端,依赖5G高带宽。
而AI的耳朵、眼睛才是手机厂商创新的机遇所在。只有各类传感器丰富的信息采集和运用,才能把日益性能过剩的半导体产业喂饱,才能使高速5G网络的作用不只限于秒下电影。

iPhone X的景深传感器,就是对智能AI手机眼睛、耳朵的尝试!

网友:
回答被建议修改:
包含不友善内容
作者修改内容通过后,回答会重新显示恢复正常。为什么回答会被建议修改?
(null)

网友:
Face ID 成本太高,目前只会在高端设备(iPhone LGiX)上出现。
iPhone NGi/SE 系列,乖乖 NG Touch ID。
例如 iPad Pro 等等过大设备还是乖乖搞混合识别技术吧。这两者可以都搭载,哪个方便用哪个。iPad 也不用搞全面屏,但是可以加上超级深感摄像头。毕竟 iPad,要过高屏占比干嘛?还不如适当缩一缩边框,塞更高密度的电池,更好的屏幕。
下一代 12.9-inch 版本还可以塞双摄像头呢……

网友:
一旦取消掉的,不可能添加回来。

他们会习惯的
                             —Apple
(限硬件)

网友:
谢邀。实际上苹果公司认为FaceID比TouchID更安全,又可以解决屏下指纹检测的问题,所以他们不会回去用TouchID了。苹果给出的数据是TouchID误开率是50000分之一,而FaceID是1000000分之一(参考资料1)。
大家觉得faceID不安全可能是受最近三星的手机faceID轻易被照片糊弄的事,实际上Apple的FaceID安全的多,它如何运行见参考资料2,它实际上是建立了3D的模型而不是2D的:
另外大家不知道的是用了TouchID的三星也会被打印出来的指纹(参考资料3)轻易骗过。

参考资料:

  • http://www.macworld.co.uk/feature/iphone/face-id-v-touch-id-3663945/
  • Forbes Welcome
  • Forbes Welcome
  • How Secure Is the iPhone X's FaceID? Here's What We Know

网友:
其实有答主说的很明白了,屏下指纹反而比实体键麻烦多了,因为没有触感。屏下指纹不可能做到全屏幕都可以按,能按的也就是一个下方区域罢了。那手机在兜里,你连哪边是“下方”都难分清,又怎么可能自然地盲开呢?而且因为没有实体键,你需要先按一下侧开关点亮屏幕,然后才在屏幕显示的区域上按指纹,这个流程可是相当麻烦了。

如果全面屏还要保留实体指纹,那就只能是侧键或背面了。但侧键和背面指纹也有自己的很多局限,终究还是不如正面识别。综合考虑,事实上全面屏时代就不可能有所谓完美的指纹识别方案,那还是彻底抛弃了为好。

网友:
如果有跟现在的指纹识别一样完美,而且不会霸占空间的方案,iPhone X肯定会加上去的,可是,目前没有啊,所以就直接取消了。

按理,手机解锁用一种方式就好了,对比三星,四种方式,你到底该用哪种?难道解锁方式越多越能成功吗?答案是非也。

指纹识别有一个弊端,湿手以及手脏都是无法成功识别的,生活中有很大机率会出现这种情况,相比面部识别,除了面部被遮挡以外都是没问题解锁,更容易改善。

目前来看,面部识别的成功率没那么高,但是会在下一代完善的,毕竟刚开始的指纹识别也是这样过来的嘛。那时候还大把人说指纹识别率太低,输入密码或图形解锁百发百中呢。怎么现在又来了?

从目前来看,指纹识别的弊端比面部识别的大。毕竟手指的水,汗,脏,浅很难根治的。。

网友:
现在在这理性分析没用的,因为真机没到手。每年新发布会都是如此,你和果黑分析这么做仍然很方便,或者更方便了,他都会自动忽略。

不过每年最打脸的就是新机普遍到手以后,这种质疑就全都不存在了。

某些媒体营销号年年云玩机这手段不知道骗了多少果黑,还自以为很高明:媒体都这么说。

有些人请别自称mifan谢谢,我和周边的人基本都是iPhone和小米,他们从来不会黑别的手机也不会盲目对比,而是沉浸于玩机。

网友:
那些说面部识别比指纹先进的,指纹不只解锁能用啊。你有十根手指但是只有一张脸。你可以把不同指纹设置成不同功能,但是面部识别做不到。试想一下,你用中指点一下,弹出菜单,跟电脑的右键一样,是不是交互方式都改写了?

网友:
是不是,下一代可能会揭晓,苹果貌似还申请了专利,这就是技术储备,苹果的风格,激进的同时还给自己留后路,假如face id不尽如意,下一波,再加个屏下指纹,再一次改变世界,赚(pian)一波,还不是美滋滋的。

网友:
前几天开了一下脑洞,想象了一下 iPhone 的未来,放在这个回答前面。

未来的旗舰 iPhone:
没有耳机接口,耳机全部Airpods。
没有充电接口,完全依赖无线充电。
没有sim卡插槽,完全依赖esim。
数据导出和备份完全依赖iCloud。
这样防水防尘等级直线上升了吧?外形也能做到强纳肾姨夫最喜欢的圆角无任何开口。
机身内部还能空出不少空间加电池。
就是修起来麻烦点。
再结合我原来答案里说的屏下摄像头、感应器,那画面简直美的没法看。
昨天的新闻里google 的人工智能已经进化到我们之前无法想象的地步
Google 宣布 AlphaGo 最新版本 能在三天击败去年战胜李世石的软件

随身硬件的整合、商业化应用我个人比较期待苹果(我没说创新哦),如果有一天能够把进化之后的 AI 应用装到随身设备里,那想象空间就太大了。
未来已经在我们面前拉开了大幕的一角,这真的是人类历史上最接近造物主的时代,真想多活个百八十年啊。。

-------------------下面是原来的回答---------------------

立个flag,Face ID 以后(未来3-5年)就是 iPhone主要的安全验证方式,屏下指纹识别这种东西不会有了。

技术原理就不多废话了,认真研究的人都知道 Face ID 比 touch id 安全先进的多。
未来更可能的方向是屏下摄像头,感应器,把刘海弄没。

至于使用体验,我不知道别人,我反正从来没有在兜里解锁手机的经验,以7 plus 的重量和体积,兜里解锁我担心他摔出去。而且你也不知道你放兜里的时候哪边朝下啊,怎么在兜里顺利的找到 home 键。这纯属吹毛求疵。

Apple 今年发布会软硬件的重点大家也看到了,无非就是人工智能、AR、还有基于前置的诸多摄像头的很多应用,我不认为 Apple 花了这么大力气想办法把这么多摄像头感应器集成到那么小的地方是个临时方案,想当年老罗把听筒和摄像头做到一起还在发布会吹了好几分钟呢。

在我看来,手机响了,掏出手机,看屏幕解锁,点击通知查看,这个流程比原来简单多了。这也是 iOS 11通知中心改版的目的所在吧?

至于那些无脑黑的,什么女朋友晚上刷你脸解锁啊、晚上太暗没法解锁啊、重度烧伤识别不了啊、双胞胎互相解锁啊、笑笑就行,这些段子有点低估了苹果工程师解决问题的能力。

网友:
阅读理解能力差、嘴巴还不干净的就不用往下看了,请您移驾到别的答案,谢谢。

以下内容仅代表我个人观点。苹果类似这些做法并不激进,没有其他任何意思

欢迎友好讨论,不接受就点反对,想撕逼或者阴阳怪气的还是省省吧,别浪费时间打字了。

为什么现在有那么多“你的观点和我的不一样,你说苹果不激进,你就是给苹果洗地”的人,我们三观真的不一样,没有交流的必要

——以下为原答案——

MacBook Pro 取消光驱——苹果太激进了
iPhone 7 取消 3.5mm 耳机孔——苹果太激进了
MacBook Pro 全面用 Thunderbolt 3 取代其他接口——苹果太激进了
Face ID 取代 Touch ID——苹果太激进了

初代 iPhone 取消物理键盘——太激进了(感谢评论区补充 doge)

每次苹果改个什么都有人说激进药丸,建议你们投入微软爸爸的怀抱吧,毕竟2017年6月的新品连个 USB Type-C 也不用,多好
哪天苹果真完了,怕不是50年以后插 U 盘还得分正反,听个响还得连着碍手碍脚的线

网友:
在全面屏的情况下,没有Home键挖孔的情况下,在不是全面屏下指纹的情况下,
有些所说的Touch ID可以在从兜里拿出来的同时解锁这件事其实是不存在的,请问你在从兜里拿出来的时候怎么确认手机的指纹解锁位置在哪里?就算极端情况下你在兜里摸来摸去摸到了听筒开口,然后再把手机倒过来,也未必能找到指纹位置吧?
至于全屏幕下都可以指纹解锁,你确定这种情况不会很容易出现你不想解锁的时候手机被解锁的情况?
好,那就算把手机从兜里拿出来看了眼屏幕上Home键位置-放上去解锁,这个过程真的有Face ID在你看上去的时候就已经解锁了来的方便?
我觉得Face ID很好,指纹这个交互现在不过时,在未来不久的交互上也迟早过时。
BTW
有些人啊,苹果作出改变了就是激进不成熟不考虑用户体验苹果要完,不作出改变比较保守就是你看千年不变没了乔布斯就是不行创新已死苹果要完。
开心就好。

我再针对这个题,优化下我的观点。
我觉得有些人有一个误区,就是觉得从兜里可以直接解锁这个优势是Touch ID的优势,但其实这只是个交互层面用户使用习惯的优势。
试想一下,
如果现在的iPhone X上面的交互逻辑,放一个全面屏幕区域的假的Touch ID,也就是说在兜里时全屏幕下按屏幕,然后给你一个震动反馈,在你拿出兜的时候看向屏幕,然后就解锁直接进入主屏幕,如果你不按屏幕,则通过Face ID解锁后留在锁屏页面。(你使用手机的情况,要偏说我解锁就为了给别人用,就不看屏幕解锁放在一边呆着,这有点抬杠)
现在你还觉得这个是Touch ID的优势吗?
看上去像是Face ID和Touch ID之争,我觉得更像是iOS10和iOS11之争,iPhone X上的iOS 11 更有iOS 7 拟物化转扁平化的之势。
说一下自己的思路,大家可以心平气和的讨论。

网友:
说 Face ID 和 Touch ID 没问题,其他很多回答扯到其他部件算怎么回事?
看了几条科技新闻就以为了解全部了?
你苹果也只是收购了指纹识别公司,没有收购三星好吗?
真要说在屏幕上下功夫也就是校色以及今年对 LG 的投资。
剩下还不是看 Samsung Display 等厂商的研发进度?他们没推出全面屏,能有今天的 X?
怎么不说苹果给我们造了一个地球出来?

还有扯耳机插孔的,快一年过去,你见到有几个拍手叫好的?
叫好也只是说 AirPods 方便,没人说取消耳机孔是件大快人心的好事。

网友:
其实并不赞同“屏下指纹比面部识别好用”

你们觉得现在的Touch ID比Face ID好用,是因为:

Touch ID:在拿手机的同时可以按home键同时进行指纹识别,这样,手机拿到面前已经是解锁了而且是到了主屏幕到了“能用”的状态

Face ID:必须先把手机拿到面前,识别后再划一下屏幕,然后才进入“可用”状态。

然而!!

如果没有home键而是屏下指纹呢?还能很流畅地在拿手机的同时进行识别吗?

而且根据iOS 11的逻辑,手机的“可用”状态并不是从主屏幕开始,而是从锁屏界面开始。

So,

Face ID和屏下指纹,高下立见。

网友:
二更:面部识别是“提供信息”给设备的一个全新方式,那是否会有新的“理解方式”或者“表达方式”产生呢?弱人工智能是一个相当关键的出口,如果人机交互从以前的点按和显示,以及一点点的声音以外,可以有更多的互动,让手机真的“活”起来,那就太有意思了。

更新:评论里仍然会提到指纹识别的便利,其实不可否认在“识别”这个单一需求上,指纹识别已经足够满足绝大部分人的日常需求了,而面部识别解决的,却远不仅限于识别。
       试想,当你目光聚焦远处,嘴角微翘,手机智能识别你正在欣赏美景并希望拍下来,那么解锁的一瞬间就同时进入相机,那这个效率就远远高于指纹了,当然了,锤子通过不同手指完成一些指定的、高频需求一定程度上和这个效果类似,但是由于表达的内容巨大的信息量差距,面部识别几乎在效率上碾压了指纹。
       场景2:地铁中你目光呆滞,嘴角下沉,掏出手机,它自动根据你的使用习惯判断你目前很无聊,通常在此时打开微博,知乎等应用,那它解锁直接进入这些应用,岂不是又快一步。
       同样的场景还有极多,自拍、等待心上人回信,等等等等,支持的场景越丰富,配合人工智能的学习,一台真正“懂你”的手机一旦问世,杀伤力无疑是恐怖的。

不是。
无论怎么调侃face ID,但事实上face ID就是比指纹识别更加先进、高效且有趣的。

先进
       指纹识别的可用性之所以这么高,除了识别技术上的先进,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它的功能单一性。“身份验证”基本是唯一应用,我们被整个智能交互浪潮洗礼至今,已经调教成习惯运用“点按”来执行与设备的交互,指纹识别在这个前提之下,符合直觉的把掌控人机交互入口的钥匙放在了我们的手指上。甚至让很多人认为,它原本就应该这样,没必要改变。
       可事实是如此吗?我们在遇到一个陌生的物体,不知道它的一切属性时,“看”这个动作,永远比“摸”要来的高效、安全。而且为什么是机器向我们“要”一个许可,而不是机器认识我们?
        即使只从“身份验证”的角度出发,在采样足够的情况下仍然是面部识别优于指纹。指纹目前的优势在于:技术成熟,用户认可。而面部识别在解决采样数据量的前提下,加快识别速度到指纹识别的水平,相信取代指纹识别只是时间问题。
        再从“全面屏”的角度考虑,正面的指纹识别受制于手指的面积,必须要有足够的面积才能保证采样数据,而面部识别,一个传感器和一个点阵发射器的组合,虽然在目前有碍观瞻,但是面积基本上是碾压指纹识别的。

高效
       从去年起,抬起iPhone便点亮屏幕的设置逐渐深入人心,一方面是由于没有实体的home按键以后,解决“只看时间,不进桌面,欣赏壁纸”的这些需求,另一方面让手机亮屏面对用户也是苹果想调教的吧。当然这只是猜测。
       效率上,拿起,按下,这个动作已经非常高效了,但是如果拿起,解锁这个动作又进一步,而且同时解决验证,肯定要高效的多。

有趣
       发布会上展示的自制表情只是非常基础的应用,想象一下,如果手机可以根据面部的表情判断用户情绪状态,甚至通过分析眼部的焦点分析用户目前正在看的内容,那么打破“点按”这个交互就成为了可能。好莱坞有一个著名的演员,通过面部捕捉,演了一大堆“怪兽”,比如指环王里的“咕噜”,猩球崛起里的“凯撒”等,如果这个技术应用场景被开发成消费级的,那么娱乐的范围又多了一个维度。

网友:
乔布斯不是说过,最好的技术就是你完全感知不到他的存在,都甚至不用点击home就是解锁,。。。。。。。如果觉得我的回答有帮助可以微信下载表情包!战斧萝莉!支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