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 X什么时候会降价?

楼主(2017-11-03):
如果iPhone 8,iPhone 8 Plus、iPhone X同时出售,iPhone X的价格肯定会高。想知道什么时候会降到7000左右的价格。这个还比较能接受。还想问一下,买美版日版的怎么样呢?相关问题:iPhone 7什么时候会降价?

网友:
别奢望降价了,若以美元计价,题主指的新iPhone(预计官方名称叫iPhoneX)的起售价肯定是高出iPhone7一截的,而且由于韩国的核心零部件供应商的产能紧张,新iPhone的发布已经较原计划推迟了,手机大批量上市推迟了3个月,到年底去了。
以苹果的尿性,韩国的任何零部件每涨价100美元,苹果恨不得涨价200美元。现货交易价格会被各大囤货商炒高至少300美元,如果三星等核心零部件供应商未来涨价,不排除iPhoneX上市后的市场价在中途上涨的可能性(当然,中途涨价的锅 苹果不会自己背,当然丢给经销商背)。
iPhoneX本身在手机消费市场供需面有没有涨价的趋势呢?当然有!根据韩国各大核心零部件供应商目前的产能配置状况来看,四季度供货仅300多万台,即便iPhoneX的手机批量上市后,直到春节期间可能依然会处于缺货状态(毕竟春节期间是电子产品购物旺季),黄牛党不会放过这个机会的。
先说iPhoneX的卖点——AMOLED柔性屏幕(而是这次是全面屏),下面是OLED屏幕相比传统液晶屏幕的优点:无需背光,超薄,响应快、日光下依然视觉效果好、低功耗、高对比度、温差耐受区间宽、视角宽。

目前三星电子基本垄断了全球移动终端的OLED屏幕产能。LG虽然在电视OLED面板生能够三星电子展开竞争,但是在移动终端的OLED面板上仍然无法和三星电子竞争,LG在移动终端OLED的技术要求上距离三星电子差距较大,产能上差距就更大了。LG的OLED面板暂时无法满足苹果的高要求,比如对比度、响应速度、屏幕寿命等参数。
iPhoneX的OLED屏幕除了购买三星的AMOLED,别无选择,苹果公司从长远布局,不得不向LG的面板项目注入最多30亿美元资金,但即便LG的面板厂能够顺利投产,那最早也是2019年的事了,而且到2019年,三星的AMOLED技术应该已经再前进一个世代了,LG还是被甩在后面,要想赶上对手,要么对手犯战略性错误,要么自己点了弯道超车的科技树。
至少中短期来看,苹果在OLED面部供应上将不得不面对三星电子的垄断,那么苹果在面板供应价格上是没什么话语权的。

一块iPhoneX 的AMOELD面部采购 价目前是120~130美元,而三星和LG的传统液晶面部价格只有45~55美元左右。至于2018年OLED屏幕会不会还继续涨价? 如果其他手机品牌在2018年没有采用OLED屏幕,仍然采用传统液晶屏幕,三星AMOLED应该不会涨价。因为三星显示器在2017年上半年已经开始投资建设第六代柔性OLED生产线“A5”,月产能最高达到27万块,投资额介于201亿美元至210亿美元,此外,三星位于平泽的OLED工厂也将升级产线,到2019年三星的小尺寸AMOLED产能年将提升6倍。除非三星纯心坑苹果,或者其他手机品牌采用OLED屏幕,否则,OLED面部继续涨价的可能性不大。
日本JDI已经扭亏无望,如果其他手机品牌商也原意高价采购OLED屏幕,弃用LCD,JDI破产只是时间问题,甚至被富士康收购的夏普在好不容易扭亏为盈后可能再度陷入亏损。

按理说,像iPhone 这样的手机价格定位,既然采用了三星的AMOLED屏幕,完全可以一起顺便采购Y-OCTA触控屏模组。Y-OCTA触控屏模组就是配合OLED柔性屏幕的全新技术,具体来说就是改变以往YOUM柔性面板触控层中加入薄膜型触摸传感器的做法,而是将触控层直接集成到了显示面板中,至少减少一层ITO膜和一层OCA膜,不仅可以节约成本,而且还可以降低触控屏的厚度,为电池腾出更大的空间。
下图对比中,右侧为采用Y-OCTA技术后OLED屏幕结构图:

然而苹果却没有采用这个和OLED屏幕“光环加成”的Y-OCTA触控屏模组技术,为什么呢?因为Y-OCTA触控屏模组技术也被三星电子垄断了,如果苹果也一并采用这种方案,估计新iPhone的成本压力更大,价格谈不拢,更严重的是苹果的供应链将更加受制于三星。长远来看,如果电池技术没有什么本质突破,苹果最后还是会采用Y-OCTA,如果LG不能掌握类似Y-OCTA的技术,那么iPhone 未来成本还要继续上涨。

再说内存芯片DRAM,三星和韩国海力士几乎垄断了这个市场,三星已经发出官方公告,从2017年第四季开始,各类DRAM芯片的合约上调约10%,DRAM芯片第二大巨头韩国海力士(hynix)也表示将视市场情况而调动DRAM芯片合约价,各类各款DRAM芯片具体上调多少到四季度就见分晓了。不管怎么说,苹果除了头几个批次的iPhoneX或iPhone8/iPhone8 Plus是在第三季度就已经完成了内存芯片DRAM采购,后面的所有批次都会面临DRAM芯片涨价。以苹果的尿性,DRAM芯片如果单个颗粒上涨20美元,iPhoneX或iPhone8/iPhone8 Plus一定会上涨至少50美元。iPhoneX的 18纳米DRAM目前看来还只能由三星和海力士供应。
下图是三星目前采用四重曝光技术制造10纳米制程 DRAM芯片的简化示意图,2018年将切入进EUV(届时价格将继续上涨,不然对不起EUV):

再说闪存NAND芯片,苹果的256G版的NAND芯片只能由三星电子供应,64G版的NAND芯片由三星和海力士共同供应,截至8月份,闪存价格同比上涨30%,三星、海力士、Intel、Micron暂时还没有公布第四季度是否上调NAND芯片合约价,但是NAND芯片的龙头老大 三星电子 在2017年下半年将对一部分64层3D-NAND芯片产线升级到96层芯片产线,上调出厂合约价的可能性很大。
根据三星电子的设计,V-NAND芯片只有达到100层左右(至少96层),才能实现1T的容量:

资不抵债、濒临退市的东芝出售NAND芯片业务的谈判陷入僵局,根本无法对NAND芯片产能进行升级扩产(东芝作为三井财团的核心企业,在日吹PPT中还是显得很牛逼,真是越吹越衰),加之Micron在台湾桃园的一处FAB于8月份发生了故障,导致3万片NAND晶圆报废,市场供应持续吃紧。总的来说,即便第四季度NAND芯片合约价只是缓步上升,到2018年第一季度时,三星、海力士、Intel应该还是会联合上调合约价。
虽然三星在京畿道平泽市投资140亿美元的新NAND芯片工厂FAB 18已经于7月份投产,主要用于生产64层1X纳米V-NAND芯片,但是NAND芯片价格在8月份依然继续上涨。就算三星的清州M12 FAB提前到明年投产,NAND芯片价格还是延续涨势。何况新扩产的芯片将是更强的96层 V-NAND,价格不涨怎么对得起高昂的研发费用。

更重要的是,按照三星的路线图,三星电子将在2017年下半年试验UFS 3.0标准,下图是UFS 3.0的技术路线节点:

如果进展顺利,三星电子现有的一部分NVMe标准、UFS 2.1标准和 UFS 2.0 标准 闪存模组生产线将在2018年上半年向UFS 3.0产线进行升级改造,期间NVMe标准的产线会出现产能空缺,市场高端闪存供应吃紧,届时三星对苹果提高NVMe标准售价是大概率事件。

再谈谈NOR芯片,目前美国的两家厂商已经退出NOR芯片领域,市场供需改变,三星和海力士没有理由继续在NOR芯片上展开价格战,不说涨价,至少是不可能降价了。而且随着OLED模组的普及,NOR芯片需求将上涨,预计会NOR芯片随着OLED的扩张而涨价。
下图是三星的NOR 芯片封装后的 放大图:

三星电子反正也不缺钱,如果买方谈判想用谈判僵局耗时间,估计三星电子也会奉陪着耗时间,
下面新闻是三星电子2017年第2季度的运营利润——121亿美元(按当时美元汇率,约合820亿人民币,超过苹果,直逼中国工商银行),保守估计其中至少有60亿美元利润来自于半导体芯片:

(由于逻辑芯片、内存DRAM芯片、闪存NAND芯片、AMOLED屏幕价格持续上涨,投资机构预计三星电子和三星SDI于第3季度利润将继续创新高,第3季度,三星电子的利润很可能超过中国工商银行)

再说SOC芯片,台积电于2017年8月份经历了一次电力供应危机,台湾民进党政府即便牺牲了医院供电,也要竭力保障台积电的供电稳定,但是台积电基于应急预案,仍然ramp down 南科(台南科技园)的两处FAB产线,8月份的出货受到了一定影响,涨价是必然的。
如果国民党对民进党提出的分布式发电的电价指导方案进行妥协,立法院通过新的电价法案,那么台湾工业电价的边际成本将向风电看齐,台积电完全有理由对所有的晶圆上调至少10%的价格。用好ASML的EUV光刻机的必要条件就是充足的电力供应,7nm以及更先进制程拼的就是电。
芯片生产核心设备——芯片光刻机在进行技术变革时,其耗电量陡越式攀升,一台芯片光刻机霸主荷兰ASML生产 的EUV光刻机 NXE 3400B在 “极紫外光”末端功率提高到125瓦时,其产线的耗电功率就达到500000瓦。
下图是ASML的最新现货EUV光刻机NXE 3400B,单台售价高达1亿欧元(7.6亿人民币),NXE 3400B单台产能已超过125 WPH这个重要量产要求指标,resolution和overlay更狂暴,将挑战4纳米制程。

用爱发电不靠谱,关于台湾的电力危局对全球半导体产业链的影响,可以参考下面这篇文章:
在贵州吃腊肉:如何看待台湾815全台集体停电?

三星的SOC芯片FAB虽然不存在电力供应短缺的尴尬局面,但受到朝鲜半岛地缘政治影响。朝鲜半岛大兵压境时,全球芯片价格都有理由上涨。尤其是三星SOC芯片,因为三星的SOC芯片FAB中有两座位于水原华城北部,靠近首尔,在朝鲜的240毫米火箭的射程范围内。只要金将军的核武进程有质的飞跃,半岛的晶片供应价格都会波动。
像下面这两座建在华城北部的芯片厂,距离首尔都市太近,虽说华城自古风水好(当年日军为了断朝鲜王室龙脉,在这里扎下了用武士刀锻造的钢钉),但华城靠北的区域面临金将军的火箭弹威胁,风险很大:

要确保逻辑芯片产能不受地缘政治影响,三星还得扩建美国奥斯汀的A2 芯片厂的产能。

A2 FAB的二期建造预算已经是一超再超了,到时候晶圆产品一定涨价,下面是三星位于德州奥斯汀A2 FAB试产的5纳米制程逻辑芯片在隧道显微镜下的结构图:

另外,iPhoneX还有一个卖点,就是采用软硬板RFPCB (Rigid-Flex PCB),主要用在连接芯片与OLED显示屏幕和相机镜头之间的关键部位。

新的PCB基板技术将减小主板面积,增加电池空间,目前这种RFPCB 板的供应商主要是韩国的Interflex、Youngpoong Electronics(永丰电子)和台湾的一家厂商,由于Interflex和Youngpoong Electronics已经和三星订下长期合约,产能吃紧,苹果现在急于找到更多的供应商(貌似很难),另外,Interflex的工厂也位于金将军240毫米火箭弹打击范围内。
下图是Interflex按照苹果的设计给 苹果供应的定制 RFPCB:

未来其他手机品牌商也将陆续选择RFPCB基板,RFPCB 价格上涨趋势非常明显。

这么多核心零部件都要涨价,以苹果的尿性,iPhoneX 涨个300美元根本不算什么,如果缺货持续,苹果完全可以涨500美元平衡市场供需。
苹果这种追求利润率的公司的定价逻辑大致如下:核心零部件采购成本加起来上涨200美元,那么iPhone整机绝对不能仅上涨200美元,而是上涨300美元,苹果的底线可不仅仅是单机利润不下滑,而是单机利润不下滑,甚至苹果担心价格上涨使得销量下滑,那就必须扩大单机利润率,确保公司总利润额不下滑,这就导致苹果售价上绝对值度远高于零部件上涨的绝对值。毕竟硅谷公司的高管年终分红都是根据公司股价来算的,而股价的基本面还是和每股收益挂钩的。
只要iPhoneX销售过程中核心零部件供应没有降价,那么iPhoneX降价难度很大。现在不比以前了,三星就是踩着日本企业的尸体崛起的,半导体技术体系经过瓦森纳体系弱肉强食的洗牌,已经逐渐寡头化、垄断化,核心零部件很难降价。虽然苹果一直很努力地“去三星化”,但iPhone已经快成 韩国制造、中国组装了。

好在目前三星的少东家李在镕被关进去了,文在寅领导的共同民主党政府准备开始大清算了,朴槿惠就是不愿意开口作证,操控朴槿惠的崔顺实向三星索贿,现在又把李在镕出卖了,这样三星会群龙无首,没人做战略统筹,三星的各个部门和苹果进行零部件供应谈判时,不会对苹果公司形成合力夹击,不然苹果的采购成本何止是上涨几百美元。

关于三星在半导体产业链和瓦森纳协议体系中迅速崛起的地位,以及日本半导体产业链的溃败衰亡,可以参考下面这篇文章:
在贵州吃腊肉:为何三星能在5G应用落地上率先取得突破,抢占先机?

关于台积电的地位、半导体三巨头(三星、intel、台积电)对全球芯片产业链的掌控,三巨头持股的芯片光刻机霸主ASML,以及这些财团占据的瓦森纳协议体系,参考下面这篇文章:
在贵州吃腊肉:为何大陆打击疑似亲绿台企海霸王而不是台积电?

iPhone起售价上涨,其在全球其他市场销量自然会受到负面影响,但在中国市场还真不一定,依照中国人的消费心理,8000元的iPhone甚至可能比5000元的iPhone卖得好。再说了,就算9000元不也就是大城市房价的一个马桶面积吗?

综上所述,根据电子核心零部件供应链逐渐垄断化的现状格局,(除非人民币大幅升值),2018年发布的 iPhone9(或者 iPhone 8S) 的起售格很可能再创新高,就算等到 iPhone9 或者iPhone 8S发布那天再买 iPhoneX,消费者能指望 iPhone X降多少呢?

网友:
等iPhone12出来了,8就降价了。给老婆买12,老婆的11就可以给岳母了,岳母的10就可以给岳父了,岳父的9就可以给妹妹了,妹妹的8就可以给我了,哇,我终于有iPhone8了。。

网友:
直接去香港买啊,现在港币汇率0.83,8000多港币差不多人民币6000多,刚好达到你的目标价

我之前也是去香港买的6,刚发布的时候9月到下年1月你基本是抢不到的,之后你在淘宝上花100叫黄牛帮你抢个号,直接拿港澳通行证去预约的苹果店拿机子,直接银联刷卡走人

1,保修政策,港版的手机国内现在保修政策已经修改,可能需要回香港保修,港版国内是否保修请自行跟苹果客服核实

2,经评论的知友提醒,过关时手机需要拆盒,不然可能要给海关课税

网友:
买韩版
如果iPhone8确定是脸部识别解锁的话
在韩国销量堪忧

昨天熬夜看了发布会,iPhone8居然和7或者说6系一个模样,太没诚意了。
Face ID解锁的是iPhone X  看来之前谍照都写错了。

网友:
如果 iPhone 7s、7sp,还有 iPhone 8(甚至 8p)同时发售,我直播吃玻璃

答主已经开始在淘宝买玻璃了…

网友:
新的一代iPhone什么时候会降价呢?

注意审题,这个题目问的是什么时候会降价?
至于型号是不是叫iPhone8目前还不能确定
降价分很多种
都离不开供需关系

当供应量小于需求量的时候,市场供不应求,供需不平衡,商品价格就会被抬高。
根据往年的销售情况来看
如果销量跟iPhone7是一个水准的话,大约十月份,官方渠道价格就会开始下降,最晚双十一就会有低于官方售价几百的价格。
如果销量跟iPhone6是一个水准的话,刚上市的时候价格会特别高,很长一段时间甚至都会买不到,一直到十二月份供应量提升到超过需求量的时候,就会开始恢复到原本的官方售价,这个时候,港版,美版也恢复到原有无税价格。

结论
卖得好,起码得十一,十二月份左右恢复到正常的价格(正常的价格下,美版,港版就低于国行价格)
卖得不好,十月一号各大电商的促销活动中,就会有很多平台补贴加上渠道价格的iPhone了。

从这次的声势状况来看热卖情况应该会妥妥的超过6s和7,至于会不会超过6,目前来看不确定。
所以我认为会在十一月中旬,双十一以后,会恢复到正常价格,就可以入手低价的美版港版啦~
官方渠道降价的话,怕是有点难度了,今年应该会很坚挺。

但是可以预见的是,iPhone7今年十一,双十一,都会有难得一见的低价出售啦~(相比前几代价格)

网友:
人民币九连升,现在汇率6.47了已经,等人民币升到汇率1的时候,你就可以买千元机苹果了。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
不是改名字了吗,iPhone8,8P
iPhoneX?

网友:
除了肾,新款又多了一个选项

网友:
人民币持续升值。升到与美元一比一的时候,799买苹果不是梦。

网友:
利益相关……富士康厂区员工……现在无论郑州还是烟台还是廊坊都在加班做爱疯8,各种人力支援,60天才休息1天,各种双倍工资,1.5倍工资那个爽啊 估计得1年后,各种不良品再投产线再说……晚8到早10一直流水线坐着……睡觉……

网友:
iphone 8s上市时

网友:
按照苹果官方的惯例,新机发布一年后,另一新机发布便会降价出售。

网友:
iphone机型一般是1年掉1000,除非是iphone 5c这种特别不受待见的机型可能会刚推出价格就崩了。
等发布了自己去算吧。

网友:
无论从大中华来加利福尼亚,还是加利福尼亚回流大中华。小编以一个过来人的惨痛经验忠告所有还没买iPhone 8的90后,不管中国美国,再不买iPhone 8就晚了。
从17岁到37岁,80,90后已经成为或正在成为家庭的顶梁柱。上有老下有小的日子就已经跟青春作别。积累的财富如何保值增值是所有人都必须认真面对的问题了。

在国内,过去十年iPhone在一轮轮调控中不断上涨,每一次下跌都是买入的机会。但每一次下跌小编都觉得还会继续跌,等一等看一看忽然发现又tnnd的涨了。

从2003年到2013年,小编想买没买到的北京苹果体验店一处32G iPhone 6从一平米7000人民币反复曲折的涨到5万人民币,90台手机差了400万人民币,小编十年工资加一起也没这手机增值的快啊。
早知如此,还上什么班,找爹妈借钱也要把iPhone买了啊。2003年到2013年,什么投资能从63万人民币升值到450万人民币?

可谓一台iPhone拯救一个家,两台iPhone幸福一个家,三台iPhone富裕一个家,四台iPhone孙三代不愁啦!
说完国内的iPhone,再看美国的iPhone。
2014年小编初次看iPhone,100万可以买到iPhone 1,现在就是块空壳也要200多万起步的。2014年加州,100万可以买到还没发布的iPhone 6。

「等iPhone下跌再买」又一次成了坑人魔咒。
惨痛的历史经验告诉小编,手机才是硬通货,科技资产才是真财产。纸面上数字再多也不如一台iPhone让你幸福生活,多台iPhone让你坐收投资回报来的真实可靠!

亲爱的90后,再不买iPhone就晚了!
关于买iPhone,小编还有几句话要说。
买iPhone就要借。银行肯借就向银行接,银行不肯就行父母借,父母也不够就找个老婆老公一起借。
不要怕借钱买iPhone,只要不是黑社会开的高利贷,借钱买的利率必然比货币贬值的幅度来的小,借到就是赚到。
不要再想买不买的问题,而是认真考虑买什么买多少的问题。
买不起8 plus可以买8,买不起亮黑可以买磨砂黑。买不起没发布的可以买发布的,买不起发布的就去买二手旧款。买不起3台可以买2台,买不起2台可以买1台。1台也买不起就找个亲友合资买。
总之,先不要考虑赚多少钱,因为不买就是赔钱。有钱人考虑买iPhone钱生钱,没钱只要考虑买iPhone不让钱贬值就对了。
听完小编叨咕这么多,如果你已经决定买iPhone,那恭喜你,你还有机会!
如果你已经冲出门外去看iPhone,恭喜你,你机会很大!

如果你已经联系到经纪人帮你研究,恭喜你,你就要幸福了!
如果你已经拿着钱不论什么手机都要买,那你要淡定了,小编不想把你逼疯的。
不买iPhone是可耻的!
90后们,买iPhone吧!如果你们还拿不定主意就把这篇文章给家人看看。
不买iPhone,不能教老人玩微信是可耻的。不买iPhone不能让孩子玩亡者农药是可耻的,不买iPhone不能让老公老婆身心舒畅也是可耻的。
在这个前途未卜的时代,iPhone是保证你幸福的最大依靠。
还没买iPhone的90后们,不要说小编庸俗,总有一天你们会明白,庸俗的生活才是最真实的。

网友:
如果是往年的话 9月发,明年3月左右可以买到正常的价格,现在iphone没那么火了时间可能还快点。
IphoneX的话因为产量的问题,有可能会拖一下,不过我认为明年3月以前都可以正常买到了。

--------
苹果已经公布的是11月才能供货,应当产量是比较少了,所以如果还要等外面有渠道货出来,那必然是要明年了。年底以前能以官网价格抢到已经是很运气好了。
想买到降价的版本,诂计明年春节以后了

网友:
iphone 9出的时候

网友:
果粉,从一名普通用户角度谈谈。
iPhone X发布会是至今为止,唯一一次令我感到失望的苹果发布会。
iPhone X是第10代产品,但是好像只有5款外观不同的机型(初代 3g 3gs,4 4s,5 5s se,6 6s 7 8,x),当然,每次发布新iPhone要么在细节要么在颜色会有一点差别,但大体上的设计是一样的。大体相似的外观,为苹果节省了不少成本,同时也为配件厂商节省了不少成本,良性循环。
但是今年却变得微妙起来。参考今年的定价,其实可以这样理解,iPhone 8=iPhone 7s,iPhone X=明年的iPhone 8。苹果深知对大多数人装x才是第一生产力,所以iPhone 8可以说是为了无线充电,也可以说是为了和7不同做的背面玻璃。(¬_¬)我还是会戴壳啊亲。
作为手持6sp,已经使用两年,两年换新iPhone的规律在今年恐怕要被打破了。iPhone X更像一款半成品,确实在技术上有众多的突破,证明了我苹果还是业界第一,但是前期有很多软件需要过渡(5s使用touch ID好像是到了6发布前不久,支付宝等软件才完成对指纹的支持),那块不规则屏幕 没有实体home键 face ID的支持,对现有的软件、游戏来说会有很大的冲突,即便苹果的号召力max,开发者依然需要时间。而苹果发布X的重要原因之一便是让X革命性的face ID、AR、AI,甚至可以包括无线充电等等技术能有一个缓冲时间,也好在下几代iPhone发光发热,继续领跑市场,苹果能一直领跑市场很重要的原因之一便是一直坚持提前布局。要知道,其实iPhone的发布从来不是革命,整个行业的集体进步才叫革命,iPhone只是充当了leader。
明年是几乎不可能有iPhone X 2(S)了,对于明年的新iPhone 8s(9),在此预测,就是现在的iPhone X常规的处理器升级,RAM 摄像头 屏幕素质可能升级,其他的不变,价格覆盖现在的8。这段话换而言之就是说,几乎不需要预测,X必然是iPhone有史以来最不保值的一款。高定价,而诸多突破性的创新需要等到下一代iPhone发布前夕甚至发布后才能完美体验。
综上所述,iPhone X实际是iPhone 9(8s) beta。结合定价,定位就是针对1.有钱的 2.极客或土豪。在我看来,购买iPhone X必须同时满足这两点,否则没必要。
所以此次发布会对我这个果粉来说,是失望的。买8p吧,相对于7甚至6s,提升有限,除了无线充电外就没有痛点升级,就是一款iPhone从7过渡到X的缓冲产品。买X吧,明年新款iPhone发布时,一年的时间要贬值掉一个小米mix2尊享版。ps.要8388原价拿到新iPhone恐怕得等到明年Q1尾声了。
如此说来,这代iPhone的发布,是要把我逼到Android阵营了。不能双卡双待的苹果,老用户不如狗的联通。
每周二10点见。

网友:
明年发布新机的时候会降到7000

网友:
怎么连知乎都有这种问题?唉。。。我先给这个问题里所有认真分析,包括说9出来降价这类人都点赞了!百度知道那种地方。出这种非建设性提问不奇怪,没想到知乎里也有,还没被关闭。
作为一个百度知道常驻回答者,在百度知道最讨厌的一种提问就是关于问未来的提问!比如什么GTX2080啥时候出来,RX680性能怎么样,macbook2会用什么处理器之类的提问。每次手机发布会之前,都会有一波什么XX手机有什么亮点?XX手机配置怎么样?。。。这里面也包括了题主的这类问题:XX啥时候降价?
每次遇到这类问题,我都一笑而过。呵呵哒,我们不是占仆师不是未来人,东西都还没发布出来,你就想降价,问这种问题哪里有解答?题主你和我说说中国下一任主席是谁,和现在的比起来谁能力更强?

网友:
               我是支持国产的  ,,,  但是国产  确实不行

网友:
11 出来的时候  x肯定会降价 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