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海泰坦mr x6ti-m2 从不触发到不定时死机。求助

楼主(2017-11-03):
品牌型:深海泰坦mr x6ti-m2
板号:  mbpnfsv158-1320
接机短路不触发。拆机发现进水。屏线接口19V燃断。IO短路。定了料换了IO通电。处理好屏线接口机器运行正常。之后通知客户交机。二十多天后客户又拿回来说要死机。经测试的确不定时死机。不知咱办。。或那个大哥传个BIOSS试试。坛里有人备份,不过没合成过可能不好用。求助大神给点思路。

网友:
也找过TB没有这BIOS。有的大哥传份。

网友:
这个机型小

网友:
什么小????没听懂什么意思。

网友:
传个原机BF的上来。手里要是有这机器的帮忙测试下我这个BIOS是不是正常常的

网友A:
为什么刷bios那         查查供电稳定吗   进水的地方 在仔细查查

网友:
遇到这种问题也是头疼 还是多查查进水的地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刷bios那         查查供电稳定吗   进水的地方 在仔细查查

进水的地方也就是屏线接口处。别的地方没有发现进水发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