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4A79XTD EVD1.02G

楼主(2017-11-03):
插电源线,测试卡上的+12V灯亮起如图,量到24口电源插口黄色线有2V输出,然后开机测试卡显示000,量各个电压正常,上CPU开机不跑码,CPU电压只有0.39V了。 这是先修哪里??

网友A:
是不是待机时测试卡上的+12V灯就亮起了,这应该是串路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待机时测试卡上的+12V灯就亮起了,这应该是串路了

是啊 , 那这个怎么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啊 , 那这个怎么修?

查5V 12V同时去的元器件,华硕822坏的多 ,我有一个串路的帖子可以参考下

网友:
建议楼主应该去先从主板维修基础学起找一些通病只会管用一时

网友:
串压了,3VSB或者5VSB串压串到12V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