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6无触摸的疑难病症 求助

楼主(2017-11-03):
苹果6无触摸,白触摸无5.1V,1.8V.黑触摸+—5.7V,1.8V供电正常。拆白触摸打阻值测试几次都正常,换几个白触摸,一样。后取下黑触摸后,5.1V,1.8V出来了,装上又没有,换N个黑触摸无效,阻值也正常.显示供电芯片阻值正常,更换无效。真扯淡,重来没遇到这种几把难搞的问题。求大仙相助!
无触摸

网友:
查下U2403的同步信号个人观点。30字30字

网友:
最后查出是到CPU一条线处于要断不断状态。直接放弃了

网友:
是不是通往CPU的线断了

网友:
这个有点难搞 学习学习

网友:
cpu不好搞,风险很大30字30字30字30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