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 iPhone X 发布会现场脸部解锁第一次尝试失败了?

楼主(2017-11-03):
如何看待 iPhone X 发布会现场脸部解锁第一次尝试失败了?

网友:
其实吧,这个失败是不是因为机器重启并不重要,Craig Federighi同学在台上肯定没有想清楚,否则解释一下就好了,但是他去用了第二台。关键是这个他在拿起第二台之前的那个小动作,盗用@PhoneTalk 回答中的那个图,

他很认真的擦了擦脸,不管有用没有用,但他那么做了,这不是下意识的动作。

所以啊,以后买iPhone X的同学们,刷脸不好用的时候擦一擦。以后看见大街上用着iPhone X的,打个招呼“擦了吗?”

网友:
更新:
  • 声明我并非唱衰Face ID,恰恰相反,当我的朋友问我看完发布会什么感觉时,我对他说Face ID最吸引眼球。我更希望Face ID能够带来使我们耳目一新的优秀体验,就像苹果的其它产品和技术一样。
  • 我虽然多次提起Craig,但我无意贬低他。他本人也不应该为这次事故独自承担责任,所以这个回答只是就事论事,并非针对他个人。
  • 更新关于出现“Your passcode is required to enable Face ID"的原因推测。
  • 经评论区 @寶貝玩毛毯 提醒,在重启屏幕后,iPhone X并不是主动弹出需要输入密码的界面的。在重新观察视频细节后,我发现,如 @寶貝玩毛毯 所说,iPhone X在Craig手指做出上划动作之前其实并无任何响应,甚至连数字时钟上方的锁状标志也没有震动的迹象,与息屏前一样。也就是说,起码在第一台展示机上,此处的交互是有问题的——即使用户的Face ID验证失败,手机也不会主动提醒。目前还不清楚这是设计的问题还是第一台演示机有问题。
  • Reddit上一篇帖子显示苹果已经对此次事件做出回应(Apple finally responds as to why Face ID "FAILED" on stage  r/apple)。这不仅印证了之前的猜想,同时也证实了我关于敏感度问题的担心。再加上我在更新4中关于交互设计的问题,我不得不说这次发布会存在太多不足了。原文如下:
  "FINAL UPDATE: Tonight, I was able to contact Apple. After examining the logs of the demo iPhone X, they now know exactly what went down. Turns out my first theory in this story was wrong—but my first UPDATE theory above was correct: “People were handling the device for stage demo ahead of time,” says a rep, “and didn’t realize Face ID was trying to authenticate their face. After failing a number of times, because they weren’t Craig, the iPhone did what it was designed to do, which was to require his passcode.” In other words, “Face ID worked as it was designed to.”

  更新到这里我突然觉得在拿到实机之前,对于细节的过度挖掘的意义其实并不是特别大。仿佛是一边在玩找茬游戏一边在玩塔防游戏。总之,发布会的问题大于产品本身的问题。无论是交互设计还是灵敏度,都只不过是更新升级就能解决的问题,并不能直接否定整个产品或者Face ID这项技术,起码在拿到实机之前不能。

(以下为截至更新3的原答案)

  结论放在前面:Face ID在发布会上的表现远称不上完美。Face ID的验证方式和其挑战者的身份无疑会放大它的不足,但总体来说,瑕不掩瑜,我们需要一点耐心来等待Face ID更加成熟的应用。

(分割线)

  其实这次iPhone X的现场解锁演示一共分为三次尝试:

  第一次:Craig到场边拿起第一台iPhone X,尝试解锁:"Here is iPhone ten. Now, unlocking it is as easy as looking at it and swiping up, and, you know..."而此时他手上的iPhone X却没有丝毫反应

  第二次:Craig锁屏后重新唤醒手机,将手机端正放在面前,大约2秒后,手机弹出"Enter Passcode: Your passcode is required to enable Face ID"的提示,Craig仍然没能进入主界面。

  第三次:Craig拿起了旁边的备用机,用手抹了抹脸,然后非常顺利地使用Face ID成功解锁。

  目前绝大多数争议都集中在第二次尝试上。目前网上根据对Touch ID/ Face ID机制的研究总结出了以下几种出现该提示的可能:
  1. 手机超过48小时未解锁
  2. 连续多次尝试Face ID解锁失败
  3. 手机更新后的首次解锁
  4. 手机被Find My iPhone远程锁定
  5. 在手机中添加新的生物识别

  (以上内容总结自Reddit帖子"Your passcode is required to enable Face ID" Explained 和Macworld文章New Touch ID rules: Why you have to enter your passcode when you wake up )
  • 我之前的猜测是第一种可能,因为我也因为长时间不使用iPad而收到过相同的提示。写完答案之后我却发现了这个答案的荒谬,作为发布会的展示机器,有可能在之前的两天内没有经过任何测试吗?可能性很小。而同时我们却注意到,备用机是可以正常解锁的。有可能测试过备用机却没有测试过主展示机吗?可能性就更小了。所以我之前的结论现在看来站不住脚。
  • 同理,手机更新后首次解锁和被Find My iPhone远程锁定也可以排除。我很难相信一款即将上市的手机在发布会前安装更新后不测试或者用Find My iPhone锁定且不解锁。
  • 第五种可能,我刚刚在自己的手机上测试过。添加新的Touch ID和删除已有的Touch ID并没有要求我在下一次解锁时重新输入密码,具体原因不得而知。不过这样的可能也可以被发布会前的测试排除。
  • 剩下的可能只有连续多次尝试Face ID解锁失败了。当然这些失败的解锁有可能并不是Craig本人做的。在Zealer发布的王自如对于iPhone X的实机体验视频中,我们可以注意到王自如手中的iPhone X由于连续多次错误解锁导致Face ID失效,当他将手机交给工作人员后视频中出现了与发布会上一样的情况。

  所以,由此推测,这次并不成功的尝试很有可能是由于发布会安排不当而产生的现场事故

  但这样的解释并不能让我们安心,因为如果之前导致Face ID失效是现场工作人员无意为之,那我们是否可以质疑Face ID的灵敏度设置有问题呢?

  在展示了如何唤出Control Centre之后,Craig又一次演示了Face ID解锁。Craig的原话是“...unlocking your phone is just amazingly intuitive. You just raise it, look at it and swipe right up to get started."注意看整个解锁过程中,Craig并没有使用任何物理按键来激活Face ID的机制。也就是说,不同于Touch ID使用home键来激活,Face ID的激活是没有物理反馈的。

(激活Face ID并不需要使用物理按键)

  不同于按键的确认感,你/你身边的人也许在不知不觉中就激活了Face ID。这样也许就给了发布会上的事故一个较为合理的解释:工作人员无意中多次触发了Face ID的验证,失败的验证导致了Face ID的失效,于是便出现了Craig未能顺利进入主界面的一幕。这样暴露出的问题就是灵敏度设置是否合理?或者说,是否缺乏合适的防误触发机制

  无论如何,这次失败的尝试说明当前的Face ID仍然有待改进。

(分割线)

  重新回顾一下这三次尝试:

  真正的解锁失败出现在第一次尝试:Face ID在Craig的第一次尝试中没有丝毫反应。Craig手中的iPhone X没有任何提示说明验证失败,甚至连数字时钟上方的锁状标识都没有晃动的迹象。Craig不得不重启屏幕才得到第二次尝试的反馈。

(第一次尝试,Face ID无响应)

  第二次尝试同样暴露出其他的问题:即使第二次尝试并不一定Face ID本身的过错,但仍有一点值得注意,那就是从激活屏幕到弹出提示消息,中间有相当明显的,将近两秒的延迟。

(Craig再次点亮屏幕,注意时间)

(屏幕即将显现出输入密码的提示,注意时间)

  最后,第三次尝试中Craig的擦脸动作(可见 @PhoneTalk 回答中的动图),到底是一种紧张状态下的下意识行为,还是一种提高验证成功率的做法?

  在考虑这三个问题前,有两个前提是我们需要了解的,第一个就是,相较于Touch ID,Face ID在验证方式上需要的成本更高。这其中包括了为了让面部处于识别区域内而保持的持握姿势和Face ID解锁手机后需要手指滑动的额外动作。第二个就是,相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Craig显然对Face ID更加熟悉和了解。

  这个时候再重新审视三个问题,就变成了:

  首先,Face ID的识别机制是否稳定?结合第一个前提,越多像第一次尝试那样的失败,就意味着你要保持持握姿势越久。当然你大可不必像Craig那样拿得那么端正,但无论如何我相信是比Touch ID对姿势的要求要复杂一些。即使是抛开持握姿势不谈,如果Touch ID无法正确识别,我们也许只需要擦擦手或者调整手指的位置;但如果是Face ID无法达成比Touch ID更高的效率和稳定性的话,我们要做的可就比手指活动要复杂得多了。也就是说,Face ID的不稳定性将会带来比Touch ID更多的不便。

  其次,与上一条同理,第二次尝试中将近两秒的验证反应时间将带来同样问题下比Touch ID更差的用户体验。

  最后,关于Craig的擦脸动作,Youtube上已经有了两种质疑的声音。有人说,是否像Touch ID验证失败之后我要去擦手一样,Face ID失败之后我还得去抹两把脸?这种解决方案听起来相当难以接受。还有人说,Craig的抹脸动作是否意味着,脸上的汗水、油脂,或者一些面部洗化用品,会由于影响光线反射而导致Face ID工作不正常呢?关键是,正如第二条前提所说,Craig作为更加熟悉和了解Face ID的人,他在验证失败后的一些行为很有可能是出于对于该机制的了解而作出的提升识别成功率的举动。这样来看,Face ID似乎也并不是那么靠谱。

  综上,Face ID在发布会上的表现远称不上完美。Face ID的验证方式和其挑战者的身份无疑会放大它的不足,但总体来说,瑕不掩瑜,我们需要一点耐心来等待Face ID的成熟应用。

网友:
所谓的“洗白”实际上是错的

我们可以注意到上面的提示是
Enter Passcode
Your passcode is required to enable Face ID
我用iPhone SE改成英文,重启之后第一次输入密码的提示(这里不能截图)是:
Enter Passcode
Touch ID requires your passcode when iPhone restarts
而用湿手扫Touch ID多次失败(注意是多次),要求输入密码的界面是这个:

  很明显,没什么好洗的,就是翻车了。对应的中文界面是这个

  至于“超过一段时间没有解锁”,你相信用于发布会展示的机器会有这样的机会么?

  贵果真能耐,容错就两次…这样还真不好说是不是因为之前有人解锁过了。

网友:
更新:

  10 小时前(北京时间 15 号中午),有媒体给出了苹果工作人员的回应。苹果解释说,这次失败是因为发布会前有工作人员动了手机,而没有意识到手机正在识别他们的脸,导致手机达到了最大尝试次数。原文如下:

  Tonight, I was able to contact Apple. After examining the logs of the demo iPhone X, they now know exactly what went down. Turns out my first theory in this story was wrong--but my first UPDATE theory above was correct: "People were handling the device for stage demo ahead of time," says a rep, "and didn't realize Face ID was trying to authenticate their face. After failing a number of times, because they weren't Craig, the iPhone did what it was designed to do, which was to require his passcode." In other words, "Face ID worked as it was designed to."

  此外,人们在开发者文档中发现,Face ID 只允许两次尝试,不像 Touch ID 一样允许 5 次尝试:

  While Touch ID locks the iPhone and requires users to input a passcode after five failed entry attempts, Face ID only allows for two failed recognition attempts before it locks the iPhone and requires a passcode to access the device, according to developer documentation.

https://www.macrumors.com/2017/09/14/apple-face-id-didnt-fail-keynote/
---------------------------------
以下是原回答:
(多图预警)

  看到好多人都在自发地为苹果辩护,说这不是解锁失败,只是操作失误(比如重启、升级系统之后没输入密码)。然而,我拿我的 iphone 7p 手机试了一下,发现这个解释并不能说明问题。首先这是我的手机配置,用的是 iOS 10.3.3:

  当手机刚刚重启的时候,会立刻弹出这个界面(此时截屏功能不可用,只好用 pad 翻拍了):

  (如果等屏幕灭了以后再亮屏的话这个界面不会立即弹出,所以并不能根据现场的密码界面没有立即弹出这个现象,来排除这个解释。)如果解锁之后再锁屏,用错误的手指按压一次,会变成这样:

  而在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按压时,会变成这样:

  看!这个提示跟发布会视频里的提示不一样啊!所以那一定不是解锁失败!

  别急别急,当用错误的手指按压第五次时,一个熟悉的提示就出现了:

  除了 "Face ID" 变成了 "Touch ID" 以外,其他的文字一模一样!而且这跟重启时 "Touch ID requires your passcode when iPhone restarts" 的提示有很大的区别。那么为什么 Touch ID 要尝试五次才会出现这个提示,而 Craig 只尝试了一次就出现密码界面了呢?对此,我认为,Face ID 是没有尝试次数这一说的,而是在亮屏之后就一直在不断地进行匹配的。不然难道要点一次头才算一次尝试吗?

  还有个问题,就是我用的 iOS 10,而现场用的是 iOS 11。不过没关系,这件事出来以后已经有外国网友在 iOS 11 上做了同样的研究:

  可以看到,在 iOS 11 上提示也是一样的。不过又有了一个问题:这位网友发现,升级之后第一次解锁时和多次解锁失败时的提示是一样的!莫非 Craig 的手机是刚升级到 iOS 11 的?且不说这个解释本身有多么的不靠谱(难道排练的时候 Craig 用的不是这台手机?),仔细观察细节也会发现一些问题。在 Craig 第一次解锁前,界面是这样的:

  注意,此时界面上有一个相机图标(见上图画圈的地方)。为什么这个现象很重要呢?因为当 iPhone 刚重启,或者重置的时候,是不提供相机功能的!(见下图画圈的地方)

  而解锁后再次锁定之后,当 Touch ID 多次尝试错误,导致必须输入密码时,即使此时还没有输入密码,相机功能也是可用的(见下图画圈的地方):

  所以这个来自 iOS 10 的旁证让我有一定把握相信,发布会现场的机子应该不是刚重置过的。还有另外一个旁证,就是在发布会的后半部分苹果的股价开始大幅下跌:

  图中我选中的时间点换算到 PDT 时间就是上午 11 点。而根据视频进度判断,当时演示失败的时间应该就是 11:30 左右。虽然无法确定这完全是演示失败造成的结果,不过至少这个事件或多或少还是有一定影响的。那么问题来了,如果演示失败只是因为大家提出的这些简单的失误造成的,那么苹果公司为什么不声明一下错误原因,让投资者对 Face ID 重拾信心呢?既然苹果不做任何声明,就说明这个事件的起因是不容易解释清楚的,并不是几句话就能说明白的小失误。

网友:
来来来我是来给Craig洗白的
从ios9开始,如果超过六天没用过passcode解锁,8小时内没用过touch id系统会自动禁用touch id,face id应该也是同理,注意看当时的视频,屏幕显示的是“Your passcode is required to enable Face ID”,可以推理出是face id被禁用,失败的话会显示“Try Again”
我相信很多朋友都遇到过,某天起床会突然让你用passcode解锁

网友:
更新:(官方来打某些人的脸了)

People were handling the device for stage demo ahead of time,” says a rep, “and didn’t realize Face ID was trying to authenticate their face. After failing a number of times, because they weren’t Craig, the iPhone did what it was designed to do, which was to require his passcode.” In other words, “Face ID worked as it was designed to.”

与我猜测的第二点一致
——————————————————————-
看到某些说翻车的不知道是水平不够还是想抓紧黑。
说刘翔视频里翻车的人估计都没仔细看,也正是刘翔这段视频可以说明发布会并没有翻车。

看刘翔视频的前一段(45s前),我们可以看到Face ID检查失败的时候,那把锁会摇动

而为什么后面工作人员一开始无法用脸解锁,不是翻车了,而是刘翔已经把Face ID锁了,看第60s图

再看发布会现场,Craig第一次上来就失败,直接排出Face ID验证失败的可能性。有以下可能:

1. 长时间不用达一定时间,必须用密码解锁
2. 再之前错误次数达到一定数目

3. iOS11新功能 连按5次侧键进入SOS模式后,必须用密码解锁

我认为第二点、第三点可能性更高,毕竟face id 无需按什么就直接会验证,所以很有可能工作人员在布置stage的时候已经使其超过设定的错误次数或者有人之前故意启动过SOS模式,导致该问题。

网友:
官方回复:因为之前工作人员无意刷了太多次,自动禁止了 Face ID,和 Touch ID 失败多次会被自动锁定一样。所以这个是 feature,不是 bug。

我觉得挺逗的,为了黑 Apple 的 Face ID,现在大家都开始夸 Touch ID 的准确率。可是 Touch ID 的准确率其实也没有很高啊!

可能是因为 Apple 设置的容错率更低,但我用 Nexus 6P 指纹解锁的成功率比 iPhone 7 高挺多的。

网友:
iPhone X人脸解锁失败后负责软件工程的副总裁的下意识动作是抹了一把脸,我觉得“卸了妆之后能不能解锁iPhone,你心里还没点b数么”可能不止是一个段子。

网友:
  这个问题不会有很多人关注,但是我依然要回答以正视听。
9月15日分割线
今天这个问题基本上可以盖棺定论了。Face ID本身没问题,第一台手机解锁失败是由于有人拿了这部手机。在不经意间导致两次识别错误后当Craig再次拿起手机时必须输入密码。
  此前本问题描述为是否“翻车”,对于这个词居然可能有三种歧义,Face ID有问题,没解锁成功——翻车;Face ID没问题,没解锁成功——翻车;Face ID没问题,第一次解锁不成功,第二次解锁成功——没翻车。在修改了题目描述后,这个问题就很明朗了。

9月14日分割线

  Your passcode is required to enable Touch ID会出现在Touch ID失败第五次以上后不息屏状态下再次尝试放上指纹时。不会出现在第一次指纹识别失败或者前三次指纹识别失败。高票@到处挖坑蒋玉成 的情况应该是过程中一直没息屏失败后呈现的状态。

  上面有人提到了自己的手机会出现Your passcode is required to enable Touch ID,我使用自己身边的手机试了以下确实会出现,但是出现条件相当苛刻。今日实验如下:实验装备iPhone SE,系统iOS10.2.1.

  第一次实验:正常使用状态下,息屏后沾湿拇指。1-6 按下Home键不动,提示Try Again,第七次,Touch ID does not recognize your finger print,在此界面基础上不息屏在此放上指纹后提示Your passcode is required to enable Touch ID。

  第二次实验:关机后重启,先提示 requires your passcode when
  iPhone restarts. 输入密码息屏。使用指纹尝试,第一次,Try Again, 第二次Touch ID or enter passcode. 第三次 Try Again,第四次
Try Again 第五次 Try Again后提示 Touch ID does not recognize your finger print,在此界面停留数秒后提示Your passcode is required to enable Touch ID ,第六次 提示 Touch ID or enter passcode,此后再试依然无 doesn’t句。

  第三次实验,在第二次实验基础上,息屏后沾湿食指。1-6次按下Home键不动,提示Try Again,第七次,Touch ID does not recognize your finger print。

  第四次实验,在第三次实验基础上,息屏后沾湿指纹。1-5次按下Home键不动,提示Try Again,第六次,出现Touch ID does not recognize your finger print,在此界面上再次放上指纹出现Touch ID does not recognize your finger print。

  第五次实验,在第四次实验基础上,息屏后沾湿食指。按下Home键提示Try Again后不等待息屏,继续换其他手指轮流试,在第五次提示Try Again 后出现熟悉提示:Your passcode is required to enable Touch ID。息屏后第六次尝试出现熟悉提示:Touch ID does not recognize your finger print。此时不息屏再次尝试指纹后继续提示:Your passcode is required to enable Touch ID。

  总结:经过多次尝试我得出了在自己手机上的结论,请你对照自己手机看下是否一致。湿手扫Touch ID,不息屏状态下当5-6次失败会出现Your passcode is required to enable Touch ID。此后息屏再次扫Touch ID会先提示Touch ID does not recognize your finger print,在此状态下不息屏会出现Your passcode is required to enable Touch ID。湿手扫Touch ID,每扫一次息屏一次,当出现5-6次Try Again 后会首先出现Touch ID does not recognize your finger print,此时不息屏再次尝试会出现Your passcode is required to enable Touch ID。

  第一点:Craig手里有两个手机,第一次解锁失败,后放下手机。然后拿起第二个手机,第二次解锁成功。

  第二点:is required ····大家可自己对照看下手机的Touch ID失败时的提示“Try Again”,此类只会出现在很久没使用的情况下。第二点:is required ····大家可自己对照看下手机的Touch ID失败时的提示“Try Again”,此类只会出现在很久没使用的情况下。

  最后,孰是孰非,大家自己判断吧。Face ID一定是不完善的一代,就像Touch ID在5s上的体验一样。

网友:
别闹…
对于一个软件主管,外加发布会OS代言人,会不知道?过期和解不开的区别?
提示语写的可是地道苹果英文哎,又不是谜语?
如果 - 你自己 - 对你的产品 - 足够信心。正常解不开,输入密码,然后锁屏,再解开就好了,加一句:抱歉,为了安全起见face id和touch id 一样都是会过期的,我需要从新解锁,合情合理
这位代言人的举动是:
立刻换一部手机,然后擦了擦脸,据我判断他感觉这个face id 录入不准确,并且因为舞台灯光烤的热,已经出汗了,所以想起另一台,并且擦了擦汗,只能由尬舞化解了。这些举动也明显证明face id 的缺陷,也应正网友恶搞的女生化妆这个梗。
广告里可是一个女的,大半夜的从一个游泳池上来,隔空解锁的啊(其实表达的就是三点:解锁快、不怕水、暗光没问题),涉嫌虚假宣传啊,建议我有时间同学可以举报到……哈哈,开玩笑啦,
回想乔老爷子现场翻车,也就是Wi-Fi不好,要求现场人员关闭连接…演示划时代功能的时候从未有过,什么hello ...m,什么FaceTime都是震惊
总说打出致命一拳都是你不擅长的动作,但我也要说,让你丢人的都是你产品的 细节弱点

网友:
有人评论说我洗...

这是我手指有汗解锁失败的界面,iOS11 beta 10。英文是“Touch ID or Passcode”。所以我说应该是“开机第一次”,是说第一次使用iPhone设置完Face ID锁屏之后出现的。

注意我说的是开机,不是重启。手头没有备用机就不还原设置看了

Your Passcode is required to enable Face ID.

应该是开机第一次解锁吧,需要手动输入密码。

网友:
发布会上一次解锁失败没什么意义,Face ID好不好用苹果心里早就有数,不经过几十万次的多环境测试是不会放在新款iPhone上的,就凭苹果敢取消指纹解锁这点,我还是相信Face ID是非常可靠的。。。。。话说回来,国产厂商的发布会向来是胜利召开完美闭幕,然而发布会上演示的那些创新功能,实际测试下来的效果。。。

网友A:
苹果刚做了解释,是因为那台机器被工作人员操作过,Face ID扫描里他们的脸,而解锁两次失败就会自动锁定要求密码了。

反正以后要是解不了锁,就是别人看了你的手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