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 X 有哪些亮点?如何评价其 999 美元的定价?

楼主(2017-11-03):
苹果在北京时间 2017 年 9 月 13 日凌晨发布了全新手机 iPhone X,结合目前手机科技行业的技术发展、其他智能手机的产品现状或者自己的审美谈一下对 iPhone X 的感受。

网友:
我看完发布会第一时间想到的是:
iPhone 9 和 Windows 9 的吧主应该在相拥而泣。
——————
因为在发布会之后,原问题被疯狂修改,导致此答案只是上了一天日报就被恶意举报折叠,下面简要回答一下现在的问题:
感觉 iPhone X 的人脸识别(Face ID)应该是最大的亮点吧,还不知道具体的使用体验如何,正在观望中。
—————
最后感谢大家的点赞和支持,请移步评论区查看大家的讨论。
愿各位笑口常开。
:-)

网友:
就冲iphone x敢做小猪头像的animoji表情包,也要买!

当然还有员工赛艇图。

图中:他现在要挂这个电话了,因为时间不够了。图中:他现在要挂这个电话了,因为时间不够了。

为啥没有iphone9?
因为凤九的名号要避讳。

更多第一时间独家吐槽请关注微博@玖点说

网友:
依稀记得之前出苹果4的时候跟我妈说

“妈,我想买个苹果4”

“买苹果4,我还给你给买个苹果8呢”

不知道我妈说话算数不算数......

转载自iPhone十周年,是什么让你对苹果“以肾相许”?

网友:
X上面那道黑色刘海,肯定会成为新的审美标杆,引得无数厂商争相模仿。
iPhone X,重新定义你的审美观。
————————————————————————
评论区的几个老哥,你们真的看不出这是反讽咩。

网友:
好奇iPhone X截图是什么样子的
自动补全?裁掉刘海?

网友:
对苹果对大部分人而言,

Face ID应该是最大的亮点。
它能实现不受光线影响,也不受化妆、发型、头饰、眼镜的影响下,在方便性上完全替代Touch ID,在安全性上超越Touch ID20倍。
你唯一需要担心的就是被蜜蜂蛰了脸、过敏、或者从曙光、韩妃、美莱等医院回来时,可能要用一段时间的密码解锁了。
对我而言,最大的亮点是全手势操作。
在iPhone 7之前每一代iPhone我都会越狱,为了第三方输入法和Zephyr,现在我没有越狱的理由了。

网友:
我大胆的立一个flag:未来几天里,你一定会从媒体那里听到:“iPhone X不过尔尔”、“创新不足”、“丧失优势”之类的评语。
但是iPhone X的销量一定不会差。因为这款产品实现了最简单的一点刚需:价格的差异化、造型的差异化
毕竟,这就是很多人的G点。

网友:
很多评论很熟悉
在我们都觉得在屏幕上打字根本打不准的时候
在我们都觉得手机不能换电池就是垃圾的时候
在我们都觉得用玻璃做手机一摔就GG很可笑的时候
在我们都觉得扁平化设计丑到爆的时候
在我们都觉得取消耳机孔太过激进的时候
在我们都觉得摄像头凸起的设计反人类的时候
现在回头看呢?

在我们都觉得指纹Id最方便,面部识别是渣渣的时候
在我们都觉得全面屏留一个刘海丑到爆的时候
在我们都觉得home键没了,操作准确性受限的时候
过几年我们再来看吧。

说几个评论里都在聊的热点问题:

1,刘海太丑,永远不能接受,不如留一条黑条,甚至上下两条都行。
这是审美上的观点,每个人的审美都无法评价。但必须承认iphone x 想做成一条黑条是分分钟的事儿,也就是说,目前的版本是经过设计师考量过的,认为是基于目前客观限制上的最优解。
所以不管你现在包括以后接不接受这种审美,都必须承认目前Iphone x 是全面屏中,走得最远的一款手机。
在我看来,这种审美改变很像当时的扁平化UI设计时大家的讨论。评论里有人讲,直到现在也觉得扁平化UI丑,但不得不承认现在的主流审美已经是扁平化了吧?看看周围的海报,平面设计,其他厂商的UI,是不是已经证明了,苹果引领了去拟物化的审美潮流?

2,大家不是接受了改变,而是习惯了某种改变,不当回事儿了。
大家还记得初代Iphone那会,大家对手机的需求么?要换电池,要有挂绳孔,要耐x,在我看来这些改变和取消耳机孔,取消touch id,取消home键性质是一样的,现在你早已不需要挂绳孔,过几年你也不会需要耳机孔,也有可能不再需要touch id。
另外一方面,“不当回事儿”或者“不在乎”,不就是接受改变的意思么?

3,看视频,玩游戏显示缺一块。
拜托,真机出来之后再说吧。

有人觉得这是信仰的力量,但讲真,我很多次都试图从苹果坑里跳出来,因为这样能省很多钱,但后来都失败了。先把设计刨除在外,但凡安卓、pc能像苹果一样操作流畅,我都可能会用另一套生态系统。

网友:
大部分人的关注点肯定是那个碍眼的刘海,但从交互设计的角度来说,取消了实体Home键是iPhoneX最大的进步,iOS终于摆脱了被home键绑架的交互操作方式。
举个上一次交互变革的例子:很多人已经淡忘了当年的诺基亚时代的核心操作方式,那就是光标,你需要用方向键笨拙的移动光标到某个按钮上,再按下方向键正中间那个“OK”键,才算是实现了一次点击操作。如果现在手机里的界面比如相册、朋友圈,还要用光标来选择的,简直就像穿着靴子洗脚一样难受了

再看看下图全新的交互,这些操作本来就可以不依赖一个偌大的实体键。初代iPhone时home键的教育意义已经实现,现在它已经可以退休了。再过几年后当我们已经觉得导航条是个天经地义的功能时,重新回头看看实体home键这个东西,应该也会觉得它是个阻碍流畅度的奇怪过时东西吧?

在这里再分享一个用惯了虚拟键安卓机的朋友换苹果或实体键安卓机后常见的心得:从前点击后退和home都只需要在屏幕里各种轻触,后来则变成要稍微用点力来按压或双击一颗实体键,操作会不流畅有割裂感
有很多朋友觉得没有了指纹是一个遗憾,但这很可能并不是苹果故意取消,而是因为本打算实现的屏内指纹识别在技术上没有达标而被迫暂时舍弃。说不定等下一代,那个导航条区域就可以实现指纹识别了。
等那个时候,你再想想,一颗占地方的实体home键还有什么存在的必要呢?
PS:另一个超难受的左上角返回交互操作是不是也可以顺便被革命下了?(请不要谈屏幕边缘左划返回,只要做不到所有界面全局通用,就只能作为备选方案而不是首要方案)

网友:
开个锁屏还要摘面纱,这不清真啊

网友:
我想会不会睡觉的时候别人拿手机照一下我的脸就解锁了。。。。这个是玩笑话啦

无线充电好评,虽然充电效率和有线比较如何不得而知,加持OLED+纯黑壁纸续航提升应该可以感觉的出来。

苹果这次有点“为了全面屏而全面屏”了,刘海和摄像头就不说什么,我担心的还是取消HOME键之后操作反馈的问题,HOME键给人清晰的反馈并不是上划能完全替代的,上划到一半进入切换任务界面也没有双击HOME键或者安卓三键的反馈那么强烈,当然苹果早就在构思操作逻辑的连贯性。考虑还是比较完善,在任务卡片中上划是删除任务,现在上划返回,这个逻辑比较连贯。通过按键条直接左右切换任务也是好评。

走了一圈又走回到安卓的虚拟按键老路上了,这是每个全面屏手机设计必须走的路,虽然不知道实际体验如何,但是这个妥协让我这种实体按键控不太爽但是也想不到什么解决办法。而且我觉得999美刀的价格,学索尼放个指纹解锁在锁屏键上面也未尝不可,与FaceID相辅相成。

另外各位都在关注X么,玻璃背板的iPhone 8才是漂亮啊,用惯了小米5对这种三明治结构欲罢不能,丑陋的天线也没了,看宣传应该有能完全下水级别的防护,再有无线充电加持,综合挺完美的手机。

不过文案貌似已经放弃治疗了。。。新一代iPhone。。我也知道这是新一代iPhone。。

网友:
到了一千美元这个价位,由于产能和稀缺性的双重作用(舍得下手买的人变少了),其两年保值率只怕会进一步上升,所以习惯裸奔的用户真的要开始注意二手机的品相了。

网友:
作者:Platycodon
原文:iPhone X 不是屏幕面积最大的?从苹果官网寻找发布会上没提的那些事

每次新 iPhone 发布,人们最关注的除了外观,恐怕就是它们的详细参数。虽然苹果一向以「重体验、轻数字」著称,但它越是对那些具体数字顾左右而言他,外界就越是渴望一探究竟。也正因此,每当 iPhone 正式发售,就会有不少人买来将其拆解分析。可新 iPhone 的发售尚有时日,在此之前,我们对 iPhone 的了解仍然只能局限在官方消息的范围内。
尺寸与重量

「更轻更薄」向来是苹果近乎执念的追求,炫耀产品相比前作的「瘦身成果」也是发布会的保留节目之一。而在本次发布会上,苹果却没有强调这一点;显然,这是因为尺寸和重量并非新 iPhone 的资本。
三款新 iPhone 的大小比较
从尺寸上看,iPhone 8/8 Plus 比起前作都要略微蓬松,长宽厚都增加了 0.2mm 左右。虽然官网上的官方保护壳仍然标注为 8 代和 7 代通用,但很多从 iPhone 6 升级到 iPhone 6s 的用户(包括我本人在内)都反馈称前者的保护壳用于后者时显得很紧,所以这笔新的「保护费」恐怕未必能省得下来。
重磅产品 iPhone X 因为窄边框,做到了长宽只比 8 增加了 5.2 mm 和 3.6 mm,屏幕尺寸却增加 1.1 英寸。不过,iPhone X 的厚度则达到了 7.7 mm,是 iPhone 5 以来最厚的一次。
从「体重」的维度看,iPhone 8/8 Plus 则明显「丰满」不少。如果说 iPhone 8(148 克)与 iPhone 7(138 克)相比仍不失之轻便的话,iPhone 8 Plus(202 克)则在 iPhone 历史上首次突破了 200 克大关
比较起来,iPhone X 就相当轻盈了:仅 174 克的重量,再加上 5.8 寸屏幕的衬托,其轻薄程度确实不负「十周年纪念款」之名。
三款新 iPhone 尺寸比较
5.8 英寸全面屏

先说结论:iPhone X 是历代 iPhone 中脸最长的一个,但却不是屏幕面积最大的一个。
为什么这么说?
先说「脸最长」。从宽高比看,iPhone X 的分辨率是 2436px × 1125px,相当于 19.45:9,直追 Android 阵营今年流行的 18:9 乃至 21:9 比例超宽屏。
从同屏能显示的内容量看,iPhone X 所能显示的内容和 4.7 寸的 iPhone 7 一样「宽」(375pt),都比 5.5 寸的 Plus 版 iPhone(414pt)「窄」了 9.4% 左右。但 iPhone X 的界面在高度上却达到了 812pt,比 iPhone 7(667pt)「高」了 21.7%,比 iPhone 7 Plus(736pt)也「高」了 10.3%。
三款新 iPhone 的逻辑尺寸
这部分新增的高度固然在一定程度上是服务于 iPhone X 的「兔耳」,也应当能使用户在朋友圈、微博等信息流中看到更多内容。
再说屏幕面积。首先要明确的是,如参数页面所写,屏幕尺寸中的常用单位「寸」指的并不是真实面积,而是对角线的长度。这两者间并非正比关系,而是还受到宽高比的影响。
经过计算1 便可知道,4.7 寸 iPhone 的实际屏幕面积为 9.44 平方英寸(60.1 平方厘米),5.5 寸 iPhone 的实际屏幕面积为 12.93 平方英寸(83.4 平方厘米);而 iPhone X 那块 5.8 寸屏幕的实际面积是 12.80 平方英寸(82.6 平方厘米),反而比 iPhone 7 Plus 的 5.5 寸屏幕小了约 1 平方厘米。考虑到 iPhone X 的「刘海」不属于实际可视面积,最终它的屏幕比 iPhone 7 Plus 小得还要更多。
三款新 iPhone 的屏幕面积对比
iPhone X 的屏幕第一次采用了 OLED 技术。OLED 最重要的特性就是屏幕的每个像素都是自发光的、而不像 LCD 那样需要统一的背光。因此,屏幕显示黑色时会显得更加深邃,也更加省电。另外,iPhone X 的屏幕还是整个产品线中唯一同时支持 HDR(高动态范围)和 TureTone(原彩显示)的,前者能在播放支持的视频格式时展现更丰富的色彩,而后者则能根据周围环境光的色温实时调节屏幕的白平衡,让显示效果真实而不易伤眼。
赶上历史行程的电池

苹果一向不会明确公布 iPhone 电池容量的具体数值,在拆解机构拿到真机之前,我们暂时只能从参数页面给出的预估使用时间对其电量作出判断。
在描述 iPhone X 的电池电量时,苹果只是很暧昧的表示「使用时间比 iPhone 7 最长增加 2 小时」。问题是,在什么情境下能多使用两个小时?跟 Plus 机型相比又如何?
iPhone X 与 iPhone 8 续航对比(部分)
比 7 多出的两小时

从细分项目的预估时间看,iPhone X 在「视频无线播放」和「互联网使用」时的续航时间和 iPhone 8 持平,而「通话时间」和「音频无线播放」则与 iPhone 8 Plus 相同;而 iPhone 8/8 Plus 的这些数值则与 7 代产品无变化。换言之,iPhone X 的电池在熄屏场景下与先前的 5.5 寸产品处于同一水平、而在亮屏场景下则接近于 4.7 寸产品。由此推测,iPhone X 的电池容量应略大于 4.7 寸 iPhone,考虑到屏幕尺寸的显著增加,OLED 屏幕在保持续航能力方面的贡献功不可没。
终于支持快充

此次发布的 iPhone 首次支持了 Qi 无线充电和基于 USB-C 电缆的快充。遗憾的是,一贯抠门的苹果仍然只在包装盒里放入了 5W 的「慢充」充电头
从参数页面的脚注可以看出,目前在售的几款官方 USB-C 电源适配器,都可以支持新 iPhone 的快充。这也就意味着手持 2016 及更新款 MacBook Pro 的用户可以直接用笔记本的充电器为 iPhone 快充了。
国内如小米等厂商售卖的、支持 PD 协议的 USB-C 适配器不出意外应该也可作为廉价的替代品。当然,由于随机配送的电缆仍然是 Type A 接口,额外购置一根 Lightning 转 USB-C 线仍然是为了快充必须的前置步骤。
「拍人更美」和「拍人更更美」

主摄像头方面,iPhone X 和 iPhone 8 Plus 一样,均配备了经升级的双摄像头。iPhone X 的相机参数中标明具备「双镜头光学图像防抖功能」,这意味着其长焦镜头也是支持防抖的,不同于其他 Plus 机型的单镜头防抖。两者综合,用 iPhone X 拍摄微距和人像时,在噪点控制和防抖方面当有更好的表现。
iPhone 的人像摄影能力
iPhone X 的前置摄像头肩负着 Face ID 面部识别的重任,其性能亦是此次发布会重点宣传的对象,当然明显优于 iPhone 8/8 Plus,在此不赘。唯一可能被忽略的是,发布会上演示的「颜艺」功能——Animoji(国内译为「动话表情」)同样也是 iPhone X 专享的。可以说是一个非常炫富的功能了。
生而不平等的 999 美元

除了那块带「刘海」的屏幕,iPhone X 最受关注的一点可能就是价格。最终的结果并没有超出预料:999 美元,中国区则是 8388 元人民币。有意思的是,在苹果的其他产品线上,还有几款定价同样是 999 美元的 SKU,但在中国区的对应售价相差甚远。例如,定价 999 美元的最低配 MacBook Air 在中国定价 6988 元人民币,而美元定价相同的 iPad Pro (512GB, WiFi) 则在中国以 7988 元销售,三者间高达 1400 元的差异不仅让人怀疑自己是不是看到了假的 999 美元。
直觉上,造成这种差别的原因可能是不同产品的税率不同,但这种说法并不经得起推敲:例如,iPad 和 MacBook 虽然形态差异很大,但从分类上看都是归于「便携式电脑」一类而被征税的;而且,从中国官网给出的数据来看,这几款产品价格中的税费均在 1100 人民币上下。可见,苹果在中国区的定价可能还是综合考虑了产品热度、市场定位等多种因素。
Everything Else

  • iPhone X 的屏幕对比度被标为 100 万:1,但实际上,对比度这一参数对 OLED 屏幕并无实际意义,因为其在显示黑色像素时完全不发光,该比值在理论上应为无穷大。
  • iPhone X、iPhone 8/8 Plus 的防水、防尘性能对比前代无变化,仍为 IP67 级别(即:尘埃无法进入物体整个直径不能超过外壳的空隙;常温常压下,当外壳暂时浸泡在 1 米深的水里将不会造成有害影响)。
  • iPhone X、iPhone 8/8 Plus 的定位系统相比之前的 GPS 和 GLONASS,又支持了 Galileo QZSS 定位系统,它们分别是欧盟和日本研发的技术,故对国内用户意义有限。
  • 在对 NFC 功能的描述上,此次发布的三款新机型均标明配备支持读卡器模式的 NFC,区别于前作描述中的「NFC」,其具体应用场景尚不明确,但结合 Android 阵营中的类似描述、以及之前 iPhone 在日本支持西瓜卡 的动向推测,新 NFC 功能或会很快在支持交通卡方面有所作为。
  • 在描述新 iPhone 的视频格式支持时,三款产品均标明支持播放杜比视界与 HDR10 视频内容,但只有 iPhone X 在播放时支持高动态范围显示。从文义上看,前者指的应是均支持此类格式的解码,后者指的是这些格式只有在配备 HDR 屏幕的 iPhone X 上才能充分展现最佳色彩。
少数派接下来仍会持续报道新 iPhone 和 iOS 11 的方方面面,欢迎你通过 少数派 iOS App 及时获取最新内容。
阅读少数派更多关于新 iPhone 和 iOS 11 的内容:

  • 近万元的 iPhone X 买不买?一张图看完苹果发布会新品 | 一图流
  • 和爆料一样:全面屏、Face ID、近万元的 iPhone X……3 分钟带你看完苹果发布会
  • iPhone X 用刷脸的 Face ID 取代了指纹,睡觉时真的会被解锁吗?
  • iPhone X 和 iPhone 8 支持的无线充电实用吗?都有什么充电底座可以买?
  • 新 iPhone 用着怎么样?iPhone X,iPhone 8 / 8 Plus 及 Apple Watch 外媒上手视频汇总
  • 专题:少数派带你看新 iPhone

网友:
无图无真相

开售前不能泄密~ 那转发下别人拍的总不算吧。照片不是我拍的不是我拍的。毕竟没人想为了在知乎上答个题就丢工作。
利益相关。 具体信息不能透露。7月份就拿到成机了,职业操守不能泄密。信不信由你。当时就觉得会是爆款。 发布都说丑啊~开售抢成狗啊~ will see

都说了利益相关了,其他的官方统一回答是 I don't know  请原谅哈 公司规定 没办法啊

网友:
在我看来,iPhone X 最大的亮点在于更趋向全面的定制屏幕。

这也是苹果第一次使用 OLED 屏幕,而且还是柔性屏,四角均做 R 角处理,与机身四角的弧度相呼应。同时也是除了三星以外,第一个能让三星显示为其特供定制屏幕厂商,待遇级别可能超过三星手机。

其次是突破性的 Face ID,在额头那么小的区域放下了那么多元器件,致力将 Face ID 做到接近 Touch ID 的体验。遗憾的是苹果也没能解决屏幕下指纹技术的量产,Face ID 算是一个补救方案吧。

亮点当然还有很多,性能爆表的 A11 处理器、双  OIS 的双摄、AR 和脸部识别……

至于这个定价,我觉得可以理解。

定制屏幕肯定是耗费了不少成本,毕竟这事情我们也经常干。

还有不锈钢边框更难的加工门槛,以及更高的生产成本(相比铝合金),除了硬件成本上升外,或许苹果也考虑过如果 iPhone X 定价跟 iPhone 8 系列过于接近,会直接影响到 8 系销量?毕竟 iPhone 8 系列的销量才是肩负着苹果关键的政治任务。

单就目前来看,iPhone X 相比 iPhone 8 抢眼和创新得多,也许很多原本打算买 iPhone 8 的人就宁愿等 iPhone X 呢,因为他们只想要最好的 iPhone。

但是...

现在各大品牌都更热衷于制造越来越贵的旗舰手机,可对于需求量巨大的千元价位的基本款手机,现在还有人用心做吗?

我们明天上午见。   敲黑板

网友:
挺好的,网红们可以通过面部识别系统解锁彼此的手机了

网友:
根据以往的经验,各种不看好之后国产大厂们有很大概率该跟风的还是跟风。
另,在人家发布会刷华为刷小米刷卖国贼真的好吗?小米mix2发布会我也看了,没看见有人刷iphone。
.........................分割线…………………………………………………………
当初也不看好touch id的,说偷了手机随便采集点指纹就完了。当初也说双摄丑。但最终还是跟风效仿一大批。

我想说的是,第一个用touch id的可能不是苹果,但让这个技术在手机上火起来的是它。
第一个用双摄的也不是它,但不还是苹果用了之后各种国产手机厂才竞相模仿的?

Ps:安全性问题我感觉可以设置个锁机表情,扫描到特定面部表情直接停用face id
比如这个表情

网友:
定价 行货8388 这税加的可真够高的 行货贵了30% 香港版也贵10%!!!!!!

审美:我觉得有一些丑。(个人感受,我觉得方正一点的mix我还能看下去)
上面凹进去一块 下面的圆角弧度也大,这我倒不是很喜欢,但为了尽可能高的极致屏占比,苹果选择了这样激进的外观设计。
尽管如此,iPhone X的设计也确实足够惊艳,再次展现苹果实力的产品。

操作方式:砍掉home键 尝试全新的交互。苹果似乎不打算搞成安卓的虚拟按键形式,而是把home键 多任务变成手势。这也是一种很自然的想法。初期使用恐怕会有些不习惯。

Face ID,个人认为在某些场景下不如touch ID。但也不失为一种好的解锁方法。友商也早有类似产品(但有人说不成熟)。

价格:贵。从追求实用的角度来说,便宜的iPhone 7也就够用了。如果你只想要个省心的苹果手机,iPhone 7甚至6s足矣(苹果不是没有低端机,而是把老款变得低端)而iPhone X除了展示苹果实力之外,也要好好的收割一波(iPhone X成本本身也不低啊)黄牛玩不玩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