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为什么 iPhone X 未设有Touch ID 指纹识别功能?

楼主(2017-11-03):
带指纹识别功能手机我记得没错的话是从夏普开始的,沉寂了很多年,苹果自iPhone5s引入TouchID技术以来,指纹识别功能成为智能手机标配,如今(2017)无论是代表行业走向的苹果还是Made in Huaqiangbei的酷派天语都已经拥有指纹识别功能,如今人们已经习惯用指纹解锁手机,用指纹微信付款,但iPhone十周年后的代表作iPhoneX竟然取消了指纹识别,无疑让人怀疑苹果的道路选择是否正确。 如今iPhoneX已正式发布,欢迎与我共同讨论

网友:
首先,指纹识别是一项极其不安全的技术。

当你使用机身的时候,机身会留下大量的指纹,捕捉这些指纹,然后就可以用其中某一个指纹进行解锁,付款。换句话说,一旦手机被偷,支持指纹解锁的手机,简直等于没有安全措施。----指纹识别的安全性在目前所有已知的主流认证方式中是最低的,破解难度也几乎是最小的。

所以说,指纹技术从一开始就是一种妥协,为了方便而牺牲安全性的妥协,是一颗安全性的地雷,一旦哪天爆发,后果不堪设想。只要有了新的更合适的方式,都应该尽量考虑拔掉这颗地雷。

其次,实体home键在3.5寸屏时代是个精妙的设计,但当手机越做越大,屏幕越做越长,按住手机下方的实体按钮必然成为越来越不方便的事,对5.5寸甚至6寸屏用实体home键简直是折磨手指。然而仅仅因为苹果坚持了这么做,就导致了很多人认为这么做很酷,而这个设计已经开始越来越影响用户体验了。苹果不率先去掉实体home键,这个设计上的毒瘤就会永远bug着一众手机厂商,毕竟很多人相信,只要苹果做的肯定就是对的,因为苹果有实体home,他们就会觉得有实体home键天经地义。

苹果走出这一步,应该说是带了个好头吧!作为果黑,这次我要为苹果点233个赞。

网友:
留个回答锁定这个题目,万一明年8s上了屏下指纹识别。

网友:
“极其不安全”

网友:
带指纹识别功能手机我记得没错的话是从夏普开始的,沉寂了很多年,苹果自iPhone5s引入TouchID技术以来,指纹识别功能成为智能手机标配,如今(2017)无论是代表行业走向的苹果还是Made in Huaqiangbei的酷派天语都已经拥有指纹识别功能,如今人们已经习惯用指纹解锁手机,用指纹微信付款,但iPhone十周年后的代表作iPhoneX竟然取消了指纹识别,无疑让人怀疑苹果的道路选择是否正确。

全面屏时代,手机前面板再无任何物理按键的空间,为此苹果早有准备,从iPhone7开始采用虚拟按键,众所周知,指纹识别在如今只有两条路可以走,一是藏于屏下,二是放在背后,然而苹果两者皆抛,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关于两个解决方案的我个人看法:

屏下指纹识别:
1.苹果收购的电容式指纹识别无法用于屏下,而现有指纹识别技术已经到达一定高度,放弃现有方案一次性重新开发到现有高度不可能,而苹果决不允许用户体验滑坡,所以宁缺毋滥。
2.屏下指纹识别比较成熟的是高通的超声波解决方案但要在2018Q1解决量产,虽然国内汇顶科技也有类似方案,但无法满足苹果既有3D Touch又有屏下指纹的安装环境
3.指纹识别工作电路需要触发机制,现有解决方案是在传感器周围放置金属环,手指接触后触发指纹识别16.5V电压升压,指纹扫描开始启动,而iPhoneX没有地方放置金属环,所以如何省电按需唤醒指纹工作是个大难题,这个也是我个人一直很困惑的问题
4.维修成本问题,TouchID与CPU绑定,没有苹果官方解密重新配对的设备无法更换,而更易碎的全面屏一旦跟touch ID融为一体那就使整个维修成本急剧增加,而且会造成现有供应链一大批灰色B规C规的屏幕无法处理(没有第三方维修商买单)
5.指纹定位问题,现有物理定位手指摆放的条件已经消失,通过图形引导用户在屏幕上扫描的交互并不能保证指纹识别效率,华米OV可以放弃安全性和可靠性只需要妥协一部分就可以来实现,而苹果没有那个命。

后置指纹:
1.不美观,即使放在logo上也不美观(解锁方式),而且一旦妥协苹果随即失去了苹果品牌最核心的价值(完美主义)届时公司内外的压力会让其迅速衰落。
2.现有曝光和泄漏来看,后置指纹的iPhone甚至已经到了小规模试生产阶段后被砍掉的,证明苹果内部是存在巨大争议和纠结的
3.指纹的应用目前只有解锁和Apple pay,Face ID在解锁时需要移动iPhone角度,付款时需要将iPhone贴在读卡器上,这两个场景来看食指放在后置传感器上都很尴尬

网友:
从目前爆料来看,取消前置指纹识别貌似势在必行。

这一代iPhone,可以说是这三年来苹果想要做的“突破”(注意有引号),从这一点看,采用更新的技术,加入更多的功能,也是这一代iPhone的亮点,相信这一代发布后,又会甩掉各位友商一截。

不过苹果为什么甘愿放弃技术成熟的TouchID,我觉得苹果是想“调教”用户使用新的方案,强制废弃原有的方案。通过FaceID(暂定),让用户习惯使用这一硬件,来融合苹果后期推出的AR或其他功能。

三星可以指纹、虹膜、密码解锁,我承认的确很方便,但是从厂商的角度来看,给用户的选择过多,未必是好事。
当你希望推出新的功能,需要用户放弃原有使用习惯,但却又给用户留了一条路,是否有点优柔寡断的意味呢?

在新iPhone发布前,很多细节性的东西都无法得到100%的确定。不过按苹果的原则,不会发布不成熟、头脑发热的功能和硬件。像3D Touch一样,刚发布的时候的确很多人唱衰,但是不得不说,这个功能还是蛮好用的。

具体细节还是关注过两日的发布会,我和你们一起“守岁”

网友:
更新一个。从发布会之后的体验来看,Face ID不输指纹。在这个全面屏节骨眼上,死认指纹、在屏下指纹上一条路走到黑并不见得是明智的选择。同时,一个成熟的方案摆在了眼前,为什么不换?

--/原答案/--
大大方方地说一句“屏下指纹目前速度极慢、体验差以及最重要的产能不足”,就那么难吗?
--/原答案结束/--

就因为对象是供应链控制能力极强的苹果,就能说其完全不受制于供应链了??

补一句,次要原因:Face ID的体验很优秀

网友:
难道不是看大家都做全面屏了,想弄点新鲜的花样卖钱吗?不要扯什么安全方便了,就是为了卖!

网友(点评):
能不能别把话说的这么直白啊。。。。

网友:
从目前的消息看,苹果会为iPhone 8加入屏下指纹识别的可能性越来越小,取而代之的是虹膜识别技术,如果真的没有指纹识别,我认为可能会有以下3个原因:

  • 如果新的方案不是大幅度(至少一年)领先对手,那么就干脆不用
原本我也以为屏下指纹识别技术就已经算大幅领先了,但当Vivo联合高通发布了他们的屏下指纹识别技术之后,我觉得别说至少一年,半年内恐怕安卓厂商就把屏下指纹识别统统用到自己的旗舰机上,尤其是今天即将发布的MIX2很可能会是率先实现屏下指纹识别的量产机~
如果这次苹果真的使用了屏下指纹识别技术,那么不出半年,一众安卓厂商都将有能力进行复制,苹果的领先优势将荡然无存,还记得当年iPhone 5s发布后多久安卓厂商才跟进点按式指纹识别技术么?一年半!相信这次虹膜识别技术也会产生这样的效果。
有人会说,别傻了,三星note 7都实现了红膜识别,这算哪门子领先。要知道苹果不是第一个发布平板电脑产品的公司,不是第一个发布智能手表产品的公司,也不是第一个发布手机产品的公司,但苹果做的都是最好的。

  • 为用户永远提供最成熟的解决方案,不让用户做小白鼠。
不为用户推出不成熟的解决方案是一个企业应该对自己产品的基本要求。其实这也是我最欣赏苹果公司的一点,作为用户我掏了钱买商品,如果你还要我帮你做产品测试是不是有点过分了?
其他回答也有提到一个观点:很可能是屏下指纹识别技术方案有难以解决的技术问题,导致无法在量产机中使用,所以被放弃。的确有这种可能性,但我觉得可能性不大。一种用在自己核心产品上的新技术,开发了一半因为没法实现而放弃?像苹果这样的公司不太可能犯这种低级错误,更有可能是苹果一开始就没打算做屏下指纹识别,而是打算在iPhone X上采用全新的虹膜/面部识别技术。

  • 苹果对旧技术的抛弃一向是果断无情的
从当年的3.5寸软盘,到串并行接口,再到MacBook上的光驱和以太网接口,再到新MacBook Pro上的USB-A接口,甚至包括iPhone上的耳机接口,苹果对旧技术的抛弃可以用冷酷来形容,有时甚至不惜重塑用户使用习惯来达到新技术更迭的目的。
一苹果的这种作风,对于iPhone X,已经有了更先进更安全的红膜识别,就更没有理由再保留指纹识别了,毕竟『给用户两种选择,就意味着有一种选择会被用户忽略』

  • 继续保留指纹识别(即使是屏下指纹识别)不利于全面屏的UI设计
既然有屏下指纹识别,那就得有个虚拟home键吧?把屏幕加长,然后在最下面再加个虚拟home键?这是脑残的做法,如果这样,那去掉home键意义何在?虚拟home键还不如实体home键来的踏实。
既然去掉,那么全部的屏幕像素一定都将用来显示内容,不会为所谓虚拟home键提供哪怕一像素的位置,这才是有意义的做法,相信iOS会用一些列手势、传感器等方式实现原来home键的所有功能。
总之,iPhone X告别指纹识别似乎已成定局,作为用户,我们只需要拥抱新技术就可以了,可能改变使用习惯的过程会是痛苦的,但是一旦习惯新的技术方案,相信你会回不去的~
PS:没有指纹识别的话无比好奇苹果会怎么设计Apple Pay的交互,也只能等发布会之后才能揭晓了。

网友:
所以它不是承接上一型号成为iPhone8,而是另开门户用X来代表。用对了,开启下一个系列,用错了,也不关上一系列啥事。                         ——来自克莱登小学四年级三班第一列第一坐(在下)的“真知灼见”。

网友:
显然这一代,苹果也没能解决屏幕下指纹识别技术,在大势所趋之下,苹果不得不拥抱全面屏而放弃了 Touch ID。屏幕下指纹识别技术成熟之日,就是Touch ID归来之时。

网友A:
一群人分析来分析去,其实只是苹果还没搞定屏下指纹而已。毕竟苹果的事儿,怎么能叫"妥协"呢?

立个flag,指纹还会回来的。到时候再看各位怎么分析"如何看待苹果重新用回指纹识别"

网友:
我比较好奇,假如我误点了购买(比如app store付费app或者游戏充值之类的)然后弹出一个确定支付的消息,我看一眼屏幕是不是就直接购买成功了?脸对着屏幕还有机会取消吗?

网友:
反对高票答主pansz的回答,没有相关知识储备,出来吓人,对于这种问题,还特么想当然,还有这么多点赞。堪忧。

网友:
原本超声波或者光学指纹是可以加的,但是苹果非要把触控集成在显示面板上,在面板下还搞了个3dtouch层,提高的厚度不说,组装成品率还低下,即使做出来了识别率不升反降要被吐槽那就不如放弃。
faceID安全性够高主要原因检测点够多,不像指纹要提高安全性只能靠活体检测检测点不能大幅提高,上了活体检测就更不可能做屏下方案了。
指纹还有个问题就是湿手解锁没法解决,各种谣传湿手能解锁的基本不靠谱,经常运动或者手汗多的比如我这种简直苦不堪言,faceID对姿势要求和距离等等是不是很严格还不知道,还等实测。
至于调侃会不会不小心看了什么东西就来账单了,个人表示你都随便想得到的问题,人家做产品的早就想了好几年了,没必要担心这种低级问题

网友:
ziruwang说过 “最好的科技是给你带来便利又不让你感到它的存在。
指纹识别主要是解决安全问题,但占地方,操作繁琐,大家为放前边还是后边吵翻天,三星放摄像头旁边被骂死。而且要去摸一下才行,多了一个操作步骤。
现在好了^0^~,拿手机就是用的,自然要看屏幕,解锁在你看屏幕时就完成了,无需过多步骤。你都感觉不到解锁的过程。
无需输入密码,包括指纹密码,而是由手机去读取,让手机自己去判断使用者是不是机主。

以前是这样的,机主:“机机,我是机主,你看我知道密码,你看我的指纹,对不对,我是机主吧”。
现在是这样的,手机:“哎哟,有人用,我看看是不是机主”

网友:
不管是不是培养用户新的使用习惯,在不输入密码的情况下每次解锁手机、支付都得把手机举到脸前边?这体验哪里好了?感觉这可能是苹果的权宜之计

网友:
其实说白了,就是屏下指纹技术不成熟而已。
苹果不想用背面指纹影响整体性,也不想让大家回到以前那种输数字密码的年代。
于是FaceID就出来了啊,可以替代指纹解锁的需求。
要是这个面部识别真的像吹的那样,又快又安全,那么iPhone8和8p怎么不用呢,继续用着“安全性比较低”的TouchID呢?
无非就是技术上的妥协而已。

网友:
就四个字,技术不够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群人分析来分析去,其实只是苹果还没搞定屏下指纹而已。毕竟苹果的事儿,怎么能叫"妥协"呢?

立个fl ...

说的很对。我也是这么认为的科技还没达到一定的巅峰所以起用的人脸识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