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5A78L-M LX枚CPU供电通病

楼主(2017-11-03):
M5A78L-M LX枚CPU供电,测量到主板的3.3V电压只有2V左右,电源第一脚也只有2V。丢待修里面3个,本来打算报废的,无意间修道一个华硕78板子也是没CPU电压,我把之前准备报废的板子电源管理芯片拆过来用,后来的板子还是没有,3.3也被拉低,准备报废的板子却好了,剩下2个都直接换个电源管理芯片都好了。所以,这板子无CPU供电,电源3.3被拉低,换电源管理芯片解决了

网友:
建议发下图,好让我们明白明白到底是哪的问题!

网友:
有图片 具体分析的过程就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