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NP300E4X 刷个BIOS解决不亮机

楼主(2017-11-03):
  老板给了个三星NP300E4X,因为我们是专修游戏本的,对这个机器有点小诧异,老板说是朋友的,随便弄,没毛病,,,,
  这我就放心啦,首先拆机,发现无进水,无明显修过的痕迹,心情很舒畅,因为我们全是二修,三修,甚至多修的机器,都已经被同行狠狠的蹂躏过的

不错,还可以,看着还是第一次
上电,电流跑0.75 不亮机

工作台有点乱,见谅
测各供电都已产生,平台复位,CPU复位,都OK ,就是不亮机,如何是好呢,决定动用绝技,三把刀
先刷个BIOS吧,先试试,看着板号,感觉很奇葩啊,一般都是XX41开头的这个居然不是

开始刷,刷完后电流有变化,还是不良,为何呢,后来BIOS电池一放电,亮了

亮机图忘拍了见谅,上传一BIOS,留待老铁们使用

网友A:
月饼还给你们上课了?待遇这么好?

网友B:
版号不是这里  在贴纸下面 光驱接口旁边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版号不是这里  在贴纸下面 光驱接口旁边

老铁  请不要说的这么明显  当时情况紧急  咳咳.........

网友C:
这样放电好的,会不会不稳定呢?

网友D:
哦哦哦哦哦     像我这样的三把刀 都是直接 三板斧的干

网友E:
给大佬加分。。。

网友:
谢谢老板分享 可能是个通病  收藏一下 希望自己能用的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样放电好的,会不会不稳定呢?

至今还未返修。。。。。。。。一般没啥事,以前这么弄却是有返修的几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月饼还给你们上课了?待遇这么好?

必须的  代课几天 当时船长有事。。。。。。。。

网友:
引用 网友E:
给大佬加分。。。

别闹  弄得我都害羞了  不要说的这么明显。。。。。。。。。。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哦哦哦哦哦     像我这样的三把刀 都是直接 三板斧的干

直接三板斧,不好使再研究,效率高。。。。每个都按步骤来,太慢了,,,,,

网友F:
不错不错,以后遇到直接先刷个BIOS看看

网友G:
很好,简单的维修,做维修挺辛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很好,简单的维修,做维修挺辛苦的

那些大神也是通过一点点积累,才能如何厉害。只要不死,终会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错不错,以后遇到直接先刷个BIOS看看

直接三把刀,不给、好使再弄别的。。。。。有效率,,,,,,

网友:
CPU复位没图纸,老铁是怎么确定的呀?

网友:
下个bios刷刷,coms电池放放,桥和显卡烤烤基本上能修好一半的机器

网友:
不错, 修二三修的机器修得多了,修这些机器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