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B75维修不触发

楼主(2017-11-03):
今天修了快华擎B75小主板,IO NCT5573D,论坛既然没有这个PDF,也不知道咋回事啊,上CPU也不触发啊,就没管它了,去找料板,找了十几分钟也没有,准备放弃,回来把电时候不小心摸到声卡芯片很烫,巧了,直接拆了,开机亮了,我的妈呀,走狗屎运了,哈哈

网友:
有没有人说你像    吴镇宇

网友:
像这种 惊喜       我也遇到过几次        说白了还是不仔细            总是想着秒杀

网友:
师傅您够幸运的,料板找件的功夫问题就自己出来了!

网友:
声卡引起不触发与网卡类似吧,拉低了待机电压

网友:
声卡短路 拉低3VSB

网友:
声卡芯片短路拉低了待机电压,这个也碰到过

网友:
拉低了待机电压

网友:
哈哈,声卡坏了,也可能是IO引起的吧

网友:
声卡坏,引起不解发,第一次学习了,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运气真不错 摸了摸 我的并不烫

网友:
声卡引起不触发还是第一次见。平常都是想到网卡短路

网友:
声卡短路了吗,这个厉害了  我现在都不休这个   你修一下多少钱

网友:
声卡也会引起不触发?我这是头一次见

网友:
高手,就是厉害,,,,,,,,,,,,,,,,,

网友:
楼主这狗屎运走的贼六,佩服佩服

网友:
应该是声卡把待机电压拉低了吧。

网友:
声卡不会拉低待机供电把

网友:
好东西 对新手哦很有帮助 收藏了

网友:
呵呵,对于我这不太会修主板的,当拿到主板上电后,首先就是一通摸,看有没有温度不正常的。有没有和我一样的

网友(2018-01-06):
看起来好复杂,新手只能权当参考了,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应该是通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