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110不识别硬盘

楼主(2017-11-03):
板号AV02AMB8F0 REV:F
故障:开机识别不到硬盘,能识别光驱
同行送来的一个本,说是不识别硬盘。换个新硬盘上去还是不行。
拿过来接上电源待机0.089明显偏高(修好才拍的图。没有此图片)
拆机换上自己测试用的32G固态确定不能识别。但是固态LED灯亮(固态带LED灯的)
测量有5V电压,怪不得待机偏高。没触发就有5V了阿。

查找+5V_RUN出处。

此电压是+5V_ALW转换得来,测量PQ22短路。怪不得待机就有5V

更换PQ22待机0.007

触发亮机已经能识别到硬盘。维修结束。此贴没什么技术含量。大神们见笑了

网友A:
5V提前出来也会导致不认盘,还是管子坏了导致电流不够

网友:
修得不错,应该是管子老化了导致电流不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5V提前出来也会导致不认盘,还是管子坏了导致电流不够

5V提前出来了。管子短路待机就有5V

网友:
楼主技术还是牛逼 佩服  学习 学习

网友:
这个还是好搞 多来点这个就好了 钱到手

网友:
这个管子击穿的吧,不是短路吧。。。。。

网友:
这个飞线过去,应该也能认一盘,只是会一给硬盘供电

网友:
SATA硬盘供电提前出来造成硬盘识别不到确实有点奇怪

网友:
恭喜完修。照理+5V_RUN提前出来应该不会导致不识硬盘, 除非没电 ,不知道原因为何?

网友:
这个就是管子击穿了,导致供电提前出来,所以待机高。

网友:
这个供电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5V提前出来了。管子短路待机就有5V

提前出不会导致不认盘  他这个是电流不够 带负载后端应该就拉低了

H55
你说的 很对,哥哥

网友:
应该是电流不足导致的。。。。。发现问题才是最重要的

网友:
提前出硬盘供电导致不认盘,这种故障也是少见啊,本以为只会导致待机电流偏大而已

网友:
原来5v提前出会造成这种故障  那么楼主是怎么判断5v应该是触发后出还是触发前出呢?  现在目前新机器是开关后出5v

网友:
5V提前出来,为什么光驱可以认到,它也是SATA接口

网友C:
这个问题好奇怪,正常也没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问题好奇怪,正常也没问题吧。

是有点奇怪。按照热插拔。先有电源是应该能识别的。但是他就是没识别到。

网友:
5v先出来 led灯是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