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230维修。内存报警

楼主(2017-11-03):
DELL 230机器,换内存都报警,问题挺简单,可能是通病吧,拆下了仔细看,内存槽下面有断线,飞线解决,给新手长点知识,不过内存之间看有没有烧了,飞线吧

网友:
那是不是,有一个槽还可以用,。。。、、

网友:
SPD 3.3V供电断线

网友:
主板SPD供电线断线,也是捡钱的活

网友:
不错,楼主又是等着收钱了,多谢分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