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IH81M1.0奇葩问题

楼主(2017-11-03):
接上atx电源没触发就自动上电处于不完全开机状态,黄线只有4.8v。然后剪短绿线,灰线,蓝线,只留有待机紫色线,再次通电还是不去触发,依旧自动上电,黄色线依旧只有4.8v。单独试电源,不会自动启动。接主板强行开机,黄线12v了但是主板没有完全工作,所有电压都有,但是不亮机,这种问题有人遇到过么,来个大神解答下。。。

网友:
没人碰到过这种怪病啊??我是实在想不通这是什么问题了。。电源也换过了一样,。。

网友:
几个小时终于找到问题了。。OK了。。。千载难逢的怪病啊。。从理论上分析那就是绝对不可能出现的。。。

网友:
解决了   楼主就说一下吗
这样吊人胃口合适吗

不会是bios电池没电了吧

网友:
串电了。黄线的4.8V不是电源直接输出的,而是待机5V通过故障元件串进了12V

网友:
修好是什么问题了。。。是不是要主板解决自动开机这个问题

网友:
不说出来听听啥原因

网友A:
  这 有什么好玄虚的,不就是5VSB窜到12V电路了,然后主板的CPU风扇和电源风扇也会转就是比较慢,让人误以为上电了。这个问题映泰板子上遇到几片了,就是那个5VSB和12V之间的二极管短路了。
  这种卖关子行为,不好评价。

网友:
来一张图片上来不是更好吗?这样看不到故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 有什么好玄虚的,不就是5VSB窜到12V电路了,然后主板的CPU风扇和电源风扇也会转就是比较慢,让人误以 ...

兄弟你错了。。。不是这里的问题。。。

网友:
是什么奇葩问题啊?难道要等到明天才知道答案

网友:
不好意思。。不会截图。。是U16的一脚和二脚短路了。。

网友:
其实这也不是什么怪毛病。。也许修台机板卡比较少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兄弟你错了。。。不是这里的问题。。。

哥们我是说映泰的是5VSB和12V间的二极管短路了,不是说你这个板子。
你这个板子肯定也是5VSB电路出问题了,导致5VSB窜到12V了,所以就算你只插上紫色的5VSB电源线, 主板的风扇也会转的,电源的风扇也会转,看起来像自动上电,其实不是的。 而且转的速度比正常的慢,因为正常的情况下风扇是12V供电的。
  应该是我说的这种情况。

网友:
嗯。。就是的。。我把电源的12v输出线都剪断了还在上电才意识到时这个问题。。修完后就忙别的事了。。没来的急给大家说说。。不是我装神秘。。实在不好意思。。呵呵。。。

网友B:
这个芯片是给USB接口供电的。。。好像有两种供电方式。。一种状态在待机状态就给USB接口供电,,另一种就是开机后才给USB供电。不知道这样判断对不对。。。

网友:
看了我的主板也是修的少了 因为我也没有碰到过这种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芯片是给USB接口供电的。。。好像有两种供电方式。。一种状态在待机状态就给USB接口供电,,另一种就是 ...

5V的双路 是 5VSB 和 5VCC  和12V 好像是没关系的

网友:
V星代工的板,USB芯片坏很多

网友(2018-01-20):
黄线的4.8V不是电源直接输出的.通过电源芯片 出的3v 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