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小米2016001 Max触摸失灵

楼主(2017-11-03):
  今天接到一部小米2016001Max触摸失灵手机,顾客说是找别人换过屏,没几天,上家检测说是主板问题,顾客和上家扯皮了,还说上家换屏把相机也搞坏了,拿来我这里。看屏幕完好无损,可能真是主板问题,拆机,看主板并没有动过,

看到触摸接口处有两个小供电IC,不知道哪个是给触摸供电的,凭经验就是靠近触摸接口处的IC是触摸供电管,于是去掉供电管在指纹接口处找到一 个2.78V的电压飞线,试机一切正常

寻觅油腻的师姐 -1 -1 不知道说的什么

网友:
图片顺序搞倒了,上图是修好的图

网友:
不知所云,没看明白说的什么..........

网友:
上家弱鸡  就是一个触摸主供电断线而已

网友:
触摸的供电断了,飞根线就解决了,上家就知道换屏

网友:
供电没有,就说主板坏了,哎,还是楼主细心。

网友:
楼主厉害哦,供电修好不影响使用的

网友A:
都不打一下接口触摸供电,直接飞线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不打一下接口触摸供电,直接飞线吗?

老师把 语文没教好,不会编辑

,主板接口阻值和屏接口都打过,还有旁边的一个小供电IC,有触摸供电触摸正常工作后才出1.8V电压

网友B:
记得没错的话上次老兄好像也修过一个类似故障的小米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记得没错的话上次老兄好像也修过一个类似故障的小米吧

是的,上次是红米NOTE,note只有一个小IC,这次是两个小IC,,左边的小IC必须要有触摸供电,触摸正常工作才出1.8V电压,没有图纸不知 这个电压是起什么作用

网友:
你这维修技术真是了得,对国产机比较了解的,直接飞线竟然 好了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神一般的技术和人

网友:
清洁完风扇原路装回就好了。绝招就是仔细仔细再仔细!

网友C:
能明白你修的过程,但不懂你修的原理,可能这就是所谓的临床经验吧,是我所缺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能明白你修的过程,但不懂你修的原理,可能这就是所谓的临床经验吧,是我所缺少的。

语文不好,编辑能力差,没说明白,简单点就是没供电,接一个电压代替原供电

网友:
这个不错,就是下载分不少啊。要是能整合下就好了

网友:
世界那么大        我想学习学习楼主的    的技术

网友D:
没看清是从哪飞到哪个地方的、来个高清图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看清是从哪飞到哪个地方的、来个高清图就好!!!

两张图点击放大,对比就看见了,从指纹接口飞到触摸供电IC

网友E:
你好,我想问问你怎么知道借2.7v供电在哪里借?那个电容是有2.7v的,你是有图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好,我想问问你怎么知道借2.7v供电在哪里借?那个电容是有2.7v的,你是有图纸吗?

直接在损坏的元件附近电容上找就行了,越近越好,飞线就短

网友F:
楼主的触摸供电管没图纸怎么找的输入输出?

网友G:
厉害,没资料我都不敢飞指纹的电给触摸屏。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的触摸供电管没图纸怎么找的输入输出?

和小米3 触摸供电管一个德行,VCC直接供电,输出2.8V

网友:
引用 网友G:
厉害,没资料我都不敢飞指纹的电给触摸屏。

都是通过测量后确定电压了,然后才飞线的,不然我也不敢

网友(2017-12-08):
。。。。。。。。
高手高手高高手。
。。。。。。。。

网友:
简单明了,感谢分享。上次遇到一个,断线了,没图纸,没有搞定。

网友(2018-01-30):
今天用同样方法修好个MAX2  ,多谢分享!

网友H:
思路是不是触屏上的供电管不供电了  在别地地方嫁接一个相同的供电?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思路是不是触屏上的供电管不供电了  在别地地方嫁接一个相同的供电?

是的,就是借电法,借用别处相同电压用线链接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是的,就是借电法,借用别处相同电压用线链接就可以了

哦 懂了 谢谢指导

网友:
这么小的东东都不好测量,就算知道哪坏了也不好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