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40点不亮

楼主(2017-11-03):
联想E440点不亮,有背光无显示,跳变正常,估计是bios问题,下个bios试试

网友:
楼主想表达什么?????????????????????刷好了没

网友:
这是来刷分下BIOS的  有那么穷吗 哈哈哈

网友:
有背光无显示、一般不是BIOS的问题吧   一般是屏线  屏  显卡问题

网友:
有背光无显示   屏 屏线  译码器 显卡  都有可能   bios几率很低

网友:
这种情况外切一下      就一目了然了

网友:
修好了没有啊,分享一下吧!

网友:
换下屏跟屏线

网友:
最后是bios问题

网友(2018-04-18):
bios                    奉献一下

网友:
刷好了吗  是BIOS故障吗  应该不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