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5447 掉电

楼主(2017-11-03):
各位大师

     请教  DELL  14-5447   机器  开机 有显示    LOGO   过了以后  马上掉电    硬盘的  有   无   都一样掉 电

接优盘  也一样掉

单接 电池 也一样

单 接  电源了一样
电源  电池  同接了一样

BIOS  拍了一个  写 了   也一样 掉

板号  LA-B012P

网友:
查下CPU供电看,CPU供电不稳会引起显示掉电,还有检查下温控电路

网友:
是不是带不起负载掉电的,比如3V5V的电容

网友:
这机器显卡吧                    加焊下   就好了

网友:
加汗 显卡试试 我修过好几台戴尔机器  一开几  滚动条哪里段电    我那个是双显卡

网友:
查下温控,要不用波波看看哪个信号先掉

网友:
如果让它进 BIOS  几个小时  也不会   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