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阳K27掉电求助

楼主(2017-11-03):
机器来的时候 进水 经过清理 现在开机到滚动条掉电 现在主要是能清理的地方全都清理了 求助大家

网友:
                        CPU供电有问题吧。

网友:
进系统掉电,重点查CPU供电跟显卡

网友:
查看供电条件,。、,、。,、。、。

网友:
滚动条掉电,装系统和CPU供电。查一下进水的地方

网友:
cpu或显卡供电       看下进水的地方能影响那个供电就修那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