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 开机问题,紧急求助,紧急求助

楼主(2017-11-03):
      手贱给笔记本换电芯,结果试机时,笔记本电池正负极插反了 导致插电池无法开机,用适配器能开机,正常使用 然后电池在系统里有时候能识别到,但是不充电,后来又从网上买了一块新的国产电池,装上去识别不了也开不了机,原装是8芯电池,后来买的是6芯电池,跟多少电芯应该没关系,我琢磨肯定主板哪里坏了,只能来万能的迅维网找大神们求助,笔记本型号是acer 8930G ,菜鸟先在这里感谢各位论坛大师傅了。

网友:
手贱啊 ,手贱 ,不做不死,唉

网友:
在线等,有偿请教

网友A:
量一下电池接口有没有电压输出,不然换了也是白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量一下电池接口有没有电压输出,不然换了也是白换

新买的电池正常的输出电压啊,大神,你指量哪里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