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OFF导致联想S400不充电维修一例

楼主(2017-11-03):
联想S400笔记本一台 版号:LA-8951P 机器来时不充电,原机电池已经完全没有电,按一般故障订了一块电池,装上新电池后可以放电,但提示未充电,给客户说明充电电路故障,然后开始拆机检修。
没有找到LA-8951P图纸实际维修中参阅的LA-8952P
实测单用适配器正常,单用电池也正常,但同时使用时自动切换到电池供电。按习惯测量了保护隔离电路 ACDET  ACOK#  ACIN等信号。检测结果保护隔离电路中的PQ301PQ302正常, 插入适配器时ACDET2.65V左右(高于参考值2.4V), ACOK#信号为低电平,  ACIN信号为3.3V高电平,拔下适配器时为2.9V(这个信号不对)。PQ301PQ302元器件参见图1 ACDET ACOK# 等信号请参见图2ACIN信号参见图3

因机器故障为同时插入适配器和电池时自动关闭适配器供电,重点测量了PQ301 PQ302的导通和截止条件,实测ACOFF信号只要插入电池不论有无适配器均为3.3V高电平 ,这个信号肯定不对。
下面先介绍一下这个ACOFF信号:
从字面上来看AC代表的是交流适配器的意思OFF是关闭的意思
结合起来看:ACOFF就是关闭适配器
从图纸里结合起来看:就是关闭适配器隔离保护
从高低电平有效的角度来看:.ACOFF为高时,表示ACOFF这个信号有效。表达的意思就是,当ACOFF为高时,适配器隔离保护关闭,由电池隔离保护供电
适配器和电池同时插入时ACOFF这个信号必须为低电平,ACOFF只有为低电平时才会表示由适配器来供电。
ACOFF信号的去处参见图4 5

很明显ACOFF这个信号是EC发出的,为了安全起见,先换了BQ24727,刷了BIOS,在以上操作无果后,只有更换EC了。更换EC后故障排除。机器充放电电路工作一切正常,至此维修结束

 会员1354772元2023-1-9 17:43
 会员832022元2023-1-8 17:26
 会员12315332元2022-10-19 20:14
 会员5387172元2022-10-1 13:04

网友A:
分析的很好啊,讲的也很详细,问下楼主,BQ424742有什么作用,换 BQ24742 ,为什么,在图上没看到这个管子,

网友B:
bq24727是充电芯片,同时负责检测办公输入电压正常与否,正常就导通隔离电路

网友C:
也就是说是EC的问题导致机器不充电楼!!!

网友D:
楼主分析得相当不错,是EC问题导致不正常发出ACOFF这个信号

网友:
楼主对保护隔离这块, 分析的很详细, 感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分析的很好啊,讲的也很详细,问下楼主,BQ424742有什么作用,换 BQ24742 ,为什么,在图上没看到这个管子 ...

BQ24727 是充电IC 因为EC会影响开机,客户机器本来又是亮的,所以先换的充电IC.

网友E:
引用 网友B:
bq24727是充电芯片,同时负责检测办公输入电压正常与否,正常就导通隔离电路

bq24727是充电芯片,同时负责检测办公输入电压正常与否  您回复的很好,谢谢您的热心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也就是说是EC的问题导致机器不充电楼!!!

是的,一般这类故障都是由于充电IC的 ACOK或ACIN信号引起的,这个是ACOFF引起的比较少见,所以才发贴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分析得相当不错,是EC问题导致不正常发出ACOFF这个信号

是的,一般这类故障都是由于充电IC的 ACOK或ACIN信号引起的,这个是ACOFF引起的比较少见

网友F:
楼主分析得不错,学习了!楼主不换EC,补上PR325会不会就能解决这个问题呢?

网友:
分析的清楚 学习了       希望下次按照这个思路可以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的,一般这类故障都是由于充电IC的 ACOK或ACIN信号引起的,这个是ACOFF引起的比较少见,所以才发贴

楼主辛苦 学习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bq24727是充电芯片,同时负责检测办公输入电压正常与否  您回复的很好,谢谢您的热心

有问题了就说了出来,会的就说一下,这样大家都能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分析得不错,学习了!楼主不换EC,补上PR325会不会就能解决这个问题呢?

补上PR325会不会就能解决这个问题呢? 这个没有测试

网友:
最后 不充电  到底是哪里问题呢

网友G:
不应该是ACOFF为高时,适配器可以通过适配器给主板供电吗?为低时,通过电池放电管放电吗????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分析的很清楚.这个信号是容易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不应该是ACOFF为高时,适配器可以通过适配器给主板供电吗?为低时,通过电池放电管放电吗????

当ACOFF为高时,表示ACOFF这个信号有效。表示无适配器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