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30刷bios之前忘了备份 机器修亮了 开机报错

楼主(2017-11-03):
有碰到这种情况的没?给个解决方案啊 大神们

网友:
这个bios是论坛下载的 说是TB购买的bios

网友A:
找一个相同的BIOS刷过去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一个相同的BIOS刷过去试试。。。。。

论坛bios 刷好几个了 都是能亮 报错 怀疑不是bios问题了

网友:
看看报错是什么内容嘛  可以亮机的机器没得啥大问题

网友:
PCI报错 如果确定BIOS是好的 就干SB了

网友:
所有的bios都报错 那就不一定是bios不匹配了 做下南桥试试。

网友:
拔掉 主板所有的 外设 ,测试下。。。 光主板 开机。。。 什么光驱 键盘, 网卡 全部拆掉

网友:
论坛所有的BIOS全部报错那就可能是硬件问题了。

网友:
联想的?调一下时间看看!以前遇过时间不对 开机就疯狂报错 按烂F1也进不了系统的:exin:

网友:
这种报错和BIOS应该无关,可以加载一下默认设置试试

网友:
进BIOS,把时间等先设置一下试试,。。。、

网友:
现在能进BIOS吗。进去复一下位试试。

网友:
依次拆掉PCI上的设备,如无线网卡,声卡等

网友:
找一个相同的BIOS刷过去试试。。。。。EE

网友:
刷了几个了还是一样,可能不是BIOS影响的

网友:
能进bios  进不了PE 一进pe选项那里就卡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