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一体机屏线条

楼主(2017-11-03):
大家看上下这个是不是屏坏了,还认不到硬盘!

网友:
考虑下CPU吧 这种U 容易坏   我前几天就遇到一个

网友:
是显卡问题加焊一下吧

网友:
认不到硬盘这个就很难说了 涉及到所有的芯片,,这个时候要考虑换个板试一下

网友A:
这个不像是屏坏了,很像是显卡有问题

网友B:
先刷个bios看看吧,然后考虑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刷个bios看看吧,然后考虑显卡。

这和BIOS没有关系吧!显卡可能大一点,硬盘还认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像是屏坏了,很像是显卡有问题

老湿机一眼就看出来了,关键是还认不到硬盘。

网友:
A1311 A1312的话,就不需要犹豫了。直接干显卡

网友:
有可能是显存问题。。。。。。。

网友:
楼主什么型号 ,A1418 么  ,看着像是A1311      如果是老型号  就好办些,拆机也简单,也是A1419 就麻烦了,

网友:
有条件换个显卡板试试 显存的可能性大些

网友:
显卡问题吧  AMD的显卡吗

网友:
差不多应该是显卡的问题吧   加焊显卡试试呢

网友:
目测显卡问题  当然你有条件的话更换主板排除一下那最好不过

网友:
屏应该没坏,像是显卡花屏的问题。搞个PE进去看一下。

网友C:
感觉像是显卡,屏也有可能。很大可能显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觉像是显卡,屏也有可能。很大可能显卡问题

是显卡问题,已经修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像是屏坏了,很像是显卡有问题

认不到硬盘这个就很难说了 涉及到所有的芯片,,这个时候要考虑换个板试一下

网友:
这个是显卡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