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笔记本屏暗

楼主(2017-11-03):
笔记本能开机但是屏幕暗的,能看到字。主板上有哪些条件会导致这种问题?求详解。屏开启还有供电之类还有哪些?

网友:
30针的评?LED?

网友A:
你没说去啊 LED还是CD 要是40针屏你可以测倒数第五 六脚有没有3.3V

网友:
还有屏本身

网友:
灯条   升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没说去啊 LED还是CD 要是40针屏你可以测倒数第五 六脚有没有3.3V

是的  LED 主板上要具备哪些条件

网友:
主板测试供电VCC 接地GND 开启EN 亮度ADJ 屏幕测试升压电路和灯条

网友:
笔记本得多少年了?试试系统调亮度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