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17-11-03):
询问三星UA60D8000YM电源灯闪问题
板号:PD60B2-BDY
插电继电器循环跳动会一直重开,电源灯闪2下重覆五次. 是什麽问题?@@@@
三星

网友:
看屏的型号,很可能是等离子电视。先进行电源自检和屏自检。自检完成后再考虑主板的问题。大部分问题出在屏上。具体自检的方法用百度查咯。

网友:
先检查负载有没有短路的地方,再就是电源的PFC。

网友(2018-09-28):
背光灯条问题。。。。。可以灯条正负全连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