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398待机0.03维修

楼主(2017-11-03):
   接机MAC BOOK PRO A1398 版号820-3662-A
           待机0.03,明显待机不正常,手摸法无效,老老实实打阻值,发现12V对地         烧机大法,发现EC烫手,果断拆掉,再去量12V已经正常出来了,新手朋友们注意,苹果电脑的IC必须要找原版料板拆件才行,否则会无效有时候也会走弯路! 等了2天,料板到了,果断拆EC植锡 ,上机自动触发了,装机测试OK,大约测试了一个小时,我靠关机了,坑!再插适配器发现又待机0.03了,难道EC有问题?不管了先拆机,发现12V 3.42V 3.3V都OK,奇怪,手摸法,发现一个电阻烫手 R7105,直接拆掉,OK 待机正常了,万用表测试下电阻两端焊点无短路,OK找了一个10欧姆的电阻上去,待机也是正常的,也能正常触发,新问题又出现了,发现电池无法使用,拔掉适配器掉电,这个是什么情况,查了一圈充放电芯片条件都正常,难道是我刚才换的电阻不行,老老实实的换的跟图纸一样的20欧姆的电阻,测试了差不多一天OK没问题!

总结:维修苹果笔记本不要偷懒,原件是什么样的参数的必须原样照搬否则会发生莫名其妙的情况也减少走弯路,大家引以为戒!!
最后附上图纸跟点位:型号A1398版号820-3662-A macbook pro A1398 820-3662-A

网友A:
恭喜完修。 根据图纸, 电阻编号似乎应为R7105, 楼主用大大的红色R7150,太显目了。

网友:
苹果还有这种讲究,谢谢楼主分享这个经验,铭记在心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恭喜完修。 根据图纸, 电阻编号似乎应为R7105, 楼主用大大的红色R7150,太显目了。

是的是的,我写错了,是R7105。。。。。。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恭喜完修。 根据图纸, 电阻编号似乎应为R7105, 楼主用大大的红色R7150,太显目了。

已经修改好了,感谢提醒啊。。。。。。

网友:
楼主,修苹果的机器来钱啊!但是成本也高啊!楼主,你的技术很不错啊!

网友(2018-03-25):
谢谢楼主经验分享,这个20欧姆电阻,怎么看都像一个保险,与芯片内部分压了?导致DCIN一直能识别到适配器?

网友:
没错。保持原样的零件。这样给自己减少麻烦。这是严谨的态度

网友:
苹果还有这种讲究,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苹果太讲究了,供电脚差了10欧姆都不行,幸好楼主从新换了一个,不然修都要疯了

网友:
苹果笔记本一般都是报价多少钱起呢?大家说说

网友:
苹果的看着好复杂

网友:
其实修什么机器都一样,有料板最好。。。有原值的尽量不要代换,有时候会出现莫名其妙的故障!

网友:
根据图纸, 电阻编号似乎应为R7105, 楼主用大大的红色R7150,太显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