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520触摸板不能用

楼主(2017-11-03):
  联想E520开始在PE里面测触摸板和指感点都不能用,然后拆开主板发现一个5V保险烧了
飞线之后,再进PE 测指感点可以用但是触摸板还不能用,键盘和触摸板都一起换过了还是不能用,主板也没发现腐蚀什么的,求大佬们指点

网友A:
触摸还修,要是我直接让他用鼠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触摸还修,要是我直接让他用鼠标。。。。。

那人家发淘宝的机器。。。。。。

网友B:
我也是触摸板和左右键坏了,型号是b490:(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触摸板和左右键坏了,型号是b490

键盘上面的指感点也会影响触摸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