待机微短不淡定了

楼主(2017-11-03):
宏基4741g
型号,ms2306

如题,插上电源待机电流0.087,偏高,待机芯片发烫。换了两个还是一样,本以为能秒杀的。有点无奈,那就测吧,
无3、5v待机电压   。线性3/5V正常。
芯片各个引脚对地值全正常,3/5V电感对地值也正常,这就尴尬了, 都正常为毛发烫,撬开3/5v电感也是一样,说明还是前边问题。

13脚EN 5.4v  正常。
8脚 17脚  3/5v线性正常。
测到这怀疑ec短路导致待机芯片发烫,关键是电压稳稳的3.3v,最后换了ec还是一个样、
1 脚 6脚  都是1v多  看图发现是芯片内部产生的。
测不到短路,线性正常 不出3/5v 待机芯片呢发烫
这就尴尬了  没思路了。

求大神指点。
图纸 acer4741G HM42_CP_0122板号:09920-3 JE40-CP

网友A:
依次拆除3/5V的上下管,断开线性输出看下,芯片供电如果有问题,会电流倒灌,也会发烫   ,1脚6脚1V多也不正常吧

网友A:
还有,你图纸也给错的!!!
白白浪费了5分

网友B:
楼主是说问题已经确定了就是待机这边吗?然后画个圈圈在待机这里让我们在这个圈圈里面找问题吗?如果不是那就把其他条件说的详细一点,隔离保护那边都已经正常了对吗?3v5v上下管测量没问题对吗?如果已经确定问题就在隔离保护那就只能查图一个一个元器件,继续换芯片了,没办法,可查的地方就那么几个,说的不对的地方请您指正

网友:
引用 网友A:
依次拆除3/5V的上下管,断开线性输出看下,芯片供电如果有问题,会电流倒灌,也会发烫   ,1脚6脚1V多也不正 ...

断开3.3线性不短了。关键是 对地值都正常的,只能顺着线性一个一个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说问题已经确定了就是待机这边吗?然后画个圈圈在待机这里让我们在这个圈圈里面找问题吗?如果不是那 ...

保护隔离没问题。示波器打3/5v上下管G级无动作。 待机芯片1 6脚 电压偏低。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还有,你图纸也给错的!!!
白白浪费了5分

怎么可能是错的, 就这个没错的,小原件都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你图纸也给错的!!!
白白浪费了5分

大神你的建议还是挺实际的,会不会是EC那边外部微短,然后发给待机芯片的开始电压不够,然后芯片发给自己的3v5v开启信号也不够,导致芯片处于半工作状态呢?然后把自身给绊住了导致发烫?因为今天我也修了一个待机,就是线性3v到EC的一个滤波电容出问题导致的,求教大神我的猜测合不合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怎么可能是错的, 就这个没错的,小原件都一样

嗯,开始看错了,图纸是对的,断开3.3V线性正常问题不就锁定了,接着查3.3V都跑什么地方就好了

网友:
楼主,你的这个问题是可以秒杀的啊!论坛上面都有修到过的啊!

网友:
你的这个问题是可以秒杀的啊!论坛上面都有修到过的啊!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我有一台类似问题,一直不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