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6SP无外放无振动拖动铃声调节卡机

楼主(2017-11-03):
6SP无外放无振动拖动铃声调节卡机,拆了音频放大器就可以调节,不出现卡机现象。但振动无振动,换了三个音频放大器装上,还是卡机无外放。
装上音频放大器卡机,测BOOST升压有7.9V电压。
大小音频都换了,6S料板拆的,求大佬支招。

网友:
没有干过大音频吧!要不要试试!!

网友:
把铃声放大拆了,打电话看看没有听筒声音,试试siri能不能听到声音,如果正常那就是铃声放大有问题,如果听筒和siri都不能用,拔大音频打阻值吧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

网友A:
音频1.8的问题应该,测测底角看看有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音频1.8的问题应该,测测底角看看有没有问题

放大器的焊盘有1.8v,大音频的没看。

网友:
检查铃声放大外围电容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