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441U X441UVK win10蓝屏的问题

楼主(2017-11-03):
前几天收来的机器,收来的时候,主板和硬盘板之间的排线断了,今年8月才出厂的机器。硬盘板上只有两个接口,没有其它件。飞了6根线,(4根信号,一个5V 一个接地)然后经过测试,发现以下问题:
1,原机带的日立硬盘能识别,西数和日立的硬盘都能识别、希捷的盘识别不到、
2、装WIN7除了触摸板不能用,其它功能都正常。装WIN10蓝屏(收集错误信息,重启),试过各种版本的都蓝屏。不装驱动也蓝

希望能把它解决到完美的程度。希望高手指点一下。怎么解决这个蓝屏的问题,或者有人能解决触摸板的问题也行

网友:
是不是飞的线有问题,通信一般对这个要求高吧,比如长了短了的。

网友:
蓝屏代码是多少

网友:
楼主,感觉你的硬盘飞线可能有问题?最好用原来的排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