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P7拆机

楼主(2017-11-03):
准备工具

1、电吹风、吸盘;

2、螺丝刀、镊子等;

3、卸下卡槽。

首先将背部擦拭干净,然后用吸盘吸附上去,用电吹风对手机背部进行加热,加热到一定程度后可用力将后盖吸下。

我们可看到背盖红圈即为双面胶,在安装时按压对应位置即可使手机背盖贴近手机

我们卸下红点后的螺丝,卸完后可使用镊子可以轻松的卸下耳机、震动马达、天线模块部件,连为一体的卸下的时候需要注意

我们继续用镊子解开排线扣,上方的是排线扣为耳机和震动排线,电池旁的排线扣是屏幕排线

解开排线扣之后卸下保护罩

对底部的保护罩可以用镊子下开

取下主板

网友:
还是这么差,还不如同价位小米的做工。

网友:
这机器早过时了,以前刚出来的时候牛B得很

网友:
楼主做的图真心详细,本人小白正好在找这款的拆机方法

网友:
缧丝越来越少了!胶越来越多了............

网友:
手机真的不会 像 向大师傅学习了

网友:
胶越来越多了............。。。。。。

网友:
过程清晰 明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