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Y485 不加电维修

楼主(2017-11-04):
接到机器 待机0.002 按下开机键 电流没有跳变 果断拆机 测量开机键 没有电压。WHAT?0.002 居然没有3V待机 测量3 5V也没电压 。回过头测量 各MOS上管发现都没有电压 。没电?打开图纸找到 隔离保护管
PQ301正常 PQ302 5678接地 看来是短路了 往下追
原本以为727短路 吹下发现还是短路吹掉PR301 分开 3脚和4脚 发现只有4脚短路 芯片正常 在后面是PL301 吹掉301 后级不短 看来问题出现在 B+ 或PQ303 测量303 正常 于是从PL301 1脚接线开烧 找呀找呀找朋友 找到一个小电容 卧槽 烫掉一层皮 此电容外表 一切正常 测量击穿 拆掉 换个上去 至此维修结束 上电图
原机BIOS 拿去 还有图
帮我加点分 评分不扣自己的分数 谢谢啦

Y485 AMD.zip

Y485-la8641-RD02YA AMD 独显.rar

网友:
简单的短路楼主找来图纸,够细心啊

网友:
新手前来学习学习  新手前来学习学习

网友:
这这类短路一般先目测,然后在烧鸡

网友:
小白白来学习学习,感谢楼主分享经验

网友:
我想弱弱的问一句,0.002没待机电压很正常啊,这种情况我一般都会检测公共点对地有无短路,然后再查公共点有无电压,这是基本常识了,可能你修的机器不多,但修好就是你的本事,我只是给你点建议,下次见到电流0,00几的,先查保护隔离,这样省时间,也给你加分。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经验.我一般爱烧机.

网友:
学习了,很好的网站,维修人的福音呀

网友:
谢谢坛友无偿贡献的程序很实用,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