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W2254TQ白屏维修求助

楼主(2017-11-03):
LGW2254TQ开机冒烟后白屏(拔掉信号线,只要通电就白屏),估计是电气元件烧坏,但是打开后找不到故障点,目测电源板上的元件都正常,哪位大神帮忙看看?

网友A:
给你 搞坏了 要不发给我修 修好180 要不 卖废品25块钱左右

网友:
检测下屏供电正常不,也有可能屏供电的保险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给你 搞坏了 要不发给我修 修好180 要不 卖废品25块钱左右

哈哈 你这广告不错 哈哈

网友:
一般是屏的驱动电压出了问题,先换驱动板和驱屏线检查。若不行检查屏背板供电电路,检查驱动板5V转3.3V的稳压块是否有供电输出.屏体驱动板保险丝3.3V。DC-DC转换电路等。

网友:
细心看有没有元件烧穿的,正常都是烧电云的多,看看有没有鼓包什么的

网友:
检查驱动板到屏供电5V  也许是屏保险烧了 或者屏短路。

网友:
先看下保险有没有烧 啊  电容有没有鼓起 然后再查供电  冒烟了是烧东西了  先找到

网友:
查背光开启信号和亮度调节信号在考虑BIOS

网友:
白屏一般都是屏没有供电,查下屏供电5V正常不,正常的话可能屏板上有短路烧保险了吧,信号线应该都有一到2.5左右的电压。

网友:
先测下屏线接口电压,判断驱动板是否工作正常,再进行下一步。

网友B:
上下屏线(就是接显示屏上下的两根线)我测了怎么是13.5V呢?  问题就是找不到烧坏的元件,没有鼓包的电容,没有黑掉的电阻,大保险丝量量也是通的啊。。。我不太懂这玩意,,我以为拆开来肯定有一个坏的元件的。向小板供电的那个11针上面的5V好像没有电,你们说的是检查这个5V吗??

补充内容 (2017-11-5 23:11):
我搞错了,重新检查了,5V和22V电压都是正常的  究竟哪里有问题呢?

网友:
请高手们再指点一下啊,我还是找不到故障在哪里。。。。

网友:
没人搭理,没人搭理没人搭理没人搭理没人搭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下屏线(就是接显示屏上下的两根线)我测了怎么是13.5V呢?  问题就是找不到烧坏的元件,没有鼓包的电容 ...

22V不对吧,应该是12V。白屏换通用驱动板试试,不行的话一般就是屏挂了。业余的还是不要搞为好,整坏了屏就直接扔了换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