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445黑屏 待机芯片热

楼主(2017-11-03):
       接到HP445机器一台,不触发,拆开机器取出主板,插上电源适配器,发现靠近硬盘插口一芯片过热,经查为待机芯片上面只标有EQ   1B   字样,网上找不到图纸,也查不到该芯片型号。至此陷入困境,偶然在淘宝获知真实芯片应为RT8223M,拍下换上,依然如故,显然不是待机芯片的问题,按照RT8223的通用图纸线性稳压输出应为8脚和17脚,电源输入为16脚,插电时输入19V经一33欧姆供电电阻电压降为10V,显然线性稳压部分肯定有短路,测量8和17脚在线电阻,17脚5V线性稳压有短路现象,拆下附近电容均无击穿,无奈只好装上,总有预感是不是EC芯片短路,重新加电芯片依然发热,只好拔下适配器在17脚强加5V电压,刚一加5v电压,就有一只电容发热脱落,原来就是这只电容击穿,取一只相近电容焊上,机器恢复正常,该电容序号为PC4118。
         注意:1.待机芯片发热,通常为线性短路,不要盲目换芯片,通过测量在线电阻应该可以确定。
                2.实在找不出短路部位,可以加电,但最高电压不要超过该部分工作电压,最好逐渐加压,既能找出短路部位,又不至于烧坏其他元件。
               3.短路的电容一般具有不稳定性,在线可能是坏的,焊下可能就不短路,再装好可能就又坏啦,刚才坏的的那只就已经拆一次,而测量却是正常的。
本来该故障并不复杂,主要因为没图纸也不知道芯片型号,在此主要目的是让大家知道该机待机芯片应为   RT8223m,板子并没标出。本人因此耽误不少时间。该芯片图纸资料网上较多,不再提供。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要是能配上图片说明那就完美了!学习了!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小小白学习啦。。。。。

网友:
多谢楼主分享,小小白来学习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