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5480点不亮维修一例[内存供电坏引起烧内存]

楼主(2017-11-04):
机型:Dell 14-5480

板号:广达JW8G REV:C1
故障:点不亮(待机电流0.12偏高,能开机,到0.53后坚持几秒掉到0.12)

过程:
        根据电流初步判断二级电压提前出来了。(这个判断我也是看书上的,说实话,从实地毕业快半年了,机器也修过一些了,对于这个二级电压的概念还是很模糊,估计老黄怕是不会承认我是他学生了,哎~希望知道这个定义的大哥不吝赐教,感激不尽!
        拆出主板,待机测量3V、5V正常。
        按开关触发后测量各处电压,(一般能触发的我就直接量电压了,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先打值的。。。)发现内存供电为0.4V,按下开关后一般内存供电要先出来的,这里已经不正常了,细看发现这组PWM上管PQ46有个洞,已经击穿,问题发现。其他的电压就很随意的测了。
        把PQ46拆掉,待机还是0.12,再测了下电感的值0.03太低了,摸了下PWM芯片有点烫手,芯片也挂了。再把芯片拆了,待机掉到0.004正常了,电感阻值也500多正常。
        接下来就是更换PWM芯片和MOS管。

        供电芯片的型号是EF=2K,图纸上是RT8207L,这种芯片一模一样的太难找了,想着发几个芯片来换换。问了卖芯片的有没有一模一样的,他说没有,只是前面一样的,说是可以通用,我去,这样的话我还找你干屌啊(^_^),我自己在料板上找,还真在一块索尼的板上找到一个EF=EB的换上。

        (不知道其他的型号可不可以这样代换,反正这个机器代换是成功的,不知道型号,但脚数和大小是一样的
        再找小MOS管把烧坏的PQ46也换掉。

        (换管子的时候,连续焊了两个MOS管都把管子吹鼓包了!我平时风枪都在400左右,感觉这个温度合适,国产的850B不是很行,误差很大,吹一些台式旧主板,400度的位置根本也下不来。吹芯片的时候我是把芯片放在边上预热,主板锡融化后放上去时管子就已经鼓包了,后来直接不预热了,主板吹好后直接对上去压紧,再用烙铁补一下,也成功了)

        管子全部换好后再次通电,电流还是0.004感觉没问题,按开关后出现几声报警声,Dell的机器放电后会有5声报警,我以为是放过电的缘故,强制关机后再开,还是报警,仔细一听是4声不过内存,以为是没插好或氧化,正准备关机,摸到内存很烫,我去,内存明显是挂了,换了一条内存亮机了。(此机内存供电是1.35V,上的是低压版1.35V内存,上1.5V内存可能会点不亮)
PS:这个机器维修时没有别的大神遇到的那么曲折,没有那种荡气回肠之感!发这个帖子主要是因为,这是我毕业后实操第一次把QFN焊好,一次成功的。说实在的,我最怕QFN,考试的时候也是考了两次才过的[囧]。不过这一次可能是我装备升级了吧↓
哈哈~
留个帖子以作纪念!看的哥们且看且好^_^

 会员9973092元2022-12-8 13:20

网友A:
修好了,不错!向你学习!
可为什么内存却挂了?

小小白不懂,冒昧问哈?

网友B:
技术不错呀,实地毕业的理论经验丰富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好了,不错!向你学习!
可为什么内存却挂了?

上管烧成那鸟样 电压肯定会不正常   当然有烧内存的可能了。

网友C:
最怕QFN,可想而知迅维大厦的楼梯和阿林老师的菊花棒没少挨吧,当然电击啥的应该也是少不了的,

网友:
收藏学习了,谢谢楼主分享,没遇到这个机器

网友D:
跟华擎一个病    这个电压不用修  用PCH 1.05V 供电拉过来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小白啊,小小白,说出的话真白。

网友:
问题比较简单,,直接秒了,,,,,

网友:
楼主讲解的很详细,图纸图片都很清晰。值得学习。

网友E:
维修代价提高了。。。客户同意修不。。。

网友:
小小白看得不是很明白,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现在内存好贵,我这一个G470的机子,哎,烧两根了,蛋都是疼的

网友:
给你加个分鼓励鼓励,谢谢分享宝贵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好了,不错!向你学习!
可为什么内存却挂了?

上管击穿  19V直接通内存  不烧就奇怪了

网友:
主要修液晶电视,自学修笔记本,现在还是一点不通。学习中!楼主厉害!QFN焊了几次没成功。

网友:
我也是新手,远程学员,前些天修液晶逻辑板,有个QFN 芯片,焊坏了3个,楼主最后的图片,2个都是焊宝吗,哪里买的,什么价,好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技术不错呀,实地毕业的理论经验丰富呀

你都是大神了,多多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怕QFN,可想而知迅维大厦的楼梯和阿林老师的菊花棒没少挨吧,当然电击啥的应该也是少不了的,{: ...

这还用说,跳楼都被拍成视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维修代价提高了。。。客户同意修不。。。

有些人四五百也会修,有些人100还嫌贵。只求能修好,不要把店面招牌搞砸。

网友F:
人家卖芯片的也冤枉啊,这种芯片只要前缀一样就能通用,你要想买一模一样的比较难的。

网友G:
吹废的 啥意思  ,,,,,,,管子都吹坏了???

网友H:
继续努力,现在自己没事练习啊,我用的MK-504L焊膏。

网友:
引用 网友F:
人家卖芯片的也冤枉啊,这种芯片只要前缀一样就能通用,你要想买一模一样的比 ...

哈哈,主要是感觉买来的芯片,质量没有拆下来的好。。。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

网友I:
引用 网友G:
吹废的 啥意思  ,,,,,,,管子都吹坏了???

这种小MOS,不是很耐高温的,预热温度时间久了都会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继续努力,现在自己没事练习啊,我用的MK-504L焊膏。

哈哈,你装备不错啊!!!

网友:
楼主分析的很透彻呀,实地学习维修就是好。焊功好不好工具也占一部分啊

网友:
DELL 低端机就是容易出问题 BIOS也容易坏

网友:
术不错呀,实地毕业的理论经验丰富呀

网友:
  可以       可惜了    内存  了

网友:
感谢分享。小小白也是最怕QFN芯片的焊接,到现在还没尝试。 看迅维的教学影片, 最后还要用一根细金属作拖焊, 这实在是很大的障碍。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种小MOS,不是很耐高温的,预热温度时间久了都会废的。。。

这样啊    还没有遇到过。。下次注意就好了

网友:
谢谢老师傅的分享,让我们新手收益匪浅,以后多发点通病什么的,谢谢

网友J:
最怕内存供电问题的,有的机器还直接把CPU和内存也一起烧了的,楼主这个机器CPU没有坏就好了。

网友:
还是实地的学员厉害,思路都不太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最怕内存供电问题的,有的机器还直接把CPU和内存也一起烧了的,楼主这个机器CPU没有坏就好了。

是的 板载U 伤不起

网友:
技术不错呀,实地毕业的理论经验丰富,一直没时间

网友K:
楼主修的不错嘛,焊工也可以,只是芯片旁边有一个电容上锡有点多吧,但不影响效果。
tryyy
多谢支持,那个电容是拖锡的时候被带上的,本身没有去动过的,看到也不太难看就没去管了,没有锡尖也不影响。
详情

网友:
qfn封装的芯片其实很好焊,对好位一压,再用烙铁拖一遍就好。

网友:
lz修好了,技术不错,加分支持
。。。

网友:
技术不错呀,实地毕业的理论经验丰富

网友:
楼主好技术,学习得真快,钱途无量

网友:
你这样子.老师哪里好意思骂你.以后会越来越牛B的

网友:
温度开那么高?吹管子一般320-350就可以搞定了,也会安全些。

网友:
QFN芯片不能很好吹的,你的锡吹不融那肯定是要补上有铅锡才行

网友L:
thanks for sharing this images but ,,,,,why such upload for points... ;)
tryyy
what do you mean? is me unload the images too less?~~
详情

网友:
这机子估计是通病了 大短裤基本是内存供电问题 住过2台一模一样的故障

网友:
学习一下 可惜我只能实践 理论不太精通啊 唉。。。。。。。。。。。。。。

网友:
我拆旧板子上的MOS管光用风枪吹不下来时可以一边吹一边用烙铁一焊就下来了,如果光用风枪吹很慢,肚皮太大

网友:
楼主讲解的很详细,图纸图片都很清晰。值得学习

网友:
这个基本上没啥难度,不过写的也不错的

网友:
最近奇怪了,好多待机短路的,后级短路导致,

网友:
很不错,理论很清楚   有些东西必须理论强才行

网友:
理论经验丰富呀,图文并茂,学习了

网友M:
这个机子特别喜欢坏内存

网友:
思路很清晰赞一个

网友:
内存供电的场管击穿直接19V到内存上,很容易坏的

网友N:
待机偏高是  不是  有短路的  楼主

网友O:
师傅 你先检测一下 待机好不好   电流大   有可能哪块有点小短路

网友P:
修手机的话,不能用焊宝和那种普通锡丝的。不过笔记本的焊工要求确实不高。

网友:
引用 网友K:
楼主修的不错嘛,焊工也可以,只是芯片旁边有一个电容上锡有点多吧,但不影响效果。

多谢支持,那个电容是拖锡的时候被带上的,本身没有去动过的,看到也不太难看就没去管了,没有锡尖也不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L:
thanks for sharing this images but ,,,,,why such upload for points... ;)

what do you mean? is me unload the images too less?~~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对您的敬仰如同黄河泛滥,一发不可收拾

网友:
引用 网友M:
这个机子特别喜欢坏内存

设计的不行吧,毕竟现在的机器都是物美价廉。质量嘛……

网友:
引用 网友N:
待机偏高是  不是  有短路的  楼主

可以这么理解,不是前级,就是后级。

网友:
引用 网友O:
师傅 你先检测一下 待机好不好   电流大   有可能哪块有点小短路

待机测过了呀,3V、5V正常,所以故障点就不在3V、5V的这里嘛?待机短路的,电压不会正常的,这个二级电压异常导致的。(我是这样理解的)。

网友:
引用 网友P:
修手机的话,不能用焊宝和那种普通锡丝的。不过笔记本的焊工要求确实不高。

修手机的大神飘过吧,手机对焊工的要求确实是高啊

网友:
这是直接秒杀的节凑啊,厉害了,内存供电引起的,内存也会烧掉了

网友:
厉害呀,可惜我看不全,还在小白阶段。让我认证后才能看。

网友:
看来以后得小心了,不然烧不起呀。

网友:
焊宝不行啊  味道重   闻着难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跟华擎一个病    这个电压不用修  用PCH 1.05V 供电拉过来就可以了

1.05V供过来,够用吗?这个1.35V,要是1.5V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