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开机]
ipad mini2 不开机 不联机

楼主(2017-11-04):
接到一台mini2 不开机联机也没反应。 拆开主板上可调电源 ,大电流。烧鸡大法发现此电容微烫,拆了 上电ok.

希望能帮到遇到此问题的朋友们。

网友:
学习了,这种大电流的还好一点。手里一个6SP夹电就50MA,关联的小电容太多了,松香烟都还没找到故障点。

网友(2018-04-07):
你烧鸡的时候一般都调的几V啊,我每次烧鸡都不出来!!

网友:
不错,写得很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