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3000c305 开机电流1.38不显示修复

楼主(2017-11-04):
多的不说,直接上图。。。。。。。。。。。。。。。。。。

网友A:
不知道,这个是AMD独有的专利吗?

网友B:
电池没电会不显示吗?很少遇到吧。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这个是AMD独有的专利吗?

应该是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池没电会不显示吗?很少遇到吧。学习了!

会的   各大供电都正常

网友:
amd coms电压不对导致不跑吗的通病

网友:
AMD的 广达做的送钱的机器 感谢AMD